怎麼買零件(四碼電阻篇)

楼主(2008-12-24):
大家往後一定會遇到需要到電子材料行買零件,但是或許不是讀電子相關科系,買零件時可能會說不清楚的問題,在新手上路區裡,我會陸續貼上怎麼買零件的貼文,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今天跟大家先講電阻,電阻的單位是Ω,稱為歐姆,電阻除了SMD型大多拆癈板外,一般電阻都是用色碼來表示,常見的色碼分為四碼或五碼,我們先來看四碼的電阻,要看四碼電阻就先找到金色或銀色(銀色已經很少見了)碼,金色表示誤差是5%而銀色表示誤差10%,當然銀色比較差,找到誤差碼後,它的旁邊當然是第三碼,依序是第二碼與第一碼,簡單說距離誤差碼最遠的就是第一碼,接下來就要套用以下的色碼表,請大家務必把它背下來︰

黑 棕 紅 橙 黃 綠 藍 紫 灰 白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一、第二碼表示數值,第三碼表示乘以10的幾次方的意思,我們來做幾個習題︰

棕黑黑金表示多少阻值呢?第一碼是棕,棕是1,第二碼是黑,黑是0,所以你先記住是10,而第三碼是黑,黑是0,也就是10的0次方,所以是1,那這支電阻就是10Ω 5%誤差。

紅紅棕金表示多少阻值呢?第一碼是紅,紅是2,第二碼是紅,紅是2,所以你先記住是22,而第三碼是棕黑,棕是1,也就是10的1次方,所以是10,那這支電阻就是220Ω 5%誤差。

黃紫紅金表示多少電阻呢?第一碼是黃,黃是4,第二碼是紫,紫是7,所以你先記住是47,而第三碼是紅,紅是2,也就是10的2次方,所以也是100,那這支電阻就是4700Ω 5%誤差,不過,如果你去買這支電阻時,千萬不要告訴店員我要買4700Ω的電阻,你要換算成K,也就是4.7K。

綠棕綠金表示多少電阻呢?第一碼是綠,綠是5,第二碼是棕,棕是1,所以你先記住是51,而第三碼是綠,綠是5,也就是10的5次方,所以也是100000,那這支電阻就是5100000Ω 5%誤差,依上面的例子,你難道要告訴店員我要買五百一十萬Ω的電阻嗎?,你要換算成M,也就是5.1M。

市面上買的到的電阻阻值最大不會超過10MΩ,所以練習時不用超過這個數值,計算電阻色碼比較麻煩的是第三碼,在這裡我要教大家一個小訣竅,讓大家不用計算的那麼辛苦︰

黑=十歐姆
棕=百歐姆
紅=K
橙=十K
黃=百K
綠=M
藍=十M

我們練習一下︰
有一支電阻色碼為橙白黃金,橙白為39黃為百K,所以為390K 5%。
另一支為藍紅橙金,藍紅為62,橙為十K,所以為62K 5%。
這樣是不是比較方便呢?

購買電阻時還要注意電阻的瓦特數(W),常見的電阻的瓦特數有1/8W、1/4W、1/2W、1W、2W、5W....,我們一般用1/4W及1/2W最多,等下次回家時再拍出來給大家認識一下。

打的手好酸!

网友:
感謝版主分享,又學到1ㄍ了

楼主:
補遺

電阻並不是每一種阻值都有,以四碼電阻來說,前兩碼市面上有賣的大約如下︰

24(比較少)
42(比較少)

如果出現其它的阻值,一般都是客製,如果你需要其它上述沒有的阻值,必須用串、並聯方式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辛苦了,我有買一塊電阻板,記憶不好怕忘...

ps:近拍不行,跟網路借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拍大張一點,讓大家看的比較清楚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W大的教學 ^^
((購買電阻時還要注意電阻的瓦特數(W),常見的電阻的瓦特數有1/8W、1/4W、1/2W、1W、2W、5W....,我們一般用1/4W及1/2W最多)) <---請問該從哪裡看出來? 抱歉我真的不懂 ˊ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教P大,那塊大板子是用來拆零件,還是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兩者都可以,用完在補就好,我還有一塊電容板(不建議買)

也是以前買得,順便認識零件...

像我貼圖那個是1/4w,要如何分辨大小就要去電料行逛

自然就會知道,筆述粉難形容..

网友:
謝謝W大的教學..

网友(2009-02-06):
對不起!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最近因為修電源供應器, 燒壞了不少零件, 其中有幾顆電阻(看起來很像1/4W的五碼電阻), 上面色碼分別是 "棕黑黑金黑"  及  "紅紅銀金黑", 這些色碼好像並不符合電阻色碼的規則, 請問一下這是電阻還是別的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可不可以拍照片給我看一下。

网友:
多謝W大, 我拍了好多張照片, 一直沒有辦法拍得很清楚!!
只好先挑一張比例清楚的, 請多包涵!!

第一張  棕黑黑金黑
第二張   紅紅銀金黑

网友:
W大大我還是不太懂 5環色的第三碼  是代表??
個位數?還是次方?
頭暈~

网友:
好棒 , 又複習一次了 , 我也剛好有一塊電阻版 , 拿出來看一下 ,被我用掉了好幾顆 , 下次要記得補回

但是 我比較想學的是 要怎麼判斷一顆黑媽媽的電阻組值呢?

除了Wish那篇繼電器維修以外 ,

我的意思是

如果遇到無法計算出來的怎半? 而且斷路了黑媽媽的 , 又找不到相同板子對照的情形下

除了分析電路和經驗判斷 ,還有沒有撇步呢 ? 拿電阻表一顆一顆試嗎 ? 好拙喔

网友:
五碼印象中好像是精密電阻 , 比較貴 , 用於較精密儀器上 , 電子材料行架上都是學生用的一般4個碼的 , 五碼要另外跟店員說

网友:
依據五碼電阻的電阻色碼規則:
第3碼是個位數, 所以應該不可能出現 銀色 !!
第5碼是誤差, 也不可能會出現 黑色 !!

我的電源供應器原本只有 "棕黑黑金黑" 那個元件壞掉, 我把它當成 10 Ohm 電阻, 就找一個換上, 上電後燒掉一堆零件, 所以還是弄清楚後再繼續吧!!

多謝D大的建議, 改天我會帶這些 "屍體" 去電子材料行問一下!!

网友:
所以是100x0.1  0.5誤差  對吧!!
收穫不少

网友:
看這些電阻, 看了好幾天, 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色盲!!??

昨天帶這些 "屍體" 去電子材料行問一下:
第一顆  棕黑黑金黑 --- 店員說是10 Ohm  (棕黑黑金 = 100 * 0.1 = 10.0)
第二顆  紅紅銀金黑 --- 店員說是22.9 Ohm   (紅紅白金 = 229 * 0.1 = 22.9)

今天拆了好幾部電腦, 找到了相同的元件, 用電錶量:
棕黑黑金 是 10Ohm
紅紅銀金 是 0.2多Ohm

第一顆  棕黑黑金黑 應該是10.0 Ohm沒錯, 第二顆就要再討論!!

网友(2009-05-01):
第一顆  棕黑黑金   黑
             100 * 0.1  =10 歐姆      最後一碼 黑色 為誤差值
             100 乘上十的負一次方
第二顆  紅紅銀金   黑
              22 * 0.01 =0.22 歐姆     金色 為誤差值  黑色為溫度系數
              22 乘上十的負二次方

有錯請多多指教.......

网友E(2009-07-09):
各位先進日安
小弟再此提供兩個連結給各位參考

下面為四環一般電阻的阻值算法
http://samengstrom.com/nxl/3660/4_band_resistor_color_code_page.en.html

下面為五環精密電阻的阻值算法
http://samengstrom.com/nxl/10116/5_band_resistor_color_code_page.en.html

下面為六環精密電阻的阻值算法(較少見到~應該是專業人士才會用到吧^^")
http://samengstrom.com/nxl/2020/6_band_resistor_color_code_page.en.html

使用方式為
點擊您的電阻色環顏色與位置~
即可自動幫您算出阻值(Resistance)~
Tolerance<---此為誤差值
很方便喔~因為小弟懶的記算法^^"~所以就找到這網站~
僅供參考喔^_^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先進日安
小弟再此提供兩個連結給各位參考

下面為四環一般電阻的阻值算法
http://samengstrom.com/nxl/3660/ ... r_code_page.en.html

下面為五環精密電阻的阻值算法
http://samengstrom.com/n ...

進不了.........不知連接有沒有問題

网友:
maxcar您好
小弟用IE6和FIREFOX都可以點進去喔~
您可以試試看先清除COOKIE再連結試試看吧^^

网友:
wish大大原文:
棕黑黑金表示多少阻值呢?第一碼是棕,棕是1,第二碼是黑,黑是0,所以你先記住是10,而第三碼是黑,黑是0,也就是10的0次方,所以也是0,那這支電阻就是10Ω 5%誤差。
更正一下: 棕黑黑金表示多少阻值呢?第一碼是棕,棕是1,第二碼是黑,黑是0,所以你先記住是10,而第三碼是黑,黑是0,也就是10的0次方,所以也是1,那這支電阻就是10Ω 5%誤差。

网友:
感謝啦! 又上了一課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更正!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客氣!謝謝你的教學,讓大家有這個平台可以充實知識.

网友(2009-11-18):
謝謝各位大大:努力爬文中

网友:
手邊也拆了一顆沒阻值的電阻,判斷是電阻的理由是從pcb R?位置取下,外殼稍微破損,已量無阻值。來源:D-Link DI-707P的電源供應器,原先懷疑是變壓器壞了,但是卻發現這顆詭異的電阻,拆下來一量...無限大,色碼:棕灰金金黑...就跟另一篇討論色碼電阻提到的"假精密"很像,用四碼來看棕灰金金=1.8Ω
,請問版上各位先進,這樣看對嗎?終於有權限可以貼圖了~

不明阻值的電阻

不明阻值的電阻

网友(2010-01-14):
請問最近我也在接觸5碼電阻~~~
但是~~~~他顏色~~~怎麼區分1-5碼順序~
有些2邊都可以算出數值~~
哪是怎麼區分~    哪裡是第一顏色嗎????

网友:
温故知新, 開卷有益. 謝!

网友:
很方便的網站哦.:)

网友(2010-02-26):
電阻值有標準的級制表,我最喜歡這一張表:STANDARD DECADE RESISTANCE VALUES,網頁中另有提供PDF版本供下載,列印出來隨時查看真方便。

网友(2010-05-20):
請問一下 小弟手邊有一顆壞的電阻 其色碼是 "黃紫灰金" ,似乎很難買到?
另外請問從阻的外觀如何知道其電阻的瓦特數是多少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I:

這個就要看多了,就了解了..

像以前大多是 1/2 W ,現在多是使用 1/4 W 或 1/8 瓦.. 以前電壓使用的比較大說..

一圖勝千文,附張圖,各類不同瓦數的電阻大小..

紅點處是 1/2 W,黃點是 1 W,綠點是 1/4 瓦,左方兩個小的是 1/8 或 1/16 W(我不確定),右方兩個大約是 1-2 W 之間..

网友J:
我那顆電阻是灰色的 像您圖中所示 從右邊算來第二個一樣!!
另外我仔細再看看電阻 我覺得該不會應該是 "黃紫銀金" 嗎??
因為銀色跟灰色挺像的!!

引用 网友H:
這個就要看多了,就了解了..

像以前大多是 1/2 W ,現在多是使用 1/4 W 或 1/8 瓦.. 以前電壓使用的比較大說..

一圖勝千文,附張圖,各類不同瓦數的電阻大小..

紅點處是 1/2 W,黃點是 1 W,綠點是 1/4 瓦,左方兩個小的是 1/16 ...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那顆電阻是灰色的 像您圖中所示 從右邊算來第二個一樣!!
另外我仔細再看看電阻 我覺得該不會應該是 "黃紫銀金" 嗎??
因為銀色跟灰色挺像的!!

應該是 "黃紫銀金" 才對,這類大多是是使用在 Power 上.. 阻值應該是 0.47 歐姆 2W(或是一瓦) ..

買這類電阻拿實品去買可能比較好買.. 多跑幾家應該不難買到..

网友:
沒錯~確實是供電模組在使用的!!
那請問若1w跟2w買錯會如何呢??

引用 网友H:

應該是 "黃紫銀金" 才對,這類大多是是使用在 Power 上.. 阻值應該是 0.47 歐姆 2W(或是一瓦) ..

買這類電阻拿實品去買可能比較好買.. 多跑幾家應該不難買到.. ...

网友:
回复 网友K:

買錯,很有可能燒掉.. 最好是買等於或大於的同值電阻..

另外買不到同樣大小的,可買大一點的(也就是瓦特數較大),不過我看到一般最大的就是如圖最右的了.. 再大的一般都是水泥電阻了..

還要注意空間是否夠大,容得下這顆電阻..

网友:
另外,應該沒有這種 "黃紫灰金" 的電阻..

网友:
Antony ..

突然想到,若買不到合適瓦特數的,可用並聯的來取代,這種技巧在很多電子電路里都看得到(由於成本問題)..

例如,你的電阻是 0.47 歐姆 1W,可用兩個 1 歐姆 1/2 瓦(成了 0.5 歐姆 1 W)的電阻並聯使用..

网友:
感謝各位先進的回應~
我剛剛大約比了一下大小 應該是1/2 W的

网友:
我的電源供應器燒掉一顆
我拆下來看是[ 紅黑金金 綠色包裝] 是 2 歐姆 金屬氧化膜電阻是嗎
我量的結果是無限大
如果照上面大大的教法 紅2 黑0 金0.1 金+-5% = 20*0.1 =2

楼主:
回复 网友L:

請看一下版規第七條好嗎?

http://bbs.pigoo.com/forum-117-1.html

网友:
精密電阻跟一般電阻算法應該沒差多少

网友(2010-07-06):
大大的說明  比教科書上的還詳細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有勞嚕

网友(2010-08-25):
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
對於小弟我不是讀電子相關的...打從內心的感謝

网友:
標籤一下。。很好的討論
咱會算【精密電阻了】。。。
ps:以前有自我學習過。。不過又忘記了!!
ps:藍色的【精密電阻】。。。三用電錶裏面有 10幾顆。。。想算【精密電阻】的人。。。可以把三用電錶拆開練習 換算一下^-^

网友:
我是門外漢 非本科

來此不虛行 受益良多

网友(2010-11-05):
可以教一下怎麼計算併聯呢?我手上有一個壞的「 2WR39J 」的電阻,是2W 0.39歐的電阻,可是跑了很多家電子材料行都買不到,請問併聯的話我要用多少的數值買才對呢?麻煩各位了,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知道是不是我問的問題太笨了,都沒有大大告訴我;不過我真的不懂,很想請各位幫忙,可否告知我怎麼作才可以解決呢?拜託了~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M:

建議你發個主題and 拍張零件的照片上來吧~ 我想就會有高手幫您解答^^"

小弟依照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9B%BB%E9%98%BB 此篇文章

找個 2W/0.5歐姆 的電阻代替看看吧~

值應該是   綠 黑 銀 金 黑   (小弟只是新手~請先詢問其他前輩們~ 切勿貿然跑去購買<此答案並非一定正確>)

网友(2011-06-21):
回复 网友N:

前天去光華商場旁邊地下一樓電子商城買電阻,找半天就是找不到560 1/8,後來跑去問門市小姐,她一臉不削的說1/16就是1/8,冏rz蝦米!!1/8就是1/16?為什麼都沒人告訴我...當時真糗,後來趕快拿50顆去旁邊假裝看電表,然後迅速晃到門口結帳,屁滾尿流般衝到一樓假裝沒事發生跑去買杯咖啡和雞排吃壓壓驚.

网友(2011-08-20):
真是高手 .....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