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故障

楼主(2008-12-25):
請教各位大大,小弟於幾天前翻出一個舊的電源供應器是正常可以使用的,想說灰塵很多,於是拆開清理灰塵,
結果不清還好,一清就掛點了,使用電源供應測試器強制啟動電源,但卻沒任何反應,檢查一些零件的外觀,有看到一個
電容稍微爆漿,於是更換了此電容,但還是沒有任何反應,請各位大大協助提供相關可檢測的疑點,謝謝大家囉.

网友:
歡迎你,請跟我一樣,先拍照上來,這樣板上的大大才能幫你診斷喔,還有記的看一下上面的注意事項n_131|
如果不能貼圖,請到處看看留言,大概10則就能貼圖囉!

楼主:
感謝大大的提醒,
二、請先插上市電,在不強制啟動下,測試該電源供應器的VSB有幾V的電壓?
請教一下,上面第二點這各VSB我該如何測量呢?

小弟的POWER是七盟300W舊款小風扇的,圖片的話,我已經在努力發言了,等等補上.補上圖片

网友:
我也是菜鳥沒辦法幫您什麼(怕會誤導你啦 XD),附上W大提供的圖

楼主:
您上圖的意思是把電源供應器插上電,開關打開,然後使用三用電表量測此兩各位置嗎??
哪各接正極,哪各接負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插這2個位置喔,XD 我會害死人啦n_130|
我是負極接黑線,正極接5VSB量的,如果可以,等高手回你再動作好了......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棒接com,紅棒分別量5vsb跟ps on,謝謝

楼主:
謝謝P大的教導  已量測OK,PS ON 和 5VBS的電壓值皆為5.08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你是說把綠線跟隨便一條黑線相接會無法啟動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報告P大,他是說 使用電源供應測試器強制啟動電源,但卻沒任何反應
意思應該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我想請他直接將綠線接地試試,電源供應測試器這種東西不要太相信

除非是專業負載器..

ps:你可以想想若綠線電壓無法變成低電壓時,是哪裡壞?
   我也正在想,晚點w大上線就有解答..

楼主:
P大小弟剛才已試過,綠線接地是無法啟動電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當你確定將綠線接地無法開啟,5vsb 電壓正常

如果是我會檢查如圖所示開關三極體(mos)跟

蕭特基二極體,TL494 相關線路,給你參考...

楼主:
感謝P大的熱心回應,只是我真的是菜鳥,您提到的這些電路該用什麼方法去測試呢??
不好意思,真的麻煩您了.甘溫喔!!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七盟的通病就是電容常爆,所以你要確定你換得那顆電容是好的且有焊接好

其他電容也是好的......

因為你的5VSB電壓正常...

1.  檢查TL494的第12腳跟第4腳電壓

2.  拆下2個散熱片檢查上面元件有無短路

3.  當一切都正常就要檢查是否有空焊或其他元件短路
      因為原本是好的,忽然不能用有點難抓問題

以上是我檢修思路給你參考...

楼主:
感謝P大的經驗分享,小弟在拆開散熱片後,有發現疑似燒焦的地方,但電阻看起來沒燒焦,
請問這有可能是發生問題的地方嗎?

网友:
常在在這裡"混"的老朋友們應該都知道,維修ATX電源供應器就是從VSB來判斷要修高壓或低壓,至於如何分高壓或低壓的方法請新朋友自己爬舊文一下!
電源有VSB而無法啟動,這顯然是低壓的問題,維修可以從低壓的蕭特基二極體往輸出端修,也可以由輸出端往蕭特基二極體修,但是不管從那裡修,只要確定蕭特基二極體及電容沒問題,那最有可能的就是控制那兩個開關電晶體的TL494及其週圍電路了,不過cwk7195你換裝那個電容的焊點你要把它焊好,否則它可能是下一個故障點。

楼主:
w大,您終於現身了,感謝您的幫忙,所以我應該往低壓(圖片的左邊開始修),至於焊點的問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銲錫不夠純,還是溫度不夠高,用起來很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首先歡迎你加入"防礙資訊業蓬勃發展行列",既然你很清楚焊點焊不好是錫與烙鐵的關係,我想你應該可以克服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放心可以測量一下,七盟電源的標誌

楼主:
大大們,在請教個問題,若銲槍溫度很高,再焊接時會把元件熱到損壞嗎?
小弟焊接時,都會接觸接腳,那時元件溫度都很高.

楼主:
我被爆了~~~今天看了ATX微機開關電源維修教程的教材,結果就想到去量量看看高壓電容電壓是不是加起來300V,結果紅色測棒才剛放上去而已就爆了,真是有驚無險啊~~想請教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呢??而我量另外一顆POWER時則不會,怎麼會這樣??附上精采被爆圖片 ><
再請問大大紅色探棒上被爆痕跡要怎麼清除掉,好像會影響量測的精準度說.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測量電壓時會發生這種情況只有探棒誤觸短路及三用電錶檔位錯誤引起。

网友:
呵呵....被爆是正常的,每個維修者都有被爆的經驗,不要害怕喔....嘻嘻

网友(2009-01-25):
感覺小弟正在走   被爆的路

剛測了一顆不會動的 power (iCute)

5vsb=4.95v
綠線=2.45v

用導線將綠線跟地線短路  也沒反應

网友:
W大說的沒錯,小第一開始量市電時檔位錯誤,也把探針尖端給燒熔了一小角。

网友(2009-10-14):
還好是探棒被爆,人沒事就好。
聽玩管機的朋友說,被4百伏直流給電到粉刺激。
如果裝更高壓的211系列,聽說有人掌心穿孔。。。。
面對高壓,大家要謹慎些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如果裝更高壓的211系列,聽說有人掌心穿孔。。。。
其實沒那麼嚴重啦! 個人常常精神不濟,周公來訪時,都用剛充飽的 150uf/400 或  220uf/450v
充實自己,頂多只有起兩小點水泡而已

ps:建議面對密集的電路還是用探針棒,電到事小,波及無辜事大

网友:
那還是比不上 送電短路爆炸.......煙火秀
哈哈 , 還有七盟300W電壓輸出那邊有時候也會被擊穿
破洞,要記得補錫......

网友(2009-11-14):
 久久回來,看到我的圖片被引用,我也能提供一點力量,不錯的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有一顆power 跟cwk大類似狀況, 已做過以下測量...
1. +5VSB 量到5.0V
2. PS-ON量到3.0V
3. 綠線接地風扇動也不動
4. 已拆下蕭基特二極體測量無短路

現在想進一步測試電源監控IC, 但型號不是TL494, 是點晶PS224U, 不知是否也是測第12腳和第4腳電壓呢?還有所謂的測電壓是待機狀況下, 紅棒接第12腳(或第4腳), 黑棒接IC的GND嗎?

网友:
學習修護電氣或多或少會有小狀況發生
一 觀前無法顧後=不專心

二狀況發生= 不用心( 沒有用心確認)

三修護之路=很費心(多走冤忘路)

最終之路=很放心(乙能掌握重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裝更高壓的211系列,聽說有人掌心穿孔。。。。
其實沒那麼嚴重啦! 個人常常精神不濟,周公來訪時,都用剛充飽的 150uf/400 或  220uf/450v
充實自己,頂多只有起兩小點水泡而已

ps:建議面對密集的電路還是用探 ...

心臟比較弱的人. 電到可能不是只起水泡而已. 而是整個人躺下去不再起來了...

网友:
大家都講得很深奧,小弟我吸收能力有限!

网友(2010-09-21):
手邊多顆待修
覺得有難度
繼續進修中

网友:
剛加入Power維修行列…看到:) 怎麼多前輩努力成果,真教人感動呀~

网友(2010-12-17):
我也是試著學學看,我是新人請多指教!︿︿

网友:
加油  你有得修了

感覺起來和點怎麼都像假焊啊

有用三用電表量測你焊的接點有導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