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晶體好壞的判別?

楼主(2008-12-25):
昨天從故障的CRT拆了2顆晶體SSS10N60A跟BU2520AF下來後
量接腳阻值 不管怎麼量阻值都很小(低於100)
這樣是不是表示這2顆晶體是故障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數位電錶測量半導體要用二極體檔測量,只有指針式的三用電錶才用電阻檔測量。
怎麼測量請你找一下舊文。

楼主:
改用逼逼檔去量後
SSS10N60A 怎麼量都是逼逼叫
BU2520AF 這顆 B-E跟C-E會逼逼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三用電錶的二極體檔與蜂鳴檔是同一檔位嗎?如果是的話,那會嗶嗶叫顯然就是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同一個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