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源新型專用控制芯片AT2005B

楼主(2008-12-26):
ATX電源新型專用控制芯片AT2005B
    一提到ATX電源,就使人聯想起脈寬調制芯片TL494與電壓比較器LM339兩塊“經典"IC來。而新型專用控制芯片AT2005B兼有以上兩芯片的功 能。且其中電壓比較器的數最多達8個,比LM339多一倍,加之內部還設計了一些專用的輔助控制電路,故以它為基礎設計的ATX電源外圍零件數更少,各種 保護電路也更趨完善。目前,一些常見電源廠家如世紀之星、富士康、金河田等,都推出了采用AT2005B芯片的新型號ATX電源。

    AT2005B為塑封雙列(16)腳直插式結構,各引腳名稱及常見外圍電路如圖1所示,圖2為其內部結構功能框圖。現對各引腳功能及所接外圍元件的作用分析如下:

    芯片第①腳為運放反相輸人端(op neg in),(16)腳為運放輸出端(op out).它們實際上分別是圖2中誤差放大器a10的反相輸人端與輸出端。外電路中該兩腳間接有阻容串聯補償網絡r1、c1,以改善誤差放大器的頻率特 性.消除自激並增加帶寬。②腳為電壓調整輸人端僅ad刀,v5和v12電壓經電阻網絡114,115和vr分壓取樣後,經②腳送人誤差放大器。通過調整 vr可對開關電源輸出電壓進行調節。③腳(v33)、④腳(v5)、⑤腳(v12)分別為3.3v,5v及12v電壓的過壓/欠壓檢測輸人端。其中 3.3v和5v分別直接接入③腳(v33)和④腳(v5),而12v需經電阻r6,r7(圖1)分壓後才能接人⑤腳(v12),因AT2005B最大允許 輸人僅5.5v。⑤腳設定的正常輸人電壓值約為2.37v-4.64v,超出此範圍電路即自動保護。⑥腳(即為一備用的過壓/欠壓保護檢測輸人端。它可為 某些多於上述3路(3.3v,5v及12v)輸出的特殊電源提供保護。⑦腳為電源地(gnd),⑩腳為電f(vcc)o AT2005B電源最大允許電壓為5.5v.常用值為5v.⑧腳(ct)為鋸齒波振蕩電容接人端。圖2中鋸齒波振蕩器的振蕩頻率fosc由該腳外接電容 ct的電容最決定.其計算公式為:fosc=410x103/(3.3xct)khz,式中ct的單位為pfo如ct=2200pf,則fosc=410x 103/(3.3x2200)=56.5 khz。
⑨腳(c1)、⑩腳(c2)分別為驅 動輸出1與驅動輸出20因為是漏極開路輸出方式,外電路需分別加接上拉電阻r3(如圖1所示)。其最大允許漏極電流均為200ma,最大允許漏極功耗 200mw。輸出脈沖頻率為上述鋸齒波頻率fosc的1/2(如圖3所示)。(11)腳(rem)為遠程開/關機信號輸人端,低電平有效。當rem為低電 平時,主電源開機;反之,rem為高電平時關機。(13)腳(pg)為電源正常("powergood”信號輸出端,高電平有效。當pg為高電平時電源正 常;否貝ilpg為低電平。(12)腳(tpg)為電源正常信號延遲時問設定端。延遲時間長短由該腳外接電容c4的電容量決定,當c4=2.2μf時(如 圖1所示),延遲約250ms。(14)腳(det)為信號檢測輸人端。誤差放大器的輸出(16)腳信號經隔離電阻r2接人det端(如圖1所示),當該 電壓大於某確定值(如0.625v)日寸,才允許(13)腳產生"power good"高電平信號。圖3為脈寬調制(pwm)作用波形。其中"pwm輸出”即圖2中誤差放大器a10的輸出。②腳的取樣電壓愈高.`pwm輸出”愈 大.導致⑨腳(c1)與⑩腳(c2)輸出負脈沖愈窄用它去推動半橋開關管,使輸出電壓穩定。圖1中電容c2的作用是保障電源的軟啟動。在電源啟動瞬間,電 容c2上端的電壓迅速上升,導致⑨腳與⑩腳輸出的負脈沖變窄,從而降低開機瞬間的浪湧電流,也避免了開機浪湧電壓使過壓保護電路動作。電容c3則穩定了 (14)腳的電壓,當電容c2下端的電壓突變經r2傳送過來時,.保證電源正常("powergood")信號的正確時序。

网友:
收下你的資料囉...3q

网友(2009-03-26):
P大:
是指在POWER上的這顆晶片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沒遇過不知道有沒有通用,抓張圖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很多顆雜牌的POWER都用這顆耶..
有跟你圖一樣的2005的 還有2003的...看不懂..= =
到現在我也還不知道那是什麼鬼..@@

网友:
ATX POWER 要查修還真的不簡單

网友(2009-08-12):
不知這顆那裏有賣呢?
我的POWER好像是這顆壞了咧
AT2005B 709B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剛好有拿到這一顆使用 2005z  ic 做電源控制的 !!!

大概量了一下腳位 ,  核對一下 應該是不一樣的 !!!

也不是 TL494  的 ~~~

网友:
感謝P大提供的資料
我最近也修到好幾顆這型的晶片 ,
特點是線路變的比較簡化了 ,
我通常取得IC的方式是 ,
修好比較爛的雜牌POWER後 , 再把它殺了 ,
可以省去買零件的錢 ...............

网友(2011-02-25):
最近也有一顆SDC CHN 2005B 91118不曉得是不是這個,KY-500ATXC用的,也是找不到DataShit!!

网友:
就此收下啦...謝了大大

网友:
最近剛剛也修了一個用這芯片的電源..

偶發現, 很多中國出品的雜牌電源都用上這顆芯片..... 且板子上可省的都全省了(PFC就更不用說肯定是沒有了)
主電源部份用的電晶體居然是13007 x 2... 你說最大有多少功率.... - -! (但外包說450W...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