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FP553不能正常開機

楼主(2008-12-26):
本來可以開機一陣子後會停止開開關關的狀況 但是現在都開不起來了
輸出的電壓開機有接訊號時分別有12.3,4.75,3.28 跟無接訊號時一樣
然後他會發出很小聲的 磁滴 磁滴 磁滴 燈號也會一閃一滅
面板像是點不起來一樣可以隱約看到有東西出現又消失 然後是黑屏
燈管接與不接都是這樣
SSS10N60A 逼逼檔 剛觸碰時會出現很短暫的逼聲之後阻值就上升了
不知道要往些地方作檢查

背面電路圖

背面電路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當你SSS10N60A有異聲就應該拔下來檢查有無短路...

SSS10N60A在這是當開關電晶體,若沒短路則應檢查周邊元件

SSS10N60A 跟電源IC UC3842B有關聯,先從這裡查起...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87&extra=page%3D1

上面這顆ic可以照正面嗎,查不到型號,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之前看錯了 那顆是 YG802CD9
SSS10N60A 應該正常 用2級體 查各腳逼逼檔都沒有短路
勞煩大大了 請問接下來往哪查比較好
測量電阻需要拆下來嗎 我直接量也找不到有開路或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對喔,SSS10N60A是MOS,當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

應該有阻值(壓降值),其餘沒有阻值,不可能全有阻值

可以詳細說明你如何測..謝謝.

楼主:
我昏頭了 連續弄錯型號SSS10N60A是昨天問的那顆
今天這顆應該是SSS6N60A  不過還好有這2顆 這2顆有不一樣的阻值
昨天是用逼逼檔量SSS10N60A 以為他壞了

先跟p大說一下我的是普通數位電表DMM-93B
以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時SSS6N60A 阻值會出現2種有時是7.3有時是1.073M @@
其他都量不出阻值應該是超出了都是顯示1
出現7.3時如果接著量紅棒接S極,黑棒接G極那接著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就會變1.073M
需要將歐姆檔轉回200歐姆檔位用紅棒接G極,黑棒接D極後繼續量測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才會變成7.3歐姆

SSS10N60A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時只有8.3歐姆 (GD=13.9 GS=6.7)反過來接也是@@

另外請問P大 像現在我的MOS拆下來了 就可以先量UC3842B了嗎
還又就是他是在通電下良測 那我正負級要怎麼接 拿負級接螺絲孔的接地正級接第7腳量電壓這樣正確嗎
我有量一下G級後面第一顆往UC3842B的電阻標示為黃棕黑金 41歐姆 直接在板上量出來是47歐姆
另外就是他的次級電壓方面因為電路板上有寫往AD板輸出的腳位電壓 所以我有量出3.3跟5V 分別是3.25與4.75
往高壓部分我有量16V的那顆電容 他有12.75V

不瞞您說 這台本來是要熱身就能看 結果中午我該死的手去拆下來補焊一些焊點就變這樣了
想說要熱機是不是接觸不良 害的我到現在還吃不下飯 鬱卒的很

网友:
紅棒接S極,黑棒接D極時SSS6N60A 阻值會出現2種有時是7.3有時是1.073M @@
其他都量不出阻值應該是超出了都是顯示1

MOSFET~~~~~你要記得 先放一下電~~不然不會準確~~
~~~~
不知道有沒有同樣一顆~~~
UC3842 W大以前有寫過文章~~好壞測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87&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請問你的聲音不是從mos來的嗎?

你下午補焊什麼?謝謝

ps:我會錯意,請仔細聽聲音是否從高壓板那來,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P大
我下午補焊的讓不開機情況更嚴重到現在無法開機了
另外想在問 mos g極要怎麼放電呢?

不好意思我都是問笨問題  還請您多多包函
謝謝大大

网友:
我會錯意,電源應該沒問題,先把高壓板2顆電容換掉

應該是1000uf/16v,這是通病先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F:

高壓部分是2顆50V 100uF的無級性電容  也不知道怎麼測好壞
可是就算我不接燈管也是一樣會無法把面板點亮
對岸那邊說的那2顆1000vF 16V還有主電容部分一開始就有換過了(前天就換過)
因為狀況依舊所以今天手不聽話又拆開來補焊圖上的那些地方 就更糟了
本來今天還想去資訊展看辣妹 中午搞砸後就沒心情去了

另外聲音真的很難確定 因為太小聲了
範圍內的像電感與線圈的聽起來都很近 因為距離都不到5公分
而且感覺上比較不像高壓包發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加強型n通道 mos 測量方法

1. 用電錶的探棒接觸 mos 三個極----放電

2. 數位電錶打二極檔,紅棒接s,黑棒接d有壓降值(阻值),壓降值不能過低

3. 其它不管怎麼接都是無窮大就可判定是好的,遇有短路就必需放電一次
    以求準確

4. 數位電錶不能打歐姆檔測量三極體 (mos)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可以仔細聽看看聲音從那來,因為你的狀況很像高壓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謝謝P大
我後來每次量的時候都先短路在量
的確只有當紅棒接s,黑棒接d時有數值.700  到 .699
其他都是無窮大的1

回复 网友H:
OK我再把MOS焊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J:

恩 回p大
我後來用幾張紙捲成圓桶狀去聽 的確是2個高壓包的兹..滴 兹..滴的聲音比較清脆

网友:
回复 网友K:

現在應該放在高壓區,照我圖所示,可以幫我報電壓上來

電錶打DC檔,一切務必要小心慢慢來,謝謝...

紅箭頭--紅棒  黑箭頭---黑棒

楼主:
@@ 燈管沒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L:

夭壽...那是高壓1500V~3000V(我打小心是叫你勿碰)

請打開電源測,因為沒有5V過來...OV的地方請用

蜂鳴檔跟黑棒標示的地方測那跟是地線..

對岸網友測的數據..

楼主:
我看後面的電路剛剛量的會走向 往AD控制板的排線
第1條0V的走向5V  蜂鳴檔顯示1 超出
第2條0.03V 的是跟INV_ON/OFF連 蜂鳴檔顯示.04
第3條走向 BRD_ADJ  蜂鳴檔顯示1.45
現在第4條有12V了

网友:
小龐大大,小弟要出門了,高壓區的供電是由圖中來的

先把供電搞定,要跑一下線路,若不懂就把IC板背面照出來

請教W大或其它大大幫你, 小弟只能帶你到此...

楼主:
謝謝您 很感謝您陪我這麼久
對我來說也是有進展了 至少能一步一步的找
真的很感謝您
我來去吃飯一下 等等繼續研究 ^^
-----------------
目前供電有正常了5V 跟12V 都有 我想可能是上面的線有點氧化測不到吧 用力一點就可以量出電壓
因為往A/D端的5V也有 高壓那邊接在那顆黑色的像磁珠後面的16V的電容 也有12V
剛剛乾脆把供電部分的電容除了高壓那2顆無極性電容外都換新的 還是老樣子

网友:
有電壓就往下查....請告訴我圖中的型號,謝謝..

找看看有沒有類似這些mos跟三極管..

楼主:
mos類都在板子上用2級體檔位量過ds 都沒有短路
圖片標示的很擠 有勞大大了

另2個疑似保險絲位址

另2個疑似保險絲位址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用那麼多嚇人,只要給我高壓就好

圖中那2棵ic可以幫我確定嗎,找不到資料,謝謝

楼主:
我查了p大的c5707後發現應該是j485 之前誤認j405 字印的不好辨認了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SANYO/2SJ485.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N:

這台跟我上次修benq不一樣...

1.   先對高壓變壓器加焊

2.   打二極體檔,量我劃的對地阻值是否相同,三級都要
       先試試這些

ps:劃錯,黑箭頭是紅棒,紅箭頭是黑棒,記得要斷電

楼主:
上方j485        G D S對地電阻  1.275_超出_  .156
上方 FU024NG D S對地電阻 1.611_  .156_ 逼逼叫 阻值0
下方j485        G D S對地電阻  1.277_ 超出_  .155
下方 FU024NG D S對地電阻  1.610_ .156_逼逼叫 阻值0

高壓變壓器的部分他是2個腳2個腳接在同一條線路上 我都有相鄰的2個腳用BB檔測 也都有叫

晚上又拆了更進一步 把A/D跟面板的軟排線也拆下來清潔 但是...還是老樣子
然後開始量A/D板上的控制晶片週遭連接的貼片電容與貼片電阻的阻值 量了一面後都沒有什麼異樣 覺得不知道自己在幹麻

网友:
回复 网友O:

當你加焊後一樣無法點亮....

1.  土法練鋼,一一檢測元件,碰到相同ic就拆下用二極體檔,一腳固定互相
     比對阻值(很累人,不建議使用)

2.  替換法--- 如圖所示切割,在外加一塊高壓板測試是否可點亮

3.  若以上2種測試都無效就是驅動板的問題,修復難度很高(沒料)
    全用替代成本已超過這台液晶顯示器

ps:當燈管其中有一隻壞掉也會有如此狀況的短路保護
   未能幫到你很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P:

謝謝P大今天不厭其煩的指導
真的很感謝您
有了檢修的方向 我也覺得比較有活力
不然中午真的是鬱卒到不行 東西被自己越搞越糟真的很.....

外加高壓板方面可能要以後了  手上沒有其他可替換的東西
其實不接燈管也是這樣的....
我想可能真的是驅動板的問題

再次的謝謝您   真的是有那種感動想到要==>

网友:
小龐大大,既然你說過補焊過才這樣,不如將被面秀給大家看ㄋ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有貼了 第一帖的第3張就是背面  其實很好看出來  有焊過的地方 跟其他地方顏色差很多
其實沒有補焊多少地方
這台本來就不是很正常的了 他就是會開開關關 等一會而才正常
唉 早知道就不要在動他了  我是笨蛋小龐

現在想怎麼把另一台不同型號白屏故障的電源部分換給這台用

网友:
大大對不起喔, 我是說背面,非正面

楼主:
回复 网友R:

恩 我也不清楚你的背面是哪一面
不過第1帖裡正反2面都有照片 第1張是驅動板正面 第2張是電源與高壓正面第3張是電源與高壓背面
電源與高壓正面部分在第8帖的圖有標我補焊的地方  我只是看那些地方錫很薄所以補焊而已
其實補焊不是重點 是他本來就是會這樣了 因為無法正常使用才會想補焊看看
結果更糟 哈哈
這台在原主人那時就是無法使用了  我搬來後拆一拆查一下電壓正常
裝回去後竟然開久一點 他就會能看了
結果沒2天好光景 我又手癢 才變成這樣

网友:
是你補焊的地方,另一面讓各位大大看看

网友:
mos類都在板子上用2級體檔位量過ds 都沒有短路

在板子~測不准~~~~~  最好是要拆下來~~~~
因為我有試過~MOSFET 在板子量G D S 有電壓~ 拆下來~  D S 2邊都不通的    (那顆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第1帖電源與高壓部分的背面就是補焊過的圖 而第8帖則是正面有圈選出來補焊過的地方
是要我再從第1帖的背面部分圈出來嗎  還是要我在拍特寫
因為這裡貼圖大小不建議用高解析 不然原圖就可以看的比較清楚 您是要看焊點好不好嗎

回复 网友T:
C大
剛剛又去買無級性電容 也順便把FU024N焊下來量
逼逼檔D-S有阻值 .768 其餘都是1(超出範圍)
換了新的無級性電容狀況依舊.........

..拆下來量GS不導通是不正常嗎 @@ 我有點搞混了 不是阻值無窮大不導通才是正常嗎

補焊 背面

補焊 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U:

你要確定是MOSFET
因為很多長的一樣 並不是MOSFET
你可以先去下載他的型號 DATEHEET 看一下WHAT
先放電
N通道
D 黑    S紅  正常是  600左右的組直 為正常
其餘都不能通~   其他如有通表示壞了
我是用數位電表的   不是0 就是 600左右
我只會這樣判斷
那打錯字了~SORRY

网友:
恩看你有沒有補好,F751有開路嗎?還有一點可能被你用壞了,原因靜電

楼主:
我下午睡醒後 想到p大的27帖那條藍線
所以把燈管部分的電路拆了
這下終於有暗屏出現 可以看到鬼影了
可以確定的是高壓那邊的問題
然後把那邊剩下的11顆電晶體全拆了 下來測試 得到下列結果
QXXX是在板子上的編號 後面是型號 種類跟腳位
Q754  Q756 -- A733P   PNP 電晶體 ECB
298 ; 319 (HEF值)
2級體檔測試 2顆EC間都不導通  B-E,B-C 都有高阻抗
--------------------------------------------------------------------------------------
Q751 Q757 -- 2N700   N–Channel—Enhancement SGD
2級體檔測試 s紅-d黑 阻值.870 ; .857 其餘組合不導通阻值超過
---------------------------------------------------------------------------------------
Q750 Q782 Q783 Q752 Q758 -- 2N3904 NPN 電晶體 EBC
196 ; 166 ; 186 ; 183 ; 188  (HEF值)
2級體檔測試 5顆EC間都不導通  B-E,B-C 都有高阻抗
-----------------------------------------------------------------------------------------
Q759 Q781 -- K138 (A733)  PNP 電晶體 ECB
252 ; 272                    (HEF值)
2級體檔測試 2顆EC間都不導通  B-E,B-C 都有高阻抗
...........................................................
剩下高壓變壓器與2顆MC74HC02AN 不知道怎麼測試好壞

楼主:
回复 网友V:

其實一直回覆第一帖就是焊過的背面  因為覺得有補過的就會比較亮 不會不好區分
只是要用照片檢查焊點可能還要放大加上多角度  除非是真的明顯焊的不好
不然覺得剛焊好的都會亮亮的 不太好拍
靜電部分應該還好 我有防靜電手環
F751也應該沒有問題有焊好  先前有說我有量後方的電容 他是有12V電壓也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W:

我查過變壓器好像不能用數位電錶量,要用指針型電錶,w大有寫教學

變壓器壞掉的機會很少......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A%E5%A3%93%E5%99%A8

MC74HC02AN 就焊下來,打二極體檔,紅棒接7腳,黑棒接其他各腳

然後與另一顆互相比對阻值理應相同,這是我自己想僅供參考,若買得到零件

就直接替換..我看不懂datasheetn_067|

ps:若有朋友有同機型就可互相比對阻值(廢言當我沒說)

网友:
回复 网友U:
請教C大.以這顆2SK2937 - Silicon N Channel MOS FET High Speed Power Switching - Hitachi Semiconductor
http://cn.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2SK2937
(在我的愛華NSX-F959床頭音響板子上有兩顆)
以C大所說的方式放電後.用指針型電錶(X1Ω)測試時(在板子上測試).是充放電回到∞.
D 黑    S G 紅的測試都是充放電的情形.兩顆都一樣.
D 紅    S G 黑的測試時.D G是 20 Ω. D S是 4 Ω.
另一顆 D 紅    S G 黑的測試時.D G是 ∞(不通). D S是 0 Ω(導通).
以上的每一次測試前都先放電後所測得的結果.
這樣的話如何判斷哪一顆是屬於好的或者是壞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X:

應該很多人都是 剛接觸 都搞混了~  在板子測 只能大概 不代表沒壞
只能依照 常常在板子測試 量MOSFET的感覺 到底 這點電壓是多少
~~   可能依照經驗來大致判段...
還是要拔下來~  ~~測才會準確~~~~~~  爬爬 以前的文章 很多大大都有詳細的解說~~

楼主:
拆下MC74HC02AN檢查電阻 2顆都是一樣的情況  而且每組數值也都相近幾乎一樣(一個Y對一組AB,Y-0.9  A與B-1.08)
糟糕的是 我在裝上去後 他沒有在開開關關了 變成黑屏
跟把燈管區的線路移除不一樣的是他還是會嘗試幾次點燈才完全黑屏
想說是不是沒焊好 用2級體檔量了各腳的對地狀況 都沒有斷路發生
@@ 這下不知道又搞砸什麼
就又來一次晶體全拆 測電阻 MC74HC02AN在拆下來量......    數值沒什麼變化 @@
雖然沒進展又像越來越糟 可是卻還玩的蠻愉快的
想說 好吧.. 反正也不知道這些東西到底這些數值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乾脆全去買新的零件回來好了
不過被女友阻止了  ....

在這幾天再次感謝P大  真的很感謝P大的教導 謝謝您

回复 网友X:
像C大說一樣 我們還是拆下來測比較好 至少 DS不導通要有阻值 指針D 紅 S 黑
在板子上測的要有經驗才行 因為會受周邊電阻的影響 我們新手無法用這樣的數值猜是好是壞

------------------------
因為買新烙鐵GOOT TQ-95 與GOOT吸錫線  最後說下這2樣東西的使用感想
我之前用的是國中時期買的普通30W木柄烙鐵 與台製吸錫線
吸錫線比較上 台制的有時需要焊油潤滑一下才吸的起來 GOOT的不用
但是台制的可以吸較大的量而且吸的錫在線上面移動性差一點 只是這樣我比較喜歡
反而不會因此過好的流動性在吸第2點時需要移動較大的距離(就是可以省一點)
而GOOT的它流動性好(它編織的比較密)吸第2點需要移動較大的距離 不然會被之前的錫影響
這樣變成會蠻浪費的 或要常剪
當然GOOT的真的沒什麼殘渣 台制的殘渣蠻多的 可是畢竟焊點還是要清潔一下
所以我想下次我還是會買台制的就好 畢竟他們差了2倍以上的價格

烙鐵部分TQ-95 我覺得平時使用的溫度還比木柄的溫度低(我沒使用加溫按鈕)
但是他畢竟是恆溫 所以熱補充快 連續焊時蠻好用的 而且我覺得他加焊時用錫量可以比較少
木柄的用到後來也行 因為熱機久了後 使用上溫度覺得還比TQ-95高 但是連續來太多點就不太行了
因為我發現TQ-95焊的都不是很好看 煙會出現比較久 後來我會在每一點都加熱個3秒-5秒在離開
讓煙揮發完全一點 這樣焊點就比較好看了
這可能是我的銲錫也是從國中至今60%錫的產品 裡頭助焊劑可能較多 新原金屬的3心線好像是這樣
在來就是這新烙鐵買回來後一開封使用 它.....頭一下子就黑了
真是嚇死我  趕緊用焊油 銲錫不斷的清 才清出正常的使用範圍
而且我覺得他頭不用時黑的很快 要不時給他吃錫 使用時在清理 還真的是蠻麻煩的
不像木柄的好整理 不用時不理他 也不會很快氧化的很嚴重

网友:
謝謝C大和小龐大的建言.
有些事情或工作真的是馬虎.偷懶不得.
尤其對一個新手來說.更應謹慎.實事求是.
經驗乃歲月的累積.冰動三尺非一日之寒.
與各位大大先進們~~~~~~~~~~~~共勉之~~~~~~~~~~~~
謝謝各位.

楼主:
P大 不好意思 再向您詢問一下 因為不清楚變壓器"鐵蕊","靜電屏蔽層","迴路"這些組成
不過這變壓器拆下來好像只有一個迴路因為只有2條進2條出
量測後輸入2腳間無電阻  輸出2腳間6百多  這樣初級與次級是沒有段路
然後其他的引腳相互間都是無窮大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算絕緣良好
他本身外層黑色部分像是有膠覆蓋都是絕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Y:

請問兩顆都是如此嗎?

看電容就知是2口燈,變壓器我很少碰到壞的,w大比較專科(設計電源必用到)

我也打算跟他請教隔離變壓器...

楼主:
回复 网友Z:

恩 2顆都是一樣
圖示是標示他有用的腳位 只有一組進 一組出而已
拆下來量時 以P大的圖來說 上方與下方的接腳各種接法都是阻值無限大
只有當上方紅色與黑色或是下方紅色與黑色的接腳相接時才會有通路或低阻值

我圖示的方向與P大的圖示方向一致
也就是上方黑色的框框只有右邊的腳有用到 上方紅色的框框也只有右邊的腳有用到
下方黑色的框框也只有右邊的腳有用到下方紅色的框框也只有右邊的腳有用到而已
除了上方黑色與紅色有用到的接腳為一組會導通與下方黑色與紅色有用到的接腳為一組會導通這2種情況以外
其他的組合都是阻值無限大

然後在第2次全焊下來檢查後 發生的暗屏現象 找到原因了
3A保險絲燒斷 所以我換了一根新的 加上所有晶體 IC MOS全拆再測一次  數值與狀況一樣 沒有燒毀
這次我連這些東西的接腳都清潔清潔 @@
焊回去後還是故障依舊........
不過這次保險沒斷
在想那跟斷掉的保險可能覺得我很煩 成天焊來焊去的 開開關關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A:

保險絲斷必有短路或者你在量東西未斷電...

絕不是無緣無故斷掉,變壓器原則上ok,請務必找出短路

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B:

經P 大提醒後   我大概想到為什麼了 @@
我會發現保險絲斷掉那次.......................是因為我一開始電表調在電阻擋量
發現數值不對 看一下電表才看到檔位錯誤............ 調到電壓檔發現後端沒過電 才知道保險斷了

真是笨 自己面壁去

-------------------
我還是跑去買電晶體了 只是重要的J485跟FU024N買不到
主要想知道到底跟正常品的數值有什麼差別嗎.....結果是..沒什麼差
邏輯IC對地阻值相同,MOS sd阻值相同,電晶體類HEF值也很相近 新品只低舊品數值10-30而已
全替換後還是一樣  我想應該是有燈管不行了 所以造成負載平衡保護啟動才這樣
-------------------12/30---
今天排除燈管不行 買新燈管後狀況依舊 ...
-------------1/13----------
最終我還是把高壓外接出去了 加上更換燈管 新的高壓版一樣點不亮舊的燈管 舊燈管可能也不行了順便把之前新買的燈管換上去
不過覺得雜訊跟干擾蠻大的有水波紋的感覺
改天真的要用這螢幕時再把新高壓版接地的線加上0歐姆電阻 看看能不能改善

已更換零件的陣容

已更換零件的陣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C:

【這台在原主人那時就是無法使用了  我搬來後拆一拆查一下電壓正常
裝回去後竟然開久一點 他就會能看了.】

這是benq板子的通病,你仔細看背板銲點都很薄,經過長期高溫高壓摧殘,導致接觸不良俗稱熱銲。熱漲 (通電)冷縮嘛!所以-->-裝回去後開久一點他就會能看了<--你只要將電源電路.高壓輸出電路的零件接點加強補銲即可恢復正常。這個叫盲銲法也不錯用。
一開始你就搞太大了,不過也累積了許多經驗及技術,也是值得的啦!!!祝你維修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D:

WET 大 ~~對電子也很董~~~~希望多多常來~~~~~多把自身經驗~分享~
喜愛學習的~我們~~....

楼主:
回复 网友AD:

^^ 沒想到這帖被挖上來
其實一開始焊點的問題也是這樣想 所以有嘗試對一些元件週遭銲錫有凹陷的焊點加焊一下
結果沒有比較好反而更糟 這下就慌了 開始求救 ....開始搞大之路
但在經過P大對我的一堆問題不厭其煩的指導後 反而因此學習到了很多經驗值
到後來就算修不好也拆裝的很高興  每次拆  測量數值也沒變然後又裝上去 如此循環了好幾次
高壓部分 變壓器 主電解電容極高壓電容 所有晶體 IC全拆過了
除了電阻與餅乾狀陶瓷電容與買不到的東西沒換其餘都換新(就算舊品也沒壞)
這月也換了12V來源的蕭特基 一樣沒辦法  想到總不會要我連電阻也都拆焊看看
(後來連電阻也都把舊錫吸掉換新錫不過沒改善) 整張版子幾乎都更新焊點 (好像在玩新玩具(買了新烙鐵)的心情)
最後終於到了讓自己願意替換高壓的地步了  跑去買一塊通用高壓版回來
裝上新燈管 OH YA 終於能點燈  然後換裝舊燈管...依然不亮
唉.... 看來舊燈管也老了  不過 也可能經過我這次的折騰端子的接頭摩擦的太嚴重了阻值有變 點不亮 我看孔洞裡已經黑黑的了
那既然新燈管點的亮 就換上去了  拆掉舊燈管把燈罩換給新燈管用(因為新燈管的燈罩塞不進面板裡)
然後就把原始的高壓部分所有零件全解下來降低高度 好安裝新高壓版上去
還好天氣冷 手很冰 不然他的電阻針腳都內折貼版 都要一面加熱一面手拉 一邊拉一邊喊燙
解下來的零件 這次有顆晶體燒了 不過應該是我自己搞的  那顆應該是控制開關燈管的第一顆電晶體3904
我最後一次有給它強制送5V想強迫他開 而且跟之前不同的是這次我從電阻後方送(之前我都是從電阻前方) 隱約有聽掉逼哩八拉 哈哈

能甘心換高壓版實在也是有找到高壓的電路圖了 要是以後能把高壓部分的零件買齊
我應該又會弄成一塊高壓版裝起來試試看

請問一下wet大
像BENQ這塊的零件焊點的接腳都內折貼在版子上不知道這樣做會不會比接腳直立方式的焊點差
因為焊起來的焊點通常不是平順的圓錐狀 錫多一點會像焊珠 錫少一點會在針腳週遭有凹陷狀

最終雖然沒把舊高壓搞定 還是換了新高壓與新燈管解決了事  但依然樂在其中
結算後在所有零件與耗材上總共花了將近700塊  並留下一堆零件與愉悅的心情
整體上用了4m多的吸錫線 現在開始想買W大推薦的那隻大管吸錫器 目前的吸錫器不知道為什麼對小焊點都吸不起來

网友:
阿............,真強終於好了.居然全換新的,再來補正上樓說的benq板子的通病不是銲點都很薄,而是它的pcb板洗孔太大所造成的

网友(2010-06-17):
很棒的帖子~感謝前輩熱心的教導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