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431 與 tl431

楼主(2008-12-26):
如題,請問各位前輩,這兩種可換嗎?謝謝

87.76 KB, 下載次數: 131

304.68 KB, 下載次數: 438

网友:
回复 网友A:

TL431有好幾種封裝,也有很多廠商在做,只要外型是一樣的都可以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謝謝w大....

想順便請教w大,若是tl431壞掉,電壓是否會異常?不知有沒有這方面經驗,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TL431是產生基準電壓用,它故障了,電壓當然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假設在加電的線路上測的電壓有異,就能判斷TL431壞掉

觀念正確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W大,我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2位大大,我也了解了

网友:
感謝3位大大  我也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