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大大們 RESET這個信號 要怎麼查??

楼主(2008-12-26):
我之前 有看大大的 主機板工作三大條件(電源、Clock(時脈)、RESET(重置))
電源、Clock( 時脈)部份我知道一點 但是 就RESET(重置)的信號 我完全搞不懂了~@_@~

我現在了解的 是當電源、Clock(時脈)多準備好時 CPU 會從BIOS 載入資料
請問大大 是不是這樣..那RESET(重置)信號 是做用在什麼地方..???
大大  能不能 解說一下 我真搞不懂 ~@@~
謝謝大大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506&extra=page%3D4
W大講解過~~~ 你想問的是這RESET 還是~哪方面的~
RESET 還滿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06&extra=page%3D4
這裡很歡迎新朋友發問,但是請你要先看過舊文之後再發問。謝謝配合。

楼主:
大大 我看過了  我還印下上班時後 不懂時後 看一下
但是還是看不懂 光CPU 北橋、南橋 就有好幾個信號...我不知那些信號 做什麼功能..
大大能 說明一下嗎 ?
謝謝 大大

网友:
有一點比較抱歉!因為我不是在寫書的,所以我貼在這裡的文章比較沒有系統性,通常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要連貫起來需要靠你們自己,當然有問題時大家可以提出來討論。
有些訊號要靠大家找電路,我想也非常吃力,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表達,例如CPU上的PG及Reset,我自己是沒問題,但是總不能要大家去數CPU插座上的腳位吧!以前我有一套CPU假負載,但是搬家後就一直找不到了,我有請人從大陸帶一套新的回來,這幾天就會拿到,以後我會用CPU假負載來說明,這樣大家會比較了解主機板上的各種工作條件。

楼主:
謝謝大大 你寫的我多把你當聖經來 看....不懂時後 就會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叫朋友的弟弟幫我帶一套回來,可是他不知是要用寄的還是過年帶回來

不好意思問,反正不管怎麼買都比台灣便宜..

网友:
怎都買大陸貨ㄋ,都不買自己本土的,覺得你們都會修理機子賺coco,為何還買大陸貨,也要刺激消費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那種東西台灣沒人在做,都是大陸在做的。
二、台灣有人專門從大陸低價買來,再高價賣給台灣人,如果你是消費者,你會當冤大頭嗎?

网友:
謝謝大大解說,小弟終於了解了,請問一組台幣多少,如我需要能帶買嗎?想學習ㄝ
但是我沒有壞的機子實習。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台幣~~~帶燈的 700 -800都有人賣 但只能玩一種腳位 478 462 754 M2 775 ...... 如果都買的話 你想要多少錢~
大陸一種腳位 台幣  300下 ....
沒帶燈的  一整組也要 1500元
大陸 賣應該不到幾百元
台灣買的 也都市大陸進的~~目前沒看過國產的(只有除錯卡有~)

沒有壞的機子實習~~~可以去資源回收給他買 不然在網路也有很多賣賣板的阿 不貴100左右
壞板行情 60別人會收

在網路買你最好買 沒被人修過的(看橫機有修人有特別說沒拔過跟修過)~~不然~~....(說不定高手已經修不成了)

聽大陸那邊 處理CPU座虛焊  用帶燈假副載 裝在上面  下面烤....全通 就全都亮~
感覺好像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來帶燈假負載還有這種玩法唷
不過萬一燈壞了,自己能換嗎?帶燈的還能像不帶燈的一樣量電壓嗎?

网友:
那我不當冤大頭了,喔問一下喔是我們台灣人技術部夠嗎?部會做那ㄍ東西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不知道你在那裡看到,但是事情不會那麼簡單,以478為例,CPU插座接觸不良並非完全是CPU座上的簧片有問題,有的是銅箔被壓到脫落,上一次我已經有把照片貼出來給大家看過了,如果是這種例子,你不管怎麼加熱都沒用。
另外我也很好奇,我的帶燈假負載上有一個開關,按下去後才會通電,而我們在主機板上加熱到熔錫點時,CPU插座是呈鬆動狀態,這時候你去壓這個開關,恐怕插座的定位就跑了或插座整個受力點就不平均了,除非把那個開關外接出來。
再來是底部加熱到熔錫點這段時間,帶燈假負載上的溫度是經由CPU插座上的簧片導熱,而帶燈假負載的針腳及上面的LED是一般焊錫焊接,它是否能忍受同樣的高溫還不得而知。
所以還沒自己試過之前,我想沒那麼樂觀。

网友:
回复 网友F:

LED壞了當然可以自己換,只要你的焊工夠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是不會做,市場太小!賺的不多!不外乎這幾個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想也沒那麼好用~
銅箔被壓到脫落 這就真的沒辦法了~
導熱 也是一種問體~...到時候....帶燈假負載 溶化了~
恩恩~ W大 我都在 中國主板維修基地~無聊看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