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ACER RC500的主機板動不動就螢幕熄掉CPU風扇狂轉

楼主(2008-12-27):
請教大大,ACER RC500的主機板動不動就螢幕熄掉CPU風扇狂轉
主機板看的到的型號:865M02 Ver 1.0
P4 3.0 478pin
DDR 400
80GB HDD
XP作業系統
做過以下處理:
1.有一電容微凸,更換過還是沒用。
有以下情形:
1.開機後不定時螢幕熄掉,CPU風扇全速轉。(換過記憶體,有些(雙面)記憶體會讓此情形延後發生)
2.開機後不做任何動作,可以撐好幾天不會有問題。或是跑熱機程式也可以撐好幾天。
3.有時開機跑BIOS的時候就會發生。(應該不是軟體問題)
4.愈來愈惡化。現在是開十次,有八次在BIOS還沒跑完就直接發生。
5.現在等換過POWER再來試試看。
6.在更換解析度時較容易發生。(800X600→1024X768不等)

网友:
CPU風扇狂轉  通常一開機~不會~ BIOS 有設定自動 跟手動  自己去看一下 .... 有時CPU風扇狂轉  是CPU 分扇 沒途散熱膏..導致溫度上深很高
注意一下~  觀察溫度 你可以 剛開機或開一段時間 去BIOS 裡頭有間控
CPU 的溫度 看是幾度~~
電容微凸  通常電容是要全部都更換的~ 因為壞一顆其他的相對會不穩定
有用電容表測試過 ....有些真的會有容量不足 會變很大...
POWER再來試試看。 一定要拿正常夠  POWER 的POWER 足瓦拉...才知不知道 有沒有準確~

愈來愈惡化。現在是開十次,有八次在BIOS還沒跑完就直接發生
1.先BIOS 放電 看有沒有改善 所有改為安全出場預設值 ...看看
2.不行的話 還可以進入DOS 刷各BIOS (去官網下載)
感覺是BIOS跟POWER 的問體

螢幕沒訊號~
你是內顯 還是外接   內顯有時會用到主機板的記憶體`
北橋 有時過熱~~也會哦~請小心....

网友:
宏碁的桌上型電腦主機板最容易發生cpu座以及北橋缺銲,你可以試試看把北橋重壓一下或者cpu座 ,依你的情形故障點應該在北橋,或者北橋附近的供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沒有試過外插顯示卡後這種情形是否依舊?

楼主:
我打算先把全部的電容換過,再來看看結果。
不過要先等一等....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教。
BIOS已更新至最新版本。以前因此問題,未過保前ACER工程師。更新BIOS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