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K1000-G無法開機

楼主(2008-12-28):
朋友一次拿3片給我練習用的.3片竟然故障情形一模一樣.
以下是我測試的步驟..
不上CPU跟RAM.檢測3.3V 5V 12V是否短路......>沒有
上除錯卡跟電源(未按POWER ON).除錯卡+5V亮.....>有+5V
檢測bios左下方mos測得電壓分別為5v 3.3v 2.1v
檢測南僑石英有0.5v並有波形輸出..
按下power on開關 3.3v 5v 12v 2.5v 都正常.但是.....
除錯卡 IRDY卻常亮...並且南僑開始發燙....正常應該是顯示00  RESET常亮 IRDY 閃一下
想請問 IRDY 他代表的意思 因為RESET大家都討論過了..
3片故障情形一樣.是否表示這版子有這個通病...請大大知道的只點小弟一下..謝謝

网友:
"不開機"....怎麼按了PW-SW主機板又啟動了咧?

网友A:
該不會跟我上次修的同症狀~ IO壞~~~~  因為你描述的跟我遇到的一樣  也是有讀IRDY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582&extra=page%3D2

是不是...插上電源~  還沒案啟動~  除錯卡的燈就亮~
造道理說 應該要去檢查 IO 的  訊號    跟它的開機流程~

你的IO是編號多少~ 我上次遇到的是 華邦的  不知道有沒有一樣政頭~
IO很好換的阿~~風槍吹 風槍上~ ~~ 多練幾次你會發覺很簡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跟我上次修的同症狀~ IO壞~~~~  因為你描述的跟我遇到的一樣  也是有讀IRDY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582&extra=page%3D2

是不是...插上電源~  還沒案啟動~  除錯卡的燈就亮~
造道理說 應 ...

我也很想要台風槍......真的比烙鐵棒

楼主:
故障元件.....南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哦~~~你怎麼發現南橋有問體的阿~~....可以說一下經過嗎~~...
還有如何更換~~QQ

网友C:
一般南北橋測試好壞大致從2方面著手....

1.    打ad線判斷

2.    測量由南北橋所連接的電容或電感是否短路

网友(2010-09-08):
引用 网友C:
一般南北橋測試好壞大致從2方面著手....

1.    打ad線判斷

2.    測量由南北橋所連接的電容或電感是否短路

請問什麼是ad線? 怎麼打 和判斷?

電容 兩端 用電錶測量應該是短路 電感短路怎麼測量??

网友:
也可以直接量USB看看有沒有短路就知道囉~~

网友:
要不要先看看供給南橋&北橋的電源是不是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