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準系統的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08-12-28):
下圖是公司一部準系統的電源供應器,前幾天它突然故障了,據公司MIS表示它啟動時風扇會轉一下。

以前我曾張貼過電源供應器啟動風扇會轉一下是低壓出問題,所以我們檢修的重點放在變壓器的次級(二次側)這邊,首先我想正名一下,當我們述說啟動時風扇轉一下就停止,其實應該說是啟動時因發生錯誤而使保護電路啟動,故風扇停止,我們想這次也不例外,我從輸出端蕭特基共陰二極體查起,我把中間那一腳的錫吸掉,把三用電錶的二極體檔黑棒放中間腳,紅棒則測量它的左、右兩支腳,發現各0.1多,反之,紅棒接中間腳,測量左、兩邊的數值為無限大,証明此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是好的,再測量其餘兩個也都正常。檢查得知此電源電路的PWM控制晶片是TL3844(UC3844)︰

此晶片的電源供給是第七腳,而輸出是第六腳,經檢查後發現第六腳並無輸出,所以把它換過,再開機測試時就正常啟動了。

結論︰
TL(UC)384X系列,不管是3842、3843、3844還是3845,它們都是高故障群,它們的輸出端可提一個很好的關鍵測試點,大家可以利用。

网友:
這顆ic壞率這麼高,下次到電料行可以買幾顆回來備料

謝謝再次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
謝謝提供~~...遇到找重點~  輸出是第六腳~~~  沒有輸出~~~~就換它拉~
..

楼主:
我們無法得知積體電路(IC)內部的構造,只能從Datasheet上找出它的方塊圖,再藉由方塊圖得知它的輸入輸出關係。
有輸入無輸出當然很可能是它掛了,但是無輸入也並不一定它就是好好的,做維修的只要是與此電路相關,都應考慮在內才是。

网友:
自從來這跟W大學藝之後我們有了共通點......那就是

我們修東西的地方超級亂.......但是亂中有序...亂中有藝...亂的徹底...亂到老媽會罵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不不!或許你亂中有序,不過我沒有,我太太會唸說︰你看你的東西把家裡弄的連走路都有問題了........!
我總是告訴她,我每個月給妳的錢就是那些東西換來的...........!
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不不!或許你亂中有序,不過我沒有,我太太會唸說︰你看你的東西把家裡弄的連走路都有問題了........!
我總是告訴她,我每個月給妳的錢就是那些東西換來的...........!
她^&))^!@*......... ...

那建議W大挖個地下室...蓋間車庫之類的......總不能學終極殺陣中丹尼爾把輪胎堆滿客廳,機油放冰箱吧....

网友:
學到老大這招

(把中間那一腳的錫吸掉,把三用電錶的二極體檔黑棒放中間腳,紅棒則測量它的左、右兩支腳,發現各0.1多,反之,紅棒接中間腳,測量左、兩邊的數值為無限大,証明此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是好的)

請問前輩們  不把中間那一腳的錫的吸掉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  剛剛想直接測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試試看,然後再把結果告訴我們,或許比我們直接告訴你答案更有教育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試試看,然後再把結果告訴我們,或許比我們直接告訴你答案更有教育性。

怕被爆
小弟的電表雖然爛  但小弟很窮,近期無法再買第二個

請問老大的意思是不是不會爆呢?

网友(2009-02-05):
怕被爆

不會爆
試看看

网友:
試了之後  果然不會爆

測後發現,沒拆下來量蕭特基的話,不能判斷好壞

謝謝 tdsong 指教

网友:
大家好!第一次發言,還請各位指教!
有個疑問,3842、3843、3844、3845 都是電源電路的PWM控制晶片?
那是不是可以共用呢?
小弟有三顆準系統用 uc 3845 bn 的電源供應器都爆了!
礙於尚未留言十篇,及消化之前的精華,所以小弟先行提問
待可以貼圖時,在完整的提問!
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實答案很簡單,如果都可以代用,那只要生產一種就行了,不用生產四種呀!

网友:
嗯!也對,感謝W大的回覆
小弟要下線了!各位大大 晚安了
明天在戰!!

网友(2009-05-14):
喔~~~慶幸有看到這一篇高文

這是電源維修的寶典

推上去給各位大大看一下

我也要趕快吸收囉~~~

网友:
剛好也有一台 G-MAX 的 Power Supply 是 PSU 跟這準系統的一樣大小. 故障擺一邊好久了,改天也搬出來試試看.

网友(2009-08-02):
我只能用...「神」...來佩服五個腦室的人.....W

网友(2009-12-29):
回复 网友D:

果然有5個腦洞的人就是不一樣,反應真快,要是我就鼻子摸一摸整理家裡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不不!或許你亂中有序,不過我沒有,我太太會唸說︰你看你的東西把家裡弄的連走路都有問題了........!
我總是告訴她,我每個月給妳的錢就是那些東西換來的...........!
她^&))^!@*......... ...

哈哈哈~~完完全全道出了男女關係中的感知落差。

不過到最後總是「真理為王」。(錢在那裡,那亂亂的一堆看起來就變可愛了;東西沒變,但感覺變了)

网友(2011-06-10):
恭喜wish大完修!

网友:
power風扇不動,所以故障率超高的,
我就遇過好幾次,我應該知道要如何辨別,
這次謝w大分享

网友:
恭喜你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2011-08-10):
謝謝w大~~我又學到一招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