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塊IBM的版子問題

楼主(2008-12-28):
IBM
FRU PN8898474
我的CPU風扇會轉一下就停止
我有量一下5VBS附近的MOS 短路燒掉了
如圖所示 編號 PH6   98N03LT    PHm0332B4   5391
請問有替代料嗎?另外我沒有熱風槍或預熱台,所以我拆不起來
我用吹風機+烙鐵80W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焊在電路板上的那兩支腳先剪斷,因為MOSFET的右上方有一個電容擋著,所以你用烙鐵+錫從MOSFET左方斜著加熱MOSFET的上方鐵片部份,應該可以拆下來。

网友:
這主機板很可能是技嘉ODM的..

网友:
大大您好,如果是我的做法,我還是會先拆電容,然後用兩支烙鐵,一支一邊,即可拆下,讓您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技嘉有代工IBM的版子啊?

2.兩支80W的焊槍夠嗎?

网友:
PHP98N03LT ID => 75A , VDS => 25V 只要差不多的應該多可以的

网友C:
有些板子的接地面太大用烙鐵一般溫度不夠,上點錫在加熱也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1.技嘉有代工IBM的版子啊?

2.兩支80W的焊槍夠嗎?

有阿~我常修IBM的...就看過一些主機板是GA製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板子的接地面太大用烙鐵一般溫度不夠,上點錫在加熱也許可以

 我試了n招 最後的結論是...黑皮破了 接地腳還勞勞的貼的緊緊的=.= 連熱風槍也上了...熱道是..
拆下來就要有"破壞"的心理準備嗎?orz

网友D:
回复 网友E:

DPAK封裝用熱風槍應該不困難,D2PAK封裝的會比較困難。熱風槍要用幫浦的比較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PAK封裝用熱風槍應該不困難,D2PAK封裝的會比較困難。熱風槍要用幫浦的比較好拆。

請問w大這兩種要如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左邊比較大的是D2PAK,右邊比較小的是DPAK,請自行比對尺寸。

网友:
謝謝w大的精心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