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了又燒的雜牌power

楼主(2008-12-29):
前情提要:
  話說小弟的炮兒在數日前掛點了,小弟將其拆開一看,發現:
  (1)220uF 電容爆了
  (2)Zener diode 6.2V 擊穿
  (3)Zener 左邊,我猜是電阻爆了
  (4)Zener 後方又mount一顆zener但不知多少v,只寫了H 48(請大大告知)
  (5)左下方有一顆不知是啥在換完爆掉元件上電後爆掉了

  全視圖

功率電晶體:左邊和中間是 E13007-2 右邊是irf820a

上視圖

剛開始只燒了四各元件:220uF'c945&電阻跟zener.
後來上電後剩電容沒事,c945&電阻'zener(有兩各)'左下方的元件全燒毀,還出現明火
嚇了一跳說
請大大幫忙解圍,及我不知道的那顆是啥?

网友:
我覺得 (5) 可能是負溫度係數電阻(NTC) 我是看上面寫TR1

您可以用純酒精清潔一下看看能不能看清楚其他地方的字樣

楼主:
ㄟ...TR1是我拆下來方便清理的啦,還沒有裝上去的

我已經做過清理了,剩下看不清楚的是被燒到的啦^^

不過還是感謝你的熱心唷

楼主:
增加背面線路圖

請各位大大看看

此外,這顆power採用IRF820A 已擊穿,我用IRF840應該可以替代吧?

网友(2009-02-07):
圖片失連  請麻煩~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如果背面的路線圖上因為晶體燒灼把焊點給燒穿了,可以用焊錫直接連到下一個接點嗎?
還是要用導線修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失聯嗎?我開起來好好的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依小弟個人看法,要依電路來做處理,距離近的話,用銲錫就可以,
遠一點的話不拉導線都不行了!

网友:
圖片可以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