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固定電阻的阻值量測

楼主(2008-12-29):
普通的碳膜固定電阻可以在板子上直接測2腳間的阻值嗎
目前在嘗試維修一台液晶
發現其中在幾顆MOS  S極後方的電阻值明顯減半
標示紅黑橙金 應該有20K 但是量起來只有9.8K或7K 但另外其他地方的有一根相同阻值就蠻正常的19K
還有2根標黃紫橙金的 變成10K左右
想詢問電阻會因為某些原因造成直接量2腳間的阻值變小嗎? 還是這算是故障呢
因為W大看到之前說電阻故障應該是阻值變大 但我的卻變小 不知道是怎樣的情況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看是否有並聯其它電阻.....

楼主:
原來如此
我查了一下,的確用並聯電阻的公式 就可以換算成與實際測量值差不多的數值了
謝謝P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