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數位電錶測量電晶體
火..

楼主(2008-12-29):
指針型電錶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72&extra=page%3D2

网友:
QQ~~~~謝謝提供~~不錯的參考資料~~要慢慢的吸收!~
不然反應沒那樣快~~~

网友:
太感謝啦,我剛剛想問這各問題而已呢

真是及時雨阿

感恩阿

网友:
 謝謝P大,剛買了一支數位電錶,根本不會用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又敗家了,那個功能不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又敗家了,那個功能不會用....

問這個實在是很遜咖,只是忽然從指針改成數位不是很習慣,說明書又是日文跟英文( 他們都跟我不熟啦),一時要問也不知從何問起,可能等遇到問題再一個一個問比較快,買數位電錶的原因是希望自己可以在拜讀各位大大的文章時不必在指針與數位間轉換,已經不是很"練鄧"了,再轉會打死結,雖然是個敗家的藉口,不過真的希望自己可以爭氣點  新年新希望咩~
數位電錶看了很久,當然也是要以W大介紹過的牌子為牌子,後來才找到SANWA這台比較負擔的起的...希望它可以陪我長長久久ㄧ起進步

先請問一個,數位電錶可以量電池剩多少容量嗎? 謝謝

補充一點,這台是網購最便宜的(不曉得是否水貨),除了原本價格就很便宜外,賣家還打我9折,寄貨快,包裝很OK,如果有人需要購買再短消息問我 ^^"

楼主:
回复 网友B:

w大好像也有一台這牌子的電錶(指針型),日本機子基本都不錯的...

有些電錶可以測電池有些不行,2種我都有不過我沒在看,用久了就直

接用dc檔就猜的出來,這台是自動換檔很容易使用,習慣就好..

要測量高壓怕燒毀就用指針,一般低壓就用數位測量,比較安全...

我猜13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P大猜的真神準,不過.........很可惜,差了5塊,不能把獎品送給您,送你幾朵花好了
嗯嗯 收到,要測高壓,五金行指針版本先上就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指針型電錶量高壓不用放電池,直接就可以量....

唉..說要阻礙資訊發展卻頻頻刺激消費...

网友:
謝謝囉.....那電表1300?還好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台是日本三和的三用電錶入門機種,但是這已經是一台非常不錯的機種了,這種電錶非常耐用,除非是在做測量時切換檔位錯誤,或者是外力破壞等因素,否則應該是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2009-02-21):
還在學習中......
感謝playx前輩的圖文解說分享!

网友(2009-03-27):
感謝P大熱心教導,基本功要先練好,才有辦法維修零件

這對我們新手來說受益良多

网友(2009-09-11):
謝謝 playx 大大提供教學

剛剛測了 主機板上的 電晶體  好像都是NPN的
請問第二點的 判斷C極與E極 (以NPN來說),電表切至歐姆檔,紅黑表筆該怎麼接呢?

測量了兩顆 NPN 電晶體
(第一顆)紅筆接B極 黑筆接 C 或 E ,歐姆檔不管切至哪個檔位測量都是1
(第二顆)紅筆接B極 黑筆接 C 或 E ,歐姆檔切至20K的檔位才有數值(一個數值為 4.8,一個為7.41) 而4.8那個數值會一直上升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不會停止耶...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般要拆下來測比較準,第2種方法測c,e腳位時要看各家電錶設計,通常二極體檔跟歐姆檔分開

就無法測,要用另一種方法測如圖...利用萬用表測量β(HFE)值的檔位,分別插入c、e孔觀查數

據,再將c、e 2腳對調再看數據,數值大的說明腳位對了。

若要測貼片電晶體,可能要自己做3條引線,一般我都直接查datasheet的腳位..

另一種就是我自己發現,當測出B腳時,再用另一錶筆去測其他各2端,其中壓降值比較小為C極,無

法說出原理,目前全宇宙僅發現對岸也有人跟我一樣聰明.. ,貼片就直接用錶筆測就行..

偷偷跟你說,別說出去喔...

网友:
請問一下這個電晶體量測方法 是把零件拿下來量測的方法
那如果焊在板子上面電晶體 要怎麼判定是好是壞  如果沒有接電源 這樣量 要怎麼量測
是不是只可以量對地有沒有短路這樣  怎麼分辨對地阻抗大小 判定短路 或開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畢業,也在華碩待過,為何會問我這種問題呢?

應該是我向你請教吧!!!

簡單說,應該了解這電晶體在電路中是何作用?上電量各腳位電壓是否正常來判斷,對於

陌生不懂的電路時,只要有短路現象,我會先查週邊電壓後在檢測電晶體,當懷疑時還是

要拆下來檢測...另一種你說的不上電,我沒有量對地阻抗過,直接量pn結的正向壓降值,

反向絕對不能有阻值,萬一有阻值可能周邊零件連結造成,還是要拆下來量,這是我自己

摸索亂搞的方法,我不是本科系所以跟你們老師教的可能出入很大,參考就好或在請教其

他專業的前輩...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 PLAYX  圖文講解
原來要拆下來量才準確啊 (對岸同胞的影片教學說,不用拆下來......)

我量的是這種電晶體,二極體檔測量,紅筆接左下腳,黑筆接上腳數值 (745) 黑筆接右下腳數值 (752)
這樣上腳是不是 C極 右下腳是 E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對喔...你這是場效應電晶體(mos),不是一般電晶體,怪不得我覺得怪怪滴...要在加油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對喔...你這是場效應電晶體(mos),不是一般電晶體,怪不得我覺得怪怪滴...要在加油喔..

原來是我搞錯了啊  造成困擾

我一直以為  場效應電晶體是以下這個

网友:
回复 网友I:

其實不一定MOS就要怎樣的封裝,各種封裝都有可能出現,要看本身零件需要在什麼場合,做成什麼規格、封裝而定。

网友:
回复 网友J:

是有待過華碩 只是待過時間不長  而且很久沒有碰維修
以前維修是有上電跟沒有上電的量法  沒上電都是量短路或開路  不過對地阻抗量測方法真有點給他忘記 所以想來這裡喚醒記憶阿

网友:
好文章一篇,新手學習中

网友(2009-11-13):
感謝P大   受益良多

网友:
謝謝大大:穫益良多.努力爬文中

网友(2010-01-01):
新手必學的東西

感謝P大這麼詳細解說

辛苦您了^^

网友:
很實用的教材而且說明的很詳細
但是光是看的話,還是不夠...
但這兩天雞絲到時再一一實地測試加深印象
加油拉~感謝P大

网友:
喔! 忘記了不懂用用數位電錶測量電晶體.  正好合用.  謝!:)

网友(2010-06-13):
不錯的參考資料,下載慢慢的吸收

网友(2010-07-16):
謝謝 playx  大大  萬一怎麼量都沒兩組壓降   是不是代表這個電晶體壞掉了  這個電晶體是J485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穫益良多.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果是2sj485,它不是電晶體,請參考場效應電晶體測量..

网友(2010-09-19):
新手必看

感謝大大詳細解說,新手學習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對喔...你這是場效應電晶體(mos),不是一般電晶體,怪不得我覺得怪怪滴...要在加油喔..

精確一點來說
場效應電晶體的原文是FET
MOSFET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場效應電晶體
簡稱金氧半場效電晶體

网友(2010-10-19):
感謝這篇教學文,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前輩的解說分享!

网友(2011-01-19):
吸收中!感謝分享!

网友(2011-02-25):
回复 楼主:

    很棒的東西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這個一定要實際操作才記的住
看來今晚有的忙了

网友:
感謝分享,獲益良又學到了

网友(2011-03-27):
真的是太有用的資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  我正需要它!

网友:
不知道指針電表和數位電表哪一各量電晶體 比較準n_079|

网友(2011-04-26):
我都是焊下
正面兩腳對量三次,再反面三次
有兩個正常阻值,就當它是ok的
不知道對不對
很感謝大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分享
真是好東西
謝囉

网友(2011-05-26):
須要這方面的資料參考,下載好好實測練習.感恩了n_081|

网友:
感謝大大的圖文教學~~~以前只知道數位錶有支援直接量測~~~
現在有這篇,就知道指針電錶該如何量了

网友(2011-08-20):
謝謝大大:穫益良多

网友(2011-11-10):
感謝P大提供不錯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