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電源電路的原理

楼主(2008-12-29):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主機板上電源電路中MOSFET的工作原理,主機板由於應付越來越大的電流供給,從早期的兩組交互到三相、四相甚至更多相的輸出都有,但是越多相會不會越困難修?肯定是會的,但是它們的工作原理卻大致相同,也就是只要你弄清楚其中一組,其它就統統一樣了,我們還是來看一下簡圖。

S1大家把它當做Q1,S2當成Q2,L1是電感,C1為電容,我們知道主機板上的電源管理晶片是交替給MOSFET閘極訊號的,也就是當S1閉合的時候S2是打開的,而當S2閉合的時候S1是打開的,如此持續的關係如下︰

S1 On  Off On  Off On........
S2 Off On  Off On  Off.......

當S1為On的時候,由於S2為Off,所以12V電壓只能經由S1通過L1向C1進行充電,此時C1的電壓上升,當達到我們預定電壓值後,變成S1 Off而S2 On,這時12V供給已經被S1斷開,但是由於S2被接地,L1剛剛流過的電流在這一瞬間被釋放(反電動勢),所以繼續往C1充電,但是由於這個能量很小,所以在C1的電壓短時間內就會下降,於是S1又切換為On,S2又切換為Off.....一直反覆動作,這個就是切換式電源的基礎。
當出現越多相的電路時,只是把各個S1、S2的時間平均錯開,我想就不用多說明了。

网友:
現在愈出越多項供電~~~科技.....~~~~進步好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w大的教學,請問你是用什麼畫線路很漂亮...

我的黑白畫....

网友:
這就像是引擎的汽門正時...從過去的單汽缸兩汽門變成四氣門,從四汽缸變成六缸、八缸、十二缸....

氣門就越來越多....從低轉速的高效率變成高轉速的低效率...所以增加了渦輪增壓、可變岐管等等技術增加引擎進氣效率..

切換式應該也可以稱為"交換式"吧?

很多年以前Pentium時代...我打算組台電腦,當時選定了430VX晶片組....那時候看了很多測試評比,ASUS有項細節引起

我的注意,那就是"交換式供電"。比起其他廠家的線性降壓我選擇比較貴的交換式供電的主機板,果然投資報酬率出現了,

當時的處理器從單核心電壓進入到K6這種雙核心電壓供電,這張主機板讓我省了不少錢升級CPU即可....

W大的說讓我發現"C1"很重要咧...萬一它壞掉那CPU核心電壓不就出狀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簡單的電路圖就用VISIO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渦輪增壓"!一個好熟悉的名詞,想起以前就是開著一台Mazda MX-6 2200CC 渦輪增壓轎跑車,那時候還故意買黑色的,車子是很會跑,加速非常快,但是機油3000公里或三個月不管那一個先到都要換,機油要用等級很高的,一般的不能用。它非常耗油,尢其行駛在市區。只有兩個門,進出不方便,後面座位的空間很窄。輪子磨的快......,總之它的維護費用非常高。我綜合它的的所有持點後發現,它只有跑的快這個"優點",所以當我換車時,我告訴我自己,我再也不買滑輪增壓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渦輪增壓"!一個好熟悉的名詞,想起以前就是開著一台Mazda MX-6 2200CC 渦輪增壓轎跑車,那時候還故意買黑色的,車子是很會跑,加速非常快,但是機油3000公里或三個月不管那一個先到都要換,機油要用等級很高的,一般的不能用。它非 ...

在台灣~被動的安全防護比跑的快重要,可是台灣居然還有陽春車(沒有ABD+氣囊)...

技術比車輛重要...否則保時捷也會成廢鐵...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符號要自己建立嗎?沒玩過VISIO,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2003版就有內建。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久沒用微軟OFFICE,我都用免費WPS OFFICE,改天來試試..

网友(2010-12-01):
回复 楼主:

Wish大這篇有舊的公司名稱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告知!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