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維修問題

楼主(2008-12-30):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的顯示卡品牌是WINFAST型號是A7300GT TDH
在前天開機的時候畫面都一片黑暗...之後再換了我哥的顯卡就OK可以開機
我想請問各位大大要怎麼檢測顯示卡是拿裡故障...比如說是電容或晶片或石英震盪器...(小弟略懂電路)
請各位大大指示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點不亮的一般都是由以下幾種情況引起的
  1. BIOS刷錯或者刷壞,或者由於客戶超頻引起BIOS信息出錯。
  2. 顯卡供電不正常,具體怎麼引起的不詳,很多還是和廠商的設計和用料有很大的關係.
  3. 核心基准頻率的起振電路損壞,引起顯卡檢測不到。
  4. 核心損壞,這個故障一般由於供電部分和顯卡溫度過高引起,也有可能由於風扇安裝不當和用戶超頻引起。這種故障相對容易判斷維修速度較快。
  5. 還有一種情況是顯示器的燈介於綠色和黃色之間,是由於行場信號其中的一個有問題引起的
   6. 最後一種還是要看顯示器燈,顯示器燈是綠色的,但是畫面看不到,聽聲音能進系統並不死機。顯卡已經被系統找到,是因為紅綠藍3基色信號沒有引起的,這種故 障在有些顯卡上很難修,是由於很隱蔽的一個反饋信號漏電引起的。(另外屏幕偏暗的故障追溯源頭也是這個信號有問題。)

建議先從供電查起..要跑一下這些元件線路,未過保固就請送修...

网友:
你就先目視檢查卡上的元器件有無明顯故障...例如電容鼓包....IC燒毀這類故障

楼主:
謝謝P大跟A大的回覆....明天我會測試看看......如果有什麼問題在請教你們....THANK

网友(2009-06-16):
我有機會遇到一定要試試看~~

网友:
想要請問一下,如果是開機可以開起來但是畫面都是一格一格有線,哪是什麼情況的損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是 主晶片 或 記憶體 有問題~ 如果你想深入維修的話.要開個新帖喔~
型號 故障原因 最好再附上照片~你那情形其實版內也有說明過...先建議先爬爬文吧......
不然..大概..可能 會沒有人理你QQ

网友(2009-09-19):
小的現在有一片也是 7300gt 有雪花...正在找處理的方式..這篇剛好可以借鏡..QQQ

网友(2009-12-02):
回复 网友C:

顯示卡簡易維修一開始會以目測檢查是否零件空焊.燒毀.容爆或隆起.再來就以電源.整盪電路部分做檢測.如出現雪花.線條我遇過是晶片及記憶體焊接不良引起.如果沒有反修台可用熱風槍施壓加熱(運氣好ㄉ話就可簡易修復)

网友(2010-03-24):
感谢高手们的讲解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