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ATA 轉IDE 轉換器 燒掉~

楼主(2008-12-30):
接錯線~  電源的 小4P  接反了  導致 變成 +12(黃)給它供電  應該是+5(紅)的
哈哈~~那顆穩壓IC 應該掛了~ 上頭暴了~ 量沒電壓給它 D2發燙
變成插上 小4P 電源 量不到小4P紅色電壓...
W大這樣會傷到 那顆晶片嗎? 那小穩壓的IC 我找不到 它的DATASHEET
TD33C 應該是 +5轉3.3的供電IC碼? 我可以找哪些代替~~~~
現在量 +0 +5 對地阻值 45歐母 穩壓IC    1 短路(應是地)0歐   2 45 歐   3 19歐
這塊還在保固內~ 應該送修吧~可是會不會不給修~~ 它們查的出來是電源接錯燒毀的~~吧~

网友:
C大 保內就送修最好了 看不出來焦黑 廠商應該不會刁
看那主晶片左上角好像有點"碰啪"

http://www.zhisou.com/companyInf ... 45_26infopage-5.htm
看來的確是5 -->3.3

网友:
我有一個"相同電路"的ㄝ~~~~~給W大看看他就可以仿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D33C是5V轉3.3V的穩壓IC,你只要找壞掉的隨身碟或者小USB裝置都可以看到它,應該不難找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國內有一家友順(UTC)的產品可以代用你的TD33C,編號是UR133A,它有很多種電壓,你要買3.3V的就可以代用了。
記得是SOT-223腳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W大提供~.....這些東西~真的非得要網路購買~
電子材料行~~都沒有賣~~~..........

3D Om   硬碟的版子~~~我給上電量電壓~  1地  2 輸入   3  3.3V  跟我的轉接座一樣
因為不知道 3D 0M 的規格~......
向這類的東西 ---標示只有這樣---    真的只能上電量~  才知規格嗎?
會擔心還有壞晶片~因為 3.3有直通 SATA IC. 跟2集體M1(上電這顆超燙的)
在考慮要不要拆下換它~因為還在保內拉~~CC...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別修了!在保固內當然送原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好啦~送原廠~~~~
因為才260元~有點想給它拆下來的念頭~
哈哈~~~......順便研究一下拉~~........

网友(2010-12-20):
送原廠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