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4S800華碩主機板記憶體錯誤維修實例

楼主(2009-01-01):
昨天一位很久沒見面的朋友來找我,順便帶了一張華碩P4S800的故障主機板給我,據他說是發長音嗶聲,本來以為是記憶體金手指髒了,用橡皮擦清潔後也沒用,換好的記憶體也沒用,顯然是記憶體電路故障了。
插上除錯卡看一下,果然是擋C1,如下圖︰

既然是擋C1,我們先檢查記憶體的供電電路,DDR記憶體電路需要使用兩種電源,一是它的主供電2.5V,一是它的負載電壓1.25V,這張P4S800主機板的記憶體是使用RT9173A。我們來測量它的第一腳Vin電源輸入端電壓是多少?結果是3.3V,如下圖︰

RT9173A的第二腳是接地所以就不用測了,我們繼續測量它的第三腳VCNTL(Gate Drive Voltage),測量數值也是3.3V,如下圖︰

我們繼續測量它的第四腳REFEN(Reference Voltage Input and Chip Enable),測量數值是0.6V左右,如下圖︰

最後我們測量第五腳的VOUT電壓輸出端,測量數值也是0.6V左右,如下圖︰

其實第四腳REFEN(Reference Voltage Input and Chip Enable)的電壓是0.6V,這表示它的參考電壓過低,而此參考電壓大小是決定第五腳VOUT的輸出大小,所以篇四腳不正常的話,第五腳也跟著不正常,那正確的電壓應該是多少呢?是1.25V才對,大家或許會問,為什麼我知道是1.25V,大家去看一下RT9173A的Datasheet,它已經告訴你,它是1.5A/3A Bus Termination Regulator,也就是終端負載電壓的穩壓器了。

我先換一個RT9173A試試看,因為CE127電容很礙手,所以先拆下不裝,

換上後再測量第四腳,居然還是0.6V左右,再看一下Datasheet,REFEN的電壓是由R1、R2分壓而來,我查主機板的線路,Datasheet中的R1、R2就是此主機板的R3、R15(請看上圖),此電壓一端往LM324,一端往9915 MOSFET,此時發現LM324好像有些空焊,所以先補些錫,如下圖︰

再測量一下9915 MOSFET的輸出電壓,發現數值是0.6V左右,所以換一個特性較好的PHILIPS PHD45N03LTA代用,如下圖︰

再上機測試RT9173A第四腳電壓,果然上升到1.28V了,如下圖︰

既然第四腳是1.28V,那第五腳應該也會是1.28V才對!如下圖︰

除錯卡不再擋C1了,如下圖︰

開機畫面出現了,如下圖︰

最後把電容裝上,把焊油清理一下︰

完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W大這次解說的好詳細,這樣像我這種滷肉腳看的才清楚,謝謝大大的分享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請教,就是您如何知道記憶體是使用RT9173A來控制,是查線路還是?(經驗除外喔)謝謝 ^^"

希望你朋友常去找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FLUKE耶!傳說中的第一品牌FLUKE出現了!好羡慕呀!
謝謝W大精彩的實例教學......

楼主:
回复 网友B:

FLUKE的三用電錶已經比較普及,不是每一機種都高價,我在工作場合也常常看到同業使用,不稀奇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W大精彩詳細的解說,這個經驗相當寶貴收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該謝謝你才對!謝謝你長期提供寶貴資料充實這個論壇,我不一定每次都回應,但我衷心感謝你的付出。
其實我一個人的時間有限,光靠我一個人做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期待大家都能奉獻一己所長。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個問題必須經驗累積得知,以記憶體供電電路為例,它可以用MOSFET+電阻分壓來做,也可以用MOSFET+TL431來做,可以用單MOSFET,也可以用半對稱,甚至全對稱來做.....。
當你看到記憶體電路多了一個沒見過的零件時,你就要下載Datasheet來研究了,以RT9173系列為例,它有RT9173、RT9173A及RT9173B,它又分TO-265-5及SOP-8封裝,它也可以用在DDR2,所以,你只要常常看主機板,則你可以後知後覺,如果你常常去各大半導體公司網站看,它們有新品時會發表,則你就會先知先覺了,當然!如果你都視而不見,那就只好不知不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W大你太客氣了,我只是把我手上的資料順便分享上來,

也謝謝你無私分享教學讓我受益良多,我會更努力學習,新年快樂..

网友:
感謝w大圖文並茂的精采教學,以此看來,
w大的渾厚內功非一年半載可成,
小弟要虛心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領教了!
身邊有幾片P4P800的主機板,也許故障大同小異,改天抽空拿出來檢查並練習一下,或許還可起死回生呢!

网友:
w大 你這篇的量測是主機板過電狀況下量測所得的結果嗎?
那請問一下 黑棒是要插哪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測量電壓時,一定是要在通電的情形下才能測量。
測量電壓時,黑棒請接在對外插座的螺絲孔上。例如列表機LPT旁邊的螺絲孔、PS2鍵盤滑鼠插座上面的金屬蓋,或者接在主機板鎖螺絲的地方,但是有些螺絲孔是獨立的,並沒有連通,這個要注意一下。

网友:
w大 所以那一篇 p4SDX我也可以試試不裝CPU後強制開機 然後去量看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裝CPU的用意是什麼?是為了怕主機板上供電不正常燒毀CPU。
強制開機有什麼風險?如果主機板是因為某些故障才啟動保護不開機,那你強制開機可能會損傷零件。

网友:
高手大大:我有也一張這種原因的主機板..您可以幫我修嗎?(準系統的板子)不知哪一家ㄉ..如果可以..可以發短消息給我嗎?

网友:
=.= 我量出來的RT9173A 數值正常... 還是擋c1 =.= 怪了
W大請問一下RT9173A這顆正常的話還有什麼會去影響到記憶体供電的正常問題

网友(2009-03-28):
W大  請問我查9915 MOSFET( Q116 )接R3, R3-R15分壓接RT9173第四腳,也找不到通往LM324那一個接腳.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你找不到通往LM324的接腳,表示你方法有誤或者其它原因,例問斷線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I:

擋C1並不是只有這個原因,記憶體的AD線路是往北橋,所以你還要找這部份。

网友:
測到一片也是檔 C1,  RT9713接腳第四腳 0.65V , Q116 1.3V ,查手冊則2N7002 直通RT97132第四腳,這可奇怪了
查線路修改成為(紅色部份), 參考一下.
Q116 故障,以APM2054N代,恢復正常.
感謝W大這篇給予維修方向, 謝謝.

网友:
假設一般主機板  記憶體旁邊電源 mouse....沒有這種5隻腳的
那我怎麼量測記憶體供電是否正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你就要學會識別該張主機板使用哪種記憶體供電方式,加以排除...

网友:
版主真有耐心,讓人嘆為觀止,學起來,修主板還要了解其它介面的特性
受益良多

网友:
版主的修板技術真是一流,讓人嘆為觀止,學起來,受益良多!

网友(2009-06-10):
最近有快板子好像一樣狀況.可拿來試看看..

网友:
請問台南市那有賣RT9173A這顆零件阿??

楼主:
回复 网友K:

請看一下版規另開新帖!謝謝配合!

网友(2009-10-04):
我也有一塊說~~目前服役中
看了之後真的覺得不是看看就會的
需要很多經驗及技術的
感謝分享

网友:
這照片..拍的真詳細.....不過w大真的好強下次我也來發個維修照片好了

网友:
請問一下如果是顯示卡的AGP那邊的線路有問題的話我要從哪邊查起阿!!技嘉的版子??
剛剛在學修主機板 感謝版主跟大大請幫我一下謝謝!!

网友(2010-05-16):
c c ~~~我今天也遇到一塊
真是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sh (大) 您好 ! 感謝您無私分享如此詳盡的維修解說 !
文章中您說到 : 『 測量 9915 MOSFET  的輸出電壓,發現數值是0.6V左右,所以換一個特性較好的PHILIPS  PHD45N03LTA 代用 』是否是因為 9915 MOSFET  不良亦造成 LM324 無法正常工作以致 RT9173A  輸出電壓下降?
LM324 出現空焊的情形似乎與無鉛焊錫有所關係,以前的焊錫有加鉛是為了讓焊接點的元件藉由焊錫裡的鉛,讓元件接點藉由鉛的延展性較不易產生錫裂。您認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L:

請您先到 主機板維修區 詳閱 Wish (大) 的置頂文章或是其他網友增補的資料。 主機板維修區 裡您可以發文說明主機板故障的情形,若能貼上故障情形照片就更好 ( 需回文滿10篇才可貼圖 ) 實際維修範例區 是發表維修過程的地方 , 跟帖討論維修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則不在此限。

网友(2010-08-12):
請教大大有沒遇過主機板記憶體電路的mosfet虛焊導致供電有問題狀況?
CPU腳座與CPU接觸不良會造成記憶體抓不到嗎?
今天遇到一塊754主機板死當後一直嗶嗶叫自此就開不了,最後拔取2顆15N03H回焊與CPU拔起來再裝回去.
不知到底是啥問題~~現在都正常了

网友(2010-10-10):
很詳細的解說,我也有一塊記憶體故障,但R3和R15電阻不見了,請問R3,R15是不是100k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4-29):
大大的說明真是清楚.
謝謝分享這麼棒的維修說明

网友(2011-06-13):
真是詳細的說明,連我這個外行人都看的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