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4SBX-X華碩主機板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9-01-01):
今天下午一位住大甲的朋友帶來一台Viewsonic 19吋CRT型螢光幕,來找我處理顏色變色的問題,也送給我兩片故障主機板,其中一片是華碩P4SBX-X,現在有空,就再修一片吧!據他說這片P4SBX-X是按Power On無動作。
還記得開機電路怎麼修嗎?不記得的話先去看舊文,按一下Power On果然一點動作都沒有,這張主機板是用華碩專用晶片ASB100來對南橋實現開機及Reset,不開機的故障當然它的嫌疑很大,但是我發現ASB100的旁邊有一個LVC08A,這個IC就是74LVC08邏輯閘,直覺告訴我,先找這個邏輯閘有沒有連接ASB100,果然ASB100的開機訊號通往LVC08A,所以我決定先換下這個LVC08A。如下圖︰

拆下來後,用吸錫線把接點的舊錫吸掉。如下圖︰

我沒有74LVC08A,拆一個癈板上的74VHC08替換,先焊接一腳就好,這樣方便對準位置。如下圖︰

對準後把對面的腳都焊接上,鄰近接腳有焊在一起先不要管它。如下圖︰

接下來把剛剛最先焊接的對準腳那一排的接腳都焊上。如下圖︰

用吸錫線及烙鐵在接腳上加熱,吸錫線會把接腳上多餘的錫給吸下來。如下圖︰

吸錫後應該像下圖這樣︰

用不要的牙刷沾一點香焦水就可以洗乾淨了。如下圖︰

再次上電開機測試,果然可以開機了。如下圖︰

結論︰
大家在修理電子設備時,遇到較大型IC要能不拆就不拆,否則誤判時還要裝回去就麻煩了,同時也要培養專業的敏銳度,任何一家公司,不會平白無故多用一個無效用的零件在它的產品上,出現不尋常的地方要能嗅出差異處,這樣才不會多花時間在無謂拆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邏輯閘可以用替代,想請問w大一般邏輯閘可以用電錶檢測嗎?

還是要用邏輯筆?謝謝..

网友:
正好我手邊有一塊版主介紹的同型號主機板,
我的狀況是除錯卡顯示00,4個LED燈全亮,除錯卡上沒有Reset燈,
我對 74LVC08A 各針腳測量數據如下(用指針電表量大約值):
未通電 Rx10 對地阻值:
腳1.80歐姆    腳2.75歐姆    腳3.70歐姆    腳4.80歐姆    腳5.70歐姆    腳6.75歐姆    腳7.GND
腳8.75歐姆    腳9.0歐姆     腳10.0歐姆    腳11.75歐姆  腳12.0歐姆     腳13.0歐姆    腳14.50歐姆(Vcc)
通電後各腳電壓:
腳1.2.6V    腳2.3.8V    腳3.3.2V    腳4.0V    腳5.3.2V    腳6.0V    腳7.GND
腳8.0V      腳9.0V      腳10.0V     腳11.0V   腳12.0V     腳13.0V   腳14.3.2V(Vcc)

另外 RT9173A 用手摸會燙,各針腳測量數據如下:
未通電 Rx10 對地阻值:
腳1.50歐姆    腳2.GND    腳3.50歐姆    腳4.85歐姆    腳5.45歐姆
通電後各腳電壓:
腳1.3.2V    腳2.GND    腳3.3.2V    腳4.1.2V    腳5.1.2V

RT9173A 旁邊一顆 9915H,
未通電 Rx10 對地阻值:
G. 95歐姆    D. 55歐姆   S. 40歐姆
通電後各腳電壓:
G. 4V    D. 3.2V   S. 2.6V

這樣寫不知版主能否看得懂?
我目前只有指針電表,所以上面的測量值都是取大約值,(不知這樣量對不對?)
能否請版主指點一下迷津,謝謝!

网友:
知道囉.......感謝教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主機板為例,邏輯閘不拆下時,只能將主機板Power On,用邏輯筆或三用電錶測試測試它是否高電位或低電位來判定它的好壞,如果想用測量對地阻值的方法,除非邏輯閘對地短路,或者你有用型號的主機板,像max194956956那樣把每一支腳都記錄下來,或許可以參考,不過我想這麼做不是很實用。

网友:
W大
維修Viewsonic 19吋CRT型螢光幕的情形也可分享一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台修完朋友直接就帶回去了,下一次有機會再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 W大,
我是沒電子基礎,所以只好用最笨的方法一一測量,
說真的,有了測量值我也有看沒有懂,
DATASHEET 看了又看,也不知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得懂?
這塊主機板到現在我還是無法使它開機成功,見笑!見笑!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就算你是用最笨的方法,但是你能修好的話,那也不失為一好方法呀!

网友:
沒有電子基礎也有其修理的方法
比如先確認你的基本電源是否良好
觀察維修的板子上所有的零件是否有燒掉的現象
再者區分故障區域
這樣查起來也可以維修

网友:
謝謝 W大及 T大的鼓勵與指教!
別人走一步,我要走十步,所以我要更加努力的學習才行!

网友(2009-02-02):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po文解說...
讓我修好我的P4S8X-X..
不過我比較慘..壞的是ASB100..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請問大大
你是如何檢測出是 ASB100 壞的?
還有74LVC08A去零件行可以買的到嗎?還是可以買到替代品?
謝謝告知.
我有三塊同樣型號的版子
故障點也都很像
綠色的LED 有亮
按了開機鈕
就是沒有任何反應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就先換74LVC08 .還是不行..
就拆一片壞板的ASB100來換.結果ASB100發燙(一定是壞啦).
再拆另一片的ASB100來換才OK...
就這樣依版主的說明傻傻的換好了.沒特別檢測...

网友:
終於修好了.
不過是花錢請別人修的.
因為要把資料讀出來不得不修
現場維修 20分鐘搞定
全程參觀. 不過沒有拍照.
更換 ASB100
就算想自己換也沒有材料可用.
修好回來測 POWER
發現 VBS5V 會飄~~
可能是不穩定把 ASB100 打掛了
想要你的電腦陪你久一點.
定期測POWER電壓
電壓不要飄來飄去.IC很容易掛
把電容換一換就不漂了.
裝機上電.OK
順利把重要人士的PC修好.

网友(2009-05-14):
引用 网友F:
請問大大
你是如何檢測出是 ASB100 壞的?
還有74LVC08A去零件行可以買的到嗎?還是可以買到替代品?
謝謝告知.
我有三塊同樣型號的版子
故障點也都很像
綠色的LED 有亮
按了開機鈕
就是沒有任何反應 ...

通常這種狀況都是華碩的居多

都是亮電源燈,開機短路結果都是沒有動靜

但是千萬不能強制開機,後果都是爆電容或是燒CPU(我的親身經驗...不下5張)

网友(2009-09-13):
那顆也是華碩的問題啊.
多少板子也是因為那顆ASB100掛了.才不能用.
廢板上,能用上的IC也不多.

网友(2010-08-07):
太利害了,真的是高手.......
感謝前輩教導.......................謝謝

网友:
W大的這個範例是華碩電源主機板綠燈卻無法power on?
我遇到的技嘉m51gm-s2g狀況比較特殊,第一次開機power on 正常開啟,按下power on 幾秒後關機之後
就無法觸發,不過量側都有5v有可能是哪裡問題,技嘉也有邏輯閘?哪個ic?

网友(2010-09-21):
謝謝~學習到了^-^
ASB100的開機訊號通往LVC08A【邏輯閘】

网友:
謝謝大大~~~我學習到了~~3Q

网友:
維修的原則是依據不良的狀況分析可能故障的區塊用觀查法量測法替換法確認,可疑的元件用替換相同型號的方法,是個快速捷徑,但往往沒有那麼幸運都有良品元件,此時查該元件的Data Sheet了解該元件功能特性,進而量測數據,也是不錯的方法,
74LVC08 是一個4組2輸入的NAND GAT,量此IC的電源(5V)及其依輸入/輸出狀況即可判定其好壞,跟大家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