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R533 鍵盤滑鼠無法使用

楼主(2009-01-02):
各位大大,

       小弟去找了塊只有滑鼠失效的板子來練習,之前有看其他大大的相關問題,量完了電壓5V皆正常,
       鍵盤部分量了對地阻值clock和data皆為0.5K,滑鼠部分皆沒有阻值,想說前面文章有提到,先把排阻卸下,
       皆可解決此問題,因為對地阻值不正常,結果把排阻卸下後,鍵盤和滑鼠都不能使用了,反而更慘,後來又把排阻焊回去,
       還是一樣鍵盤滑鼠都不行使用,請問以各位經驗接下來該查什麼呢?目前滑鼠鍵盤電壓是正常的5V,
       滑鼠:clock對地阻值9.7K data對地阻值0K
       鍵盤:clock對地阻值0K data對地阻值0K
       附上焊回去的照片

网友:
滑鼠:clock對地阻值9.7K data對地阻值0K
       鍵盤:clock對地阻值0K data對地阻值0K
0.0  大大表示數據是0歐姆 還是ok......
前面文章是把     排容   部是      排阻       大大請看清楚...

楼主:
抱歉 對地阻抗的都是0歐姆 不是OK
還有剛才看了這片主機板,沒有發現8支腳黑色上面有註名C開頭的排容.
><

网友:
回复 网友A:

CN18就是它的排容。

楼主:
感謝W大的回覆,原來還有排容長的不一樣的,貼張圖讓大家一起看看認識認識.
只是小弟還有兩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大大,
1.這種排容沒有任何規格在上面,那要如何確認其電容值是正確的呢?
2.這塊板子原本問題只有滑鼠有問題,而且那時候排容已經不再了,鍵盤都還可以使用,
  當我灌好系統時,系統連顯現滑鼠的指標都沒有,代表系統沒讀到有這個裝置,這樣問題是不是I/O晶片的問題機率比較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要知道真正數值只能拆下來量。
二、不一定是南橋壞,你要追線路到南橋,看看這條線路中有沒有其它零件故障導致南橋無法辨識。

网友:
這問題討論很多次拉,而且我也對這問題問的夠多了.....考古一下認真看看...

就我的心得而言..

1.PS2介面電路是"有統一規則的",各大廠商都遵照設計....

2.頂多有些小變化,比方說廠商把濾波用的"排容"變成了四顆單一的SMD電容...

雖然他們都有統一的設計,但是你還是得"跑線路"確認一下,不能亂拆亂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