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請幫解答

楼主(2009-01-02):
我有一塊主機板電容爆漿,他電容2200UF 10V,手上現有3300UF 10V,這樣能替代嗎,還是一訂樣同樣ㄉ?

网友:
最好是用一樣的啦^^

我不是高手~我是菜鳥!!

网友:
容值是要一樣的才行 電壓可以更高沒關悉  你還是要用2200UF的才可以但是可以用16V的替代
只要整體直徑不要超出板子上可安插的範圍就好 避免與其他零件相擠碰
2200uF 10V 不難買拉 不過要換的話建議是周遭共用相同電路環境的也一起換比較好

PS:我是笨小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來這裡的朋友如果是新手,你要每一篇都看一看,因為你的問題很可能就在裡面。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7437&extra=page%3D1

3300uF代用2200uF或者2200uF代用3300uF原則上都沒什麼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來這裡的朋友如果是新手,你要每一篇都看一看,因為你的問題很可能就在裡面。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7437&extra=page%3D1

3300uF代用2200uF或者2200uF代用3300uF原則上都沒什麼關係! ...

因為誤差值對吧!~W大..20%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就說過了,電容的容量變大會造成充電電流跟著變大,只要MOSFET能夠承受就不會有問題。
電容的容量變大也有好處,當電流瞬間增大時,電壓會降低,這時較大的電容可以補償這種效應,市面上的"逆電流"就是這種理論,大家看看你的主機板上是不是有一些應接電容但是卻沒焊電容的情形?大家有沒有注意過明明是同一電源管理晶片,也同樣是三相的主機板,有的用2200uF,有的用3300uF甚至有的用4700uF?到底用多少uF是沒有標準的。
以前有位朋友告訴我,他說他的主機板原本可以開機,只是常常當機,後來發現有一個電容爆了,它換了一個較高容量的電容後,主機板變成不能開機,我心裡就很不解,我請他換上一個他原本容量的電容試試,結果也是不能開機,所以原因並不是因為換了較高容量的緣故。
我也記得這裡有一個朋友的情形好像跟上面的例子很像,但是我忘記後來是怎樣了,至少我從來沒發生過這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