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穩壓IC原理簡述

楼主(2009-01-02):
TL431是由美國德州儀器(TI)和摩托羅拉公司生產的2.5~36V可調式精密並聯穩壓器。其性能優良,價格低廉,廣泛應用於精密開關電源或精密線性穩壓電源中,在很多應用中可以用它代替稽納二極體。此外,TL431還能構成電壓比較器、電源電壓監視器、延時電路、精密恒流源等。
TL431採用DIP-8、TO-92、SO-8及SOT-23等封裝形式,但以DIP-8及TO-92較為常見,引腳排列分別如下圖所示︰

三支引腳分別為:陰極(CATHODE)、陽極(ANODE)和參考端(REF)。上圖中,A為陽極,使用時需接地;K為陰極,需經限流電阻接正電源;UREF是輸出電壓UO的設定端,外接電阻分壓器;NC為空腳。

由TL431的等效電路圖可以看到,Uref是一個內部的2.5V 基準源,接在運算放大器的反相輸入端。由運算放大器的特性可知,只有當REF 端(同相端)的電壓非常接近Uref(2.5V)時,電晶體中才會有一個穩定的非飽和電流通過,而且隨著REF 端電壓的微小變化,通過電晶體VT的電流將從1 到100mA 變化。當然,該圖絕不是TL431 的實際內部結構,所以不能簡單地用這種組合來代替它。但如果在設計、分析應用TL431 的電路時,這個模組圖對開啟思路,理解電路都是很有幫助的。

前面提到TL431 的內部含有一個2.5V 的基準電壓,所以當在REF 端引入輸出修正電壓時,器件可以通過從陰極到陽極很寬範圍的分流,控制輸出電壓。如下圖︰

當R1 和R2 的阻值確定時,兩者對Vo 的分壓引入修正電壓,若Vo 增大,修正電壓量也增大,TL431 的分流也就增加,從而又導致Vo 下降。顯見,這個深度的負迴授電路必然在Uref等於基準電壓處穩定,此時剛好會符合Datasheet中︰
Vo=(1+R1/R2)Vref。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顆穩壓ic在一般電子電路中被運用的機會相當高

一定要了解原理,謝謝w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