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V8X-X 華碩主機板無法開機

楼主(2009-01-04):
這塊ASUS-A7V8X-X主機板無法開機~我看過各位大大的維修介紹!
但本身自己沒有維修過主機板的經驗~所以不敢自己給它橋下去!
這塊A7V8X-X版子無法開機~但主機板上的LED燈會亮!
我認為是開機部分的電子電路受損!
可以請教大大如何修護呢??謝謝

网友:
你看過我們討論的相關文章嗎?

假如看過你應該告訴我們你診斷的結果阿..例如

COMS放電jumper設定正確嗎?

開機的PW-SW有無電壓....

那顆LED會亮代表主機板有+5VSB通過...

楼主:
這塊版子的PW-SW可以通電~用金屬的物品去觸碰會開機~但就是完全沒有嗶聲!
連到BIOS的畫面都沒有~我只確定風扇會動~剩下的都完全不會有畫面!
我有看過貴站一些相關維修介紹~但我還是很多地方都不明白!
最糟糕的是我已經有三年多沒碰過電子電路了(因為服志願兵役)~所以.....
我確定BIOS和跳線夾都是好的..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88&extra=page%3D2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38&extra=page%3D2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68&extra=page%3D4

您有嘗試過上面幾篇的檢測了嗎  要讓回答的人能有多一點資訊才行
想修主機板 最好是有除錯卡 這樣比較有維修的方向

楼主:
我買了一張除錯卡根據他說明書上面的代碼是C0==>(初始化高速緩存),這什麼意思~
我確定BIOS和CMOS的設定都是正確的!
因為這塊版子已經兩年多沒開過機了~而且我也沒有去設定其它的!
是最近要用到才發現~BIOS不會自檢~電源可以ON,但之後就完全沒動作也沒畫面!
所以才上來發問的!
顯示卡~硬碟...等其他電腦零組件都是好的~我做過測試了!
請各位大大幫我看看是什麼問題??

网友:
要確定 電源供電 的檢查都沒有誤 ~~才能一步一步的來~
除錯卡~是一開就 ~直接C0 還是~有閃動~ RESET OR IRDY  FRAME
燈號~

C0  你有沒有確定~CPU是好的~

再來的話~~你要壓壓~CPU 座看看跳不跳的過~

楼主:
恩~除錯卡上的測試燈號都是好的~-12V,+12V,+5V,+3.3V的燈都是亮的~表示電源沒問題!
一啟動PWR就顯示C0了~我確定CPU也是好的!
我之前有一塊P4B533也是這個狀況~但後來沒維修就直接升級了!
我想說是不是BIOS沒電~也換了電池~狀況也一樣!
只要電源一啟動~沒嗶聲沒畫面!
只有主機板上的風扇會轉和LED燈是亮的!

网友:
會來這裡的~應該都有基本的硬體故障排除~~

再來的就是~電子部分了~~
電源沒問體~ POWER 沒問體~
再來是主機板的 所有供電~ 你要用3用電表~
測量所有的主機板相關的 供電源~ 記憶體 開機 電源 代機 電源 還有多~~
你去看一下舊的文章~ 都有很詳細的方式~ 再來發問看遇到哪些方面的問體~

楼主:
我的除錯卡還沒開啟POWER-ON時+3.3V的燈會亮!
開啟PWR時就是4顆燈都會亮~-12V,+12V,+5V,+3.3V四顆!
七段顯示器就是顯示C0~~
我找了貴站一些其他的文章~版主說顯示C0有可能是南橋受損!
不知一開始沒開啟PWR亮+3.3V是否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沒看過沒通電還會亮3.3V的除錯卡.........
顯示C0是比較麻煩的事情,因為都有可能,不過如果你確定CPU是好的,我認為比較傾向是CPU插座或北橋插座比較有可能。
你可以試看看carzy1kimo的方式,讓它在開機時按一按CPU座看看,或者讓它在開機時按一按北橋或扳一板主機板,看看它會不會跳別的代碼,來判定是否那裡虛焊的問題。

楼主:
我用三用電表的二極體檔去測量二極體~顯示出來的數值都不一樣是否正常呢??
依我的狀況確定電源都沒問題~是否為二極體引起的無法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三用電表的二極體檔去測量二極體~顯示出來的數值都不一樣是否正常呢??
依我的狀況確定電源都沒問題~是否為二極體引起的無法開機!

你的問題真的很大~很大....

你一直宣稱"無法開機"......那你除錯卡的"C0"怎麼來的?

無法開機就我們這論壇的"定義"而言是指主機板不動作,上頭的CPU風扇不轉....

你的狀況不是"不開機",是POST程序無法進行.....

接下來的處置是針對"C0"去故障排除........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他的問題應該稱為"開機擋C0"對不對?

楼主:
嗯~謝謝a471大大的糾正,好像是我說錯名詞了!對不起!
應該說是POST程序無法進行,謝謝指點!
那接下來我要朝那一方面的去檢測呀?
朝南僑或北橋,還是I/O方面走比較妥當!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板維修中,用診斷卡可能會遇到一些顯示CO代碼的情況,下面幾種為原因:

        基本測試點正常後,我們可以安全的上 CPU進行檢修,正常時測試卡會顯示C1或D3代碼,表示CPU已經開始正常工作,不顯示此代碼或顯示其它代碼,均為CPU未工作所顯示的亂碼或空碼,常見的還有「00,FF,--,E6,A9…..」,通稱此類故障為測試點正常跑FF故障。此類故障多與總線或信號有關,當出現C0,CF,D0等代碼時說明CPU已檢測了一半,此類故障多與CPU座虛焊或損壞有直接關係,有時還可能是北橋虛焊或損壞引起。

1、     檢查主板頻率設置是否正確(主頻=外頻×倍頻),正常設置跳線。
2、     排除CPU座或虛焊或損壞故障,這是478主板的一大通病(BGA易虛焊,直插式易壞。)。
3、     測量BIOS有無片選或復位信號,CPU工作後發出第一道指令即為尋址指令,由北橋到南橋再給BIOS產生片選或復位信號,使BIOS程序可以配合CPU進行所有硬件檢測。

29,39,49F系列BIOS為Flash Rom,此類BIOS有片選無復位,49SF,49LF,49VF,Intel 82801AB等BIOS為固件中心(FWH)有復位無片選,有復位或片選後多為BIOS程序或電路損壞引起的軟故障造成CPU不工作,無片選或復位時為其它硬件工作異常引起的CPU工作為硬故障。測量BIOS的CE片選腳電壓在點擊RST開關後,此點電壓有從高到低,再緩慢變回高電平的過程說明片選正常;測量FWH的RST#腳電壓點擊RST開關同時有電壓瞬間跳變說明固件中心復位正常.

C0,C1代碼的維修
   (1)CPU座接觸不良導致的;

   (2)主板超頻;

   (3)BIOS程序不對;

   (4)I/O芯片損壞;

   (5)南橋芯片損壞;

   (6)CPU控制總線出錯;進行打阻值,有無短路或開路;

    (7)北橋壞。

以上文章是網路找到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問題應該稱為"開機擋C0"對不對?

嗯...因為開機了才能跑POST程序麻...因為有故障所以中斷執行...停在C0錯誤點

楼主:
小弟不才~量了很久還是找不到可能錯誤的地方!
小弟找了貴站的相關網頁去觀看~但始終不知該如何下手?
小弟貼圖上來~希望大大能稍微提示一下要檢測那裡的元件!
我有量過二極體都是正常的~那現在是否應該量南,北橋?

A7V8X-X

A7V8X-X

网友E:
基本的電源阿~~   +5 +3 +12 PW  reset  待機 RAM 電壓~還有很多~~
你量了WHAT 可以清楚的說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的電源阿~~   +5 +3 +12 PW  reset  待機 RAM 電壓~還有很多~~
你量了WHAT 可以清楚的說瑪~~

我量了+5,+3,+12,pw,的電壓都是正常的,正在測量reswt和RAM的電壓!
那待機的電壓是哪個零件呀??
我找了在資訊電腦當任工程師的朋友問了我的狀況,它只回覆:C0 關閉Chipset的Cache 關閉OEM廠商設計的Cache控制器
這是什麼意思呀??

网友:
量了+5,+3,+12 主機板的電壓~不是只有這樣~還有各晶片(穩壓 晶振 網路
電源IC MOSFET 還有很多的~~各項電壓都要正常~)
一般 要跑線路 看一下 每各晶片 是哪一個mosfet 供電的 有的是經過專屬IC控制 有的是電源IC控制~~
你要確定都正常 才能去走下一步
你要先下在各IC的 DATASHEET 看每各IC的 電壓腳   再來跑線路 你就會發現 這顆連到哪 就是哪顆MOSFET  給他電源.....基本上你還要自己跑線路 多跑幾次 你就會大概知道 它們電源的連接方式...
待機你就 從ATX的電源插座開始跑線路你就知道 接哪各零件了~...
CO  按照除錯卡的說明是這樣的~~
但是....範圍也是很多的~ 較你壓壓CPU座 南北橋 像CPU座 你就往左右邊壓或上往下壓~ 然後 按電源看會不會跑別種數字~

有錯指證一下~CC..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好久沒聽過這名詞,D大你應該順便請教那位朋友該如何修?

這名稱我也不是很懂,希望你請教後能分享維修心得....

剛好逛街的資料....

http://www.oc.com.tw/article/0012/readgoodarticle.asp?id=26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久沒聽過這名詞,D大你應該順便請教那位朋友該如何修?

這名稱我也不是很懂,希望你請教後能分享維修心得....

剛好逛街的資料....

http://www.oc.com.tw/article/0012/readgoodarticle.asp?id=266 ...

我是想直接送過去~看現場怎麼修!
但最近朋友的公司都非常忙~可能暫時不能幫修!
所以等忙碌的時間過後~~我會送過去檢修!
但我要在那現場看怎麼修~~在把修護的相關資料PO上來給各位大大知道!
謝謝P大的資料喔~~我先自己檢測!
等送去檢修完在把修護C0的相關資料公佈!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出現C0,關閉Chipset的Cache 關閉OEM廠商設計的Cache控制器?
大家想一想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一、主機板因為故障所以才產生C0,這跟關閉Chipset的Cache 關閉OEM廠商設計的Cache控制器有什麼關係?就算這麼做可以跳過C0的故障,那也是跳過這個錯誤檢查,並不是修好這個故障呀!
二、就算有Cache控制器的開關選項,它是用Jump控制的嗎?還是在BIOS內選擇?我沒見過用Jump控制Cache控制器?如果是用BIOS選擇,C0是根本都還沒有畫面,如何進入BIOS?
三、關閉Chipset的Cache ,請問那一個Chipse的Cache?
四、關閉OEM廠商設計的Cache控制器?你可以請他說一下是指什麼Cache控制器嗎?

我記得在網路上看過一篇,內容是說把BIOS內的Cache關掉以測試是否為某零件故障,但是電腦的速度卻變很很慢.......,這是至少可以開機才能做,C0是根本不能開機,兩者情形完全不同。
C0故障是一個故障點,它之所以麻煩,是因為它剛好位於CPU準備完畢前與記憶體開始之初,所以這種情形故障有很多種,我們是要把故障處找出來,而不是關掉什麻東西。
大家也提出你的看法好嗎?

我有請朋友找一片出現C0的主機板給我,我會貼上來讓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出現C0,關閉Chipset的Cache 關閉OEM廠商設計的Cache控制器?
大家想一想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一、主機板因為故障所以才產生C0,這跟關閉Chipset的Cache 關閉OEM廠商設計的Cache控制器有什麼關係?就算這麼做可以跳過C0的故障, ...

^^ w大 我有一塊c1的可以湊合嗎?

网友F:
回复 网友I:

我在n年前買過一張除錯卡(超過5~6年以上),那時也發生c0,我的診斷碼跟你現在一樣,那時我
不會修主機板只想是什麼原因造成不開機,上網一查(我貼的網址)才發現還有另一種解釋,是否
我的診斷卡過時,沒想到n年後卻在這個論壇有人提到,很好奇你朋友是用啥除錯卡?我後來再買的
2張除錯卡診斷碼也跟你一樣....

其實學修主機板最好自己來,即實修不好也沒關係,因為有思考才記得住,以下檢測給你參考..

C0,C1代碼的維修
   (1)CPU座接觸不良導致的;   用手輕按看是否還會跳碼

   (2)主板超頻                              清除cmos

   (3)BIOS程序不對;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18&extra=page%3D4

   (4)I/O芯片損壞;         更換試之,待機亮起3.3v燈好像怪怪的

   (5)南橋芯片損壞;   打pci ad線對地阻值

    (6)北橋壞。              打agp 跟 記憶體插槽 ad線對地阻值

以上可以先行檢測,只能說你拿這塊c0主機板來當入門有點難,總之要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n年前買過一張除錯卡(超過5~6年以上),那時也發生c0,我的診斷碼跟你現在一樣,那時我
不會修主機板只想是什麼原因造成不開機,上網一查(我貼的網址)才發現還有另一種解釋,是否
我的診斷卡過時,沒想到n年後卻在這個 ...

謝謝P大的指導!小弟用三用電表打蜂鳴檔測量如圖1顏色表框的二極體(之前W大有貼資料可參考G(閘極)、D(洩極)、S(源極))!
結果發生了一些問題:如紅色框的二極體會嗶嗶叫,粉紅框的顯示534,綠色框的顯示323~這算正常的嗎?
小弟找了資料但還是搞不清楚!請各位大大教導~謝謝!

A7V8X-X測量

A7V8X-X測量

小弟的除錯卡和未開機時就會亮+3.3V的燈

小弟的除錯卡和未開機時就會亮+3.3V的燈

開機後顯示C0的狀況,燈都是全亮的

開機後顯示C0的狀況,燈都是全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n年前買過一張除錯卡(超過5~6年以上),那時也發生c0,我的診斷碼跟你現在一樣,那時我
不會修主機板只想是什麼原因造成不開機,上網一查(我貼的網址)才發現還有另一種解釋,是否
我的診斷卡過時,沒想到n年後卻在這個 ...

P大如你提供資料所示(3)BIOS程序不對;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818&extra=page%3D4
我測量第22支腳~~完全沒電壓通過三用表顯示0~若測量3.3V的接腳~就有顯示3.3V的電壓通過!(電表打在20V)
是不是表示BIOS受損!若是~則表示顯示C0是因為BIOS受損!

网友:
回复 网友J:

C1的前一代碼應該就是C0,既然顯示C1,表示是記憶體的開始就出問題,C0間接表示是CPU準備就緒,所以兩者完全不一樣。

网友:
你主機板打對地電阻沒阿?

確認ATX20PIN主電源插座各路腳位沒有短路狀況..

MOS管....假如可以開機你可以測CPU核心電壓有無、正確與否就知道了...假如沒有CPU核心電壓再來抓
哪相電路的MOS壞掉...

C0.....我建議

1.把你除錯卡換插槽插試試....我經驗中有發生插某個槽CODE會跑到半路停掉的情況(明明完成POST程序開機了)

2.BIOS韌體不完整..CODE碼跑都不跑..

CPU插槽應該不會接觸不良,因為他不是BGA固定的...

楼主:
各位大大如第26層圖所示~未開機時就亮+3.3V是正常的嗎??
我拿另一片好的主機去測~也是未開機就顯示+3.3V!
它的說明書也沒寫到這點~可以請大大幫我指點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如第26層圖所示~未開機時就亮+3.3V是正常的嗎??
我拿另一片好的主機去測~也是未開機就顯示+3.3V!
它的說明書也沒寫到這點~可以請大大幫我指點嗎?謝謝! ...

不知道~看設計咧....一般+3.3V都是熄滅的

我猜是不是有啟動PCI介面卡喚醒開機功能,所以它才亮...

网友:
今天剛好有遇到像你這樣的問題...出現C0開不起來..結果換一個power就好了...@@"...
也不知發生什麼事..有量過power的電压都正常...你可以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K:

抱歉最近要過年特別忙所以就不常上線.....

回復26樓

    紅色框蜂鳴檔會叫表示是mos的下管,也就是s極接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030&extra=page%3D1

回復27樓

    當22腳沒電壓就是有問題要先排除..

bios 的cs信號是由南橋發出所以檢測如下...

1.   避免bios本生物理性損壞,先焊下並且測量其22腳(主機板上22腳焊點)是否有電壓

2.   CPU在供電V,CLK,RST正常情況下,CPU開始工作.首先CPU開始尋找BIOS內部開機自檢程序.沿地址線發出尋址指令,CPU->北橋->南橋->BIOS.
在尋找過程中,尋址指令一旦到達南橋,就會在PCI  bus  A34槽位上產生一個波形信號,我們稱該信號為FRAME#,(示波器可以看到),一旦CPU尋址指令到達BIOS,BIOS的第22腳會產生一個波形信號,我們稱為CS# ,CPU找到BIOS後立即讀取BIOS內部的開機自檢程序,並沿數據線送回CPU執行,BIOS->南橋->北橋->CPU這時除錯卡上BIOS燈一直會閃動.

ps:如achuanfc大說的,不良的電源也會造成,希望你已交差測試過,不然該打屁屁

楼主(2009-02-03):
嗚嗚嗚~小弟花了過年的時間在研究做功課!
還是搞不定主版的線路啦!
根據P大的告知去找相關的資料來用!
還是用不出個所以然!
唉~為了要搞懂它還是要堅持下去!

网友:
回复 网友L:

本人有遇過cpu座接點有點髒造成接觸不良..
用牙刷沾酒精在插槽上來回刷過幾次.
然後把cpu放回.並將拉桿上下多搖動幾次..
結果就可以開機了.提供給您參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L:

其實這個問題本來就不是很好處理,而且你又剛入門

如果你照我的話都處理過南北橋ad線阻值,bios線路

PCI  bus  A34也有一個信號電壓...等

若不放棄只能從cpu總線打對地阻值來判斷....

1.  數據線跟地址線阻值會相同,控制線會有一些不同

2.  若有許多點開路,有可能虛焊,短路的話要沿線路去追查
     哪裡短路

ps:我沒有462板子,先拿478作範例

   有些k7的板子有溫度監控ic,去官網看資料有這項功能,但我不知道此片是如何監控
   你可以找看看有沒有attp1...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