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前先投資裝備

楼主(2009-01-04):
修理主機板或電子設備都需要一些基本裝備,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至少需要那一些︰

一、除錯卡
常來這裡的朋友應該常常看到大家在問除錯卡擋什麼?例如擋C1,我們就知道你是擋記憶體,所以,如果主機板可以Power On,那除錯卡顯示的代碼就變成我們研判的重要資料了。當然,如果連Power On都不行,那除錯卡也沒路用了,所以投資一張除錯卡是必要的,一張除錯卡便宜的約一百多元,我想應該大家都可負擔才對。

二、三用電錶
由於我們要測量故障點的電壓及電阻值,這個基本的工具也省不了,好在現在三用電錶很便宜,數位電錶一個便宜的好像二、三百元就有了,不用買太好的,你用起來順手就行了,如果家裡有舊型指針的也可以。

三、焊接工具
當我們檢查出故障點後,需要更換零件時需要焊接,我們至少需要一支烙鐵(含烙鐵架)、錫及吸錫線或吸錫槍。如下圖︰

烙鐵最好買兩段功率的,如上圖就是兩段式烙鐵,以圖中這支烙鐵是HAKKO 984為例,它有兩段功率選擇,一般不按手柄的黃色按鈕時是20W,如果按下黃色按鈕,可提供短時間130W,如此彈性調整功能,已足夠應付各種不同場合所需。如能買一個烙鐵架,比較不會燙傷。

焊鍚有多種包裝,因為我焊錫用的多,所以我至少會買1公斤裝的。如下圖︰

上圖中最上面那一個就是1公斤裝,以修理主機板而言,直徑0.8mm應該是比較好用的選擇,而含錫量使用60%即可。
上圖中左邊是0.5公斤裝,但是它的直徑是0.5mm,這種適合較小零件或接腳較細的時候使用,同時也因為較細所以我都選用63%含錫量。
上圖中右邊的HARX-100就比較特殊了,它是一種比較少見的焊錫,它是用來焊接不易焊接的金屬的,例如你要將導線跟不鏽鋼焊接,我想應該是不行的,但是你用這種焊錫就可以了。這種焊錫是提出來跟大家解釋焊錫的種類,不是要大家去買喔!

吸錫線就是如下圖的東西︰

吸錫線顧名思義就是可以吸錫的銅線,市面上賣的吸錫線是依它的寛度做分類,上圖中從2.0mm、2.5mm到3.0mm,那一種寛度比較合適?應該要看你的烙鐵而定,如果是我在修主機板,以我的恆溫烙鐵為例,應該是2.0mm比較順手。
品牌也不一定要用goot,大家試用幾種後就會有心得了。

吸錫槍買一支會用很久,我覺得不要省錢用那種一百多元的廉價品,一般吸錫槍我只有用兩個品牌。如下圖︰

左邊是HAKKO DS01P,右邊是美製品,我不知道廠牌,它只有在靠近手柄的地方寫著MODEL DS017,這支美製品它至少陪我五年以上了,連前面的吸頭都還沒換過,耐用度離譜到不行。
吸鍚槍在修理主機板並不是常用的工具,大家只要知道有這種東西就行了,將來有需要使用再買即可。

最後,在提問你的問題時,如果能開機,請告知除錯卡上是顯示什麼代碼,才能提供基本的資訊讓大家研判。

网友(2009-11-30):
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樣才會好做而平常使用也要保養

网友(2009-01-04):
W大~~問你一下下~你桌上的~ SMD PLCC32的座~ 正確方式該如何焊接~~
我用錫爐很好拆~~~
用銲槍黏 因為裡頭的樹膠(間隙很小)會不小心給黏壞了.... 熱風槍一吹 樹膠也軟掉了~~~~
不知道該如何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C32插座不是用烙鐵焊的,那是要用熱風槍焊,但是如果用你那種幫浦的熱風槍可能需要一些技巧,控制不好的話,塑膠恐怕會承受不了高溫而起泡甚至熔解。
PLCC32插座要焊接前,先在主機板BIOS的接點上焊一點錫(不要太多),然後用旋轉風的熱風槍(像我那台Atten 8300就是)先在接點上預熱到錫開始熔解了,再用鑷子把插座放上去,這時候錫雖然又冷卻了,但是板子還是溫度很高,用旋轉風的熱風槍對著插座畫圓圈加熱就可以焊上去了。
因為我有預熱台,所以我用預熱台很方便就可以焊上。

而你就要模擬旋轉風熱風槍的方式,你買熱風槍時應該會附你幾個風嘴,你選用大的那一個,溫度開300度,預熱風量可以開大,但是要開始吹插座時,風量要調小一些,然後就是你的實戰經驗的累積了。

總之,用旋轉風的熱風槍比較適合吹焊含有塑膠的零件,用幫浦的熱風槍比較適合耐熱的零件,如果你試不行,我再用我的幫浦熱風槍試一次看看。

网友:
 恩 恩~~~原來這種東西是這樣焊接的~~改天拔這各廢板的來練習看看~
之前在那邊想~真不曉得是如何黏那種座~~~

HAKKO  真的那樣強~~~ ~~我買一隻100左右的 吸不到幾次左右頭都軟的的差不多了~

网友:
照片中看不出來吸錫槍大隻還小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支大約是30~40公分左右,這樣算大支還是小支我也不清楚。

网友:
恩~版大說的東西我大部分都有了!
過來就是好好學習~網站上的資訊和知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算大支的...我用沒這麼大的...大約15-20CM的.....

网友:
請問 W大,
吸錫線是否有分品質好壞?
比如銅線密度比較結實或比較鬆散,
因為我之前有買一個(最便宜的),在吸錫的時候,銅線都會變得很鬆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吸錫線我只用上述那兩個廠牌,上方那三個是日製的,最下方那個是美製的。
如果你買其它製品,請仔細看它的銅網編的是否緊密及銅線色澤是否氧化變暗?有的吸錫線使用前是需要沾焊油才好使用,這個要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 W大的解說,
仔細一看,我的吸錫線跟照片裡的吸錫線一比,無論是色澤跟銅線的編成,真的差很多!
下次買的時候我會特別注意的!

网友:
小弟也去買了
但我們這兒沒在賣 吸錫線 也沒有 除錯卡

跑了三家大賣場 兩家五金行  都找不到(我們這兒沒有電子材料行)  賣場人員也沒聽過吸錫線是什麼東西

小弟買了
烙鐵= 99元
萬用電表=299元
錫筆5支=50元

目前是超級菜鳥 0001級  請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2009-02-23):
感謝版主分享 現在還在學習中

网友(2009-03-27):
原來烙鐵還有瞬間加溫型的,我以前只有一隻40W,看來要再去採購一下了

网友(2009-06-17):
wish大所言~~PLCC32插座不是用烙鐵焊的,那是要用熱風槍焊,.......
又多了一樣技巧~~謝謝
原來須預熱~~
然怪我一加熱它就溶解~~
謝謝了~~

网友:
小弟我是這幾年迷上diy的,
下連結是我家中的diy工具總整理(小弟我是窮人,都是挑便宜的買),給大家參考一下:^_^"
http://samfuyu.googlepages.com/diy_tool.htm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的工具還真算齊全
我都以為維修工具較齊全的人,可能都是以此為業,或是以此為副業者!

雖說還沒讓我感到開眼界的地步,不過估算一下那些機絲頭仔的總值,也挺讓人吒舌的。
若非依此為生計,只純為興趣而投資,對一般人來說,很可能是家庭糾紛的源頭之ㄧ!

回想當初會買這類維修工具,竟然是那時蠢蠢的逛賣場,逛賣場逛到我都比店員要清楚他們哪一商品放在哪一區,還常常被顧客誤認為是店員或是老板!

有些維修真的是需要某類工具,不過如果將自己的立場、角色轉換一下,多考慮幾種因素,就較能審慎投資。在小心投資的前提下,自行維修的功力就較有所限制。想不到這也是一種兩難。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
小弟是一個人住...沒人管的到,
幾年前不小心逛到一些diy論壇,就開始愛買這些東西,

都是些很常見的工具...沒什麼特殊的...^_^"

网友:
我的三用電表只賣80元
吸錫器才32元
沒有吸錫線
烙鐵40w,好像百多元
錫線都是隨便買,只在乎粗細,其他的都不管

除此之外,好像沒有其他儀器,連電源供應器也是用三顆電池,4.5v當作5v來用

還是學生,沒多少錢,最擅長就是控制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F:

原來是ㄚ游大
讓小的再拿起生鏽烙鐵的就是lm317風扇調速器
那時還有向您詢問一些疑問呢n_052|
之後也是看著您的音響裝機報告對那些東西流口水n_067|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是上個月才買的,買來時測試一下確定ok,就沒在用囉.

為什麼要買此台,因為那時網拍有一個賣家有一批新品庫存,只保固1個月,
受到diy網友誘惑,趕緊去敗一台3350元(含運),
真爽...
ps:前幾個星期想到時,又去那網拍賣家賣場逛一下,已經沒在賣了,應該是被網友掃光囉...^_^"

网友:
回复 网友I:

小龐兄,pcdvd....我想起來囉..^_^"

我玩音響diy,只是想瞭解一些基本的電子常識,並不像那些音響狂.....

感覺這討論區不錯,還有家電版,可惜太晚到此論壇囉,之前丟了不少電器用品...@_@"

网友:
3350元
太貴了吧
自己做一個夠用的,500元就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小弟沒什麼電子程度...做不出這些功能的電源供應器.....@_@"

网友:
回复 网友K:

想diy,要很多電子知識
但不需學得很熟,學到基本層面即可
例如:
三極管,知道放大倍數便可
學數字電路,不需詳細了解什麼扇出系數,mos的結構、功能
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三極管,學會各種ic的功能,應用
要提高自己的程度,不然只會浪費那堆工具
你有一個用lm317的風扇,沒有理由做不出電源供應器
普通diy又不會用到很高電流,不需要動用開關電源
只希望提醒你,要把錢用在對的地方
工具,邊學邊買,發覺自己有需要才去買

diy人必看的網站:喬治查爾斯diy網
http://gc.digitw.com/

网友:
回复 网友L:

chaotaklon兄,你有點認真了,

小弟專長並非在電子領域,沒辦法什麼都去DIY,
因為要花費很多時間跟心思,我沒這麼多時間什麼都自己來阿,
我是個脫離學生已10多年的人了,我有我自己的工作要做.

對我而言,只要會買套件去DIY個音響、家中電器如果會修一點,就是我DIY的最高目標了.

看你的回文,你好像對工具感到婉惜,但那是你以你專業的角度去看待...
對我這種人而言,這只是個工作後的休閒興趣,
買些工具玩玩,打發無聊的時間而已.

老實跟你說,那個電源供應器,我早知我應該用不到幾次,
真的需要電源供應,正如你所說的LM317裝一下就可用囉,
我買"電源供應器"其實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看到很多人有,自己就想有...
因為低於市價非常多,所以就買一個來擺,學習如何使用它.

小弟沒什麼意思,我很感謝你熱心提供的資料連結跟意見,那網站我日後會多去逛逛.
只是想跟你說,每個人的環境背景都不一樣,因此對於同一件事的心態上,自然會不一樣,
工作上我會要求自己很認真,但這個跟工作沒關係的DIY,就隨緣啦...

真的要像你說的這樣做,我感覺壓力頓時大了起來...頓時休閒變成壓力...

當然,如果能像你說的那樣,當然更好...這也是我會來這討論區的原因,
但我並不想這麼積極去學習,因為我不需要把自己搞的這麼緊繃吧...這只是個休閒喔...^_^"

PS:
這個討論區我比較注意的是家電版,想說以後如果家電壞掉,就PO圖來請教大家,
如讓大家片面看到這句話→『我並不想這麼積極去學習』 ,
會不會以後有問題...也沒人理我...

我在此強調一下,如果是自己的東西壞了,當然會很積極去學習,希望以後小弟如有問題,大家不要不理我...@_@"

网友:
回复 网友M:

小弟覺得若以全新來講不貴啊,當然不是一般幾百塊DIY電源可以比,我記得多年

前在源X也有看到雙電源套件,好像一千有找,但就沒有限流跟保護功能...

專業有自己玩法,業餘也有自己一套,我有些業餘朋友(不是本科系)玩得比

專業還兇,重點是自己開心嗎,又不是在營利而是一種休閒活動...

電子領域太廣,要學也學不完,只要不談政治,不作人身攻擊,相信都能認識

一些好人或好老師,像我整天亂舞,四處鬧笑話,無形間也學會幾招,活的很

快樂啊....  ,感覺好像有人要對我放炮,放箭,丟雞蛋,快溜...

网友(2009-09-02):
看來我得要拿一大疊小朋友去換裝備囉...我只有一隻不怎好用的烙鐵跟電表..

网友:
回复 网友N:

不用啦.
就像w大說的. 就只要那幾個就夠了.
加一加不用二千元.
而且, 很多工具只是你懂了原理或是設計之後,
你可以減少失誤用的.
你在學習的過程中, 失誤是必然的, 不是偶然的.
當你有了失誤的經驗, 你才會學更多.
其實, 有很多人, 包括自控,電機, 到了研究所畢業了. 都還不知道實驗室那台電源供應器. 怎麼設限流,
如果不去設限流, 那還不如直接拿你手機充電器的5v變壓器或是直接買個電腦的電源直接使用.
由什麼都沒有學起, 反而會比買了儀器不會用還要強.

网友:
古有明訓:欲善其工,必先利其器--果然好的.適合的工具是很重要的!

网友(2009-11-25):
看來預熱臺以後還是要準備的。。。

看了wish老大的分享圖片和對於plcc32的焊接說明,感覺預熱臺以後還是要買一個回來的,現在這種焊接比較少,簡直都沒有注意到它的焊接方式,學習了!

网友(2009-12-31):
回复 网友M:

我想如果把家裡的電器修好,家人投以崇拜的眼神,這就是來這裡的最大收穫

网友:
要修東西的確需要投資ㄧ些工具做開始的
加油了大家一起加油

网友(2010-02-14):
感謝wish大大的介紹!
剛剛查了一下
左邊是HAKKO DS01P,右邊是EDSYN DS-017 ^^

网友:
回复 网友O:

网友(2010-04-02):
說到預熱台,不知道能不能用電暖器土砲.
在下家裡的工具也是一大堆(職業+非職業)
鐵工電焊機中型+小型,落地型鑽台,沙輪切台(切鐵鋸木頭),沙輪研磨機普通型+迷你型,手持式沙輪研磨機好幾支(磨鐵磨木頭),大大小小+迷你手持電鑽很多支(鑽牆鑽鐵鑽木頭),手持電動鑿+氣動鑿(挖牆壁用的),氣動起子,木工電動袍刀,電動線鋸,電動鏈鋸+吃油的鏈鋸大小好幾支(採收荔枝+檢漂流木用的),發電機(備用的),空氣壓縮機(輪胎充氣,清潔,噴漆多功能),電動噴霧機+引擎噴霧機(噴藥洗車環境清潔超好用),木工用氣動釘槍,火藥釘槍,500KG電動吊猴,手持式電動切割機(切鐵切牆壁切木頭),電瓶充電器......其他忘了!
手工具......太多了,不知道怎麼列舉.
電子維修相關設備正在評量中,稍微算了一下,大大小小大概需要添購40幾項.準備潦落去!因為在下在電子方面是新手上路,應該還不需要太講究,所以預定把細目列出之後請人從(對面)帶過來就好,關於用電方面雖然對面用的是220V,這個倒不是問題,因為哇久喜台灣水電工啦n_136|
另外喔,在下一直想把家電設備改用220V的,為什麼呢?一.比較省電,二.電器設備的壽命比較長.原因?這個....應該不是這裡討論的問題n_160|
在下突然想到,如果有此需求,W大想開個水電相關版區,在下倒是可以盡點心力!
哇,時間到了,來去準備賣鹹酥雞囉n_163|

网友:
當初原本以為是新手用不到那麼好所以工具都是買便宜的 ~~ 5金大賣場的50元錫條、50元的短吸錫器、用不到幾次就無法沾錫的60元烙鐵 ~~ 這些工具用了幾個月後只覺得修東西真不簡單,版上的大大們還真是有耐心 ~~ 後來有天去電子材料行買電容時順便買了一支號稱日製烙鐵頭的40W的烙鐵回來,用了真的只有兩字【好用】可以形容!所以立刻又跑去買了1捲95元的錫絲回來用,用下去簡直是驚為天人啊跟5金大賣場的根本不能比~~ 立刻爬文又找到W大推薦的那支DS017大吸錫器,買回來用時按下的第一下讓我心都碎了,神兵啊~~~~~這簡直是神兵~~~~~  真是強烈呼籲新手們置頂文章一定要看~~~~~

网友:
我也來去敗隻DS017 來用用看

网友:
我也要來去 投資一下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喝喝

网友:
小弟的工具是
銲槍50元
吸錫器35元
3用電表哥哥不用丟給我的(親情無價)
還買了錫一捆很大捆80元

网友P(2010-05-05):
吸錫線

吸錫線 要怎麼用阿  常常在電子零件看到 卻不知道要如何用ㄋn_042|

网友:
回复 网友Q:

站上有教學~~找一下就有囉

网友:
引用 网友P:
吸錫線 要怎麼用阿  常常在電子零件看到 卻不知道要如何用ㄋn_042|

顧名思意,吸鍚線就是用來吸多餘銲錫或是清除、清理接點之用的..

大概 STEPS :

1. 先清理接點(用個毛刷或小鋼刷)
2. 為求熱平均分散(尤其是如 IC 多腳零件)時,最好加些鍚油
3. 將吸鍚線敨在接點上,用烙鐵壓住,將鉻鐵的熱由吸鍚線傳至接點

這樣就可將多餘的鍚吸掉了..

网友(2010-08-29):
新手上路挖寶中...感恩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