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用電表量主機板上的零件

楼主(2009-01-05):
carzy1kimo大大說要用三用電表量主機板上的零件
但我不太會用三用電表,是否可以請大大簡單敘述,
電容,電阻,電晶體,IC,電源..等要用什麼檔去量??
我知道電阻要用歐姆檔,其它的就不是很清楚!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carzy1kimo大大說要用三用電表量主機板上的零件
但我不太會用三用電表,是否可以請大大簡單敘述,
電容,電阻,電晶體,IC,電源..等要用什麼檔去量??
我知道電阻要用歐姆檔,其它的就不是很清楚!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

這已經有相關文章說明了,你不用功唷..............自己去找來看吧

這裡是座金銀山,能不能滿載而歸或者空手而回就看你自個兒了.....

W大領進門,修行靠你自己......

网友:
三用電表使用教學

將紅色與黑色香蕉接頭依照下方指示接上
VΩmA ←→ 紅色
COM ←→ 黑色

量測直流電壓
將旋扭轉至 DCV 適當檔位,兩線與待測物並聯
畫面上所示即為目前電壓
(指針型電表比電子型電表更須注意正負極方向)

※ 若待測電壓不明時,先將檔位調至最高,再依照量測結果,慢慢調降至正確檔位

量測交流電壓
將旋扭轉至 ACV 適當檔位,兩線與待測物並聯
畫面上所示即為目前電壓
(交流電不必注意正負極)

※ 若待測電壓不明時,先將檔位調至最高,再依照量測結果,慢慢調降至正確檔位

量測直流電流
將旋扭轉至 DCA 適當檔位,兩線與待測物串聯
畫面上所示即為目前電流
(指針型電表比電子型電表更須注意正負極方向)

※ 若待測電流不明時,先將檔位調至最高,再依照量測結果,慢慢調降至正確檔位

量測電阻值 Ω
將旋扭轉至 Ω 適當檔位,兩線與待測物並聯
畫面上所示即為目前電阻值

※ 若不清楚電阻多大時,先將檔位調至最高,再依照量測結果,慢慢調降至正確檔位

◎指針式的 Ω 檔,每個檔位都必須做歸零調整,調整方法:紅黑兩線短接,調整電表上旋紐,至指針歸零
◎指針式的 Ω 檔,零位是在右手邊
◎指針式電表不用時,請將檔位旋至 ACV 任一檔位
◎電子式電表不用時,請將檔位旋至 OFF 處

指針表

將紅色與黑色香蕉接頭依照下方指示接上
+ (正極) ←→ 紅色
- (負極) ←→ 黑色

測試方法與電子式三用電表皆相同
指針表主要來介紹一下他的刻度

【當檔位切換在 ACV】

選擇在 500、250、50 檔位量測時
請看到表中 黑色 刻度
其中 500、50 共用第二排的刻度
檔位 50,指針所指刻度,即是正確數值
檔位 500,將指針所指刻度乘以 10 倍,即是正確數值

250 則單獨使用第一排刻度
指針所指刻度,即是正確數值

選擇在 10 檔位
則看到第一排紅色刻度 (10 A)
指針所指刻度,即是正確數值

【當檔位切換在 DCV】
選擇在 500、250、50、2.5、0.25 檔位量測時
請看到表中 黑色 刻度
其中 500、50 共用第二排的刻度
檔位 50,指針所指刻度,即是正確數值
檔位 500,將指針所指刻度乘以 10 倍,即是正確數值

其中 250、2.5、0.25 共用第一排的刻度
檔位 250,指針所指刻度,即是正確數值
檔位 2.5,將指針所指刻度除以 100,即是正確數值
檔位 0.25,將指針所指刻度除以 1000,即是正確數值

選擇在 10 檔位
則看到第一排紅色刻度 (10 A)
指針所指刻度,即是正確數值

【當檔位切換在 Ω】
這時要看到最上方綠色部分的刻度
電阻值的刻度與其他刻度不同
不是等分的
每次使用前先把兩個香蕉接頭短路
然後調整 Ω 歸零,方可使用
不同的檔位使用前都必須做一次歸零手續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指針表都會有一條銀色的反光條
這個反光條不是讓你看有沒有痘痘的

因為指針跟面板有一段高度差
為了避免觀看時,眼睛與指針不平行
而誤判刻度
切記,讀取指針刻度時
上面的指針必須將反光條中的指針遮住
(就時是平行的時候)
此時讀出的刻度才會是正確的

楼主:
謝謝3樓大大的告知~我會努力學習的!
我先把三用電表練熟後~再來測試我的主機板上的零件!

网友:
重點有些零件應該是要焊下來測=.= 這個就"有些"不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