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誰有P4B533 & Samsung Sens A10的電路圖呢?

楼主(2009-01-06):
目前想修一片板子,可是一直找不到電路圖,除了這片主機板,我還想找Samsung Sens A10的電路圖,Samsung Sens A10這台是筆電的,請各位前輩幫幫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修一片板子,可是一直找不到電路圖,除了這片主機板,我還想找Samsung Sens A10的電路圖,Samsung Sens A10這台是筆電的,請各位前輩幫幫忙,謝謝!

請洽華碩電腦或者三星電子技術支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答案讓我笑的肚子好痛.........

网友:
回复 网友B:

a471就是喜歡開玩笑,習慣就好了。
我想應該沒有人會把公司的機密公開吧!或許有人會在網路上偶而撿到一、兩張,但每一種都有實在是不可能的吧!

楼主:
我想也是,要找的到還真的有點難,難怪大家現在東西壞了,就直接丟掉,我之前也修過很多東西,不過通常找不到東西或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要找的到還真的有點難,難怪大家現在東西壞了,就直接丟掉,我之前也修過很多東西,不過通常找不到東西或資料.....

這種資料網路上找的到是"祖上積德",找不到是"合情合理"....

我不知道你是要找來幹麻,不過故障拿出來大家一起研究研究肯定比較實在....

楼主:
昨天我量到5V對地只有43Ω,所以就Bead隔離的地方,我都把它分離,但還是低阻抗,沒有電路圖,只好一顆顆IC慢慢拔下來,結果只剩南北橋,哎~~~~~結果大約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量到5V對地只有43Ω,所以就Bead隔離的地方,我都把它分離,但還是低阻抗,沒有電路圖,只好一顆顆IC慢慢拔下來,結果只剩南北橋,哎~~~~~結果大約出來了! ...

那你到底是什麼東西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