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故障修理的好幫手

楼主(2009-01-06):
介紹一個修理故障主機板的好幫手......假負載!
我知道這裡的老朋友有人對它甚至比我還了解,還是請有經驗的playx出來....,carzy1kimo你不要跑呀!接下來該你上了。

這種東西對新手應該很好用,但是基本功及焊功還是最重要。

网友:
恩恩~~老實講~~還蠻方便的~~至少省的在那邊數 點~省看的眼花~
不是鼓勵大家買~畢竟整組也很貴的大概1500元~(台灣賣的價)

畢竟 剛接觸這方面的人 省的在那邊找圖看資料~.
也方便上CPU前 先量電壓 免的去燒到~真CPU
.但是也有缺點~(
有些462的還有一些478 要上真的 CPU 才可以看到時鐘電壓有沒有正常)
AGP 的 假副載做的不好 要插的準確(左右邊如果有高低 不然量不到東西)..
.....
我看對岸還有出 帶燈的 AGP PICE顯卡 測試器~  對岸東西還真多
但是還有很多的功能~我還不會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報告w大..我的還沒寄過來...我也不曾用過,我都用插針測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對岸還有出 帶燈的 AGP PICE顯卡 測試器~  對岸東西還真多
但是還有很多的功能~我還不會拉~~
---------------------------------------------------------------------------------------
我有托人從對岸買回來=.=
可惜 說明書寫的和計算機既論沒什麼差別
只知道一堆燈號會閃和不會閃.....
也不知道從何查起...不像CPU假負責還會註明電壓 南橋之類的說明
orz.....

一堆顯卡還在研究當中=.=

按測試反映=.= 卡是好的也沒全亮燈

按測試反映=.= 卡是好的也沒全亮燈

沒按時的反映

沒按時的反映

网友:
這玩意............

假如啦....我們有這玩意的近拍照而且夠清楚.....應該可以透過看圖比對測針腳吧?

按照圖案的測點去比對CPU插座相對位置...

网友C:
== 那我補張更清楚的圖來給你看看

网友D:
這個是顯示卡測試有無斷線的測試機具.
只能測試金手指到gpu跟一些測點有無斷路而已.
功用不大..

想買的....我給您建議...不實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個是顯示卡測試有無斷線的測試機具.
只能測試金手指到gpu跟一些測點有無斷路而已.
功用不大..

想買的....我給您建議...不實用...

=.= 可是我因為他弄好了幾片顯卡捏

网友:
引用 网友C:
== 那我補張更清楚的圖來給你看看

呵呵...我是說CPU假負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可是我因為他弄好了幾片顯卡捏

說來聽聽......

不過買這玩意時怎麼沒問清楚怎麼用咧......

网友C:
0.0 有種無法形容的感覺去摸中的 不知從何說起捏
有一張劃線的~~   就是靠他搞定@@"
但也是有搞不定的=.= orz  真的沒像除錯卡還有代號說明
這張測試卡 只會亮與不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 有種無法形容的感覺去摸中的 不知從何說起捏
有一張劃線的~~   就是靠他搞定@@"
但也是有搞不定的=.= orz  真的沒像除錯卡還有代號說明
這張測試卡 只會亮與不亮  .... ...

測線路導通的吧...

网友:
人頭紙...賣150元碼~  但是台灣又給你賣~很貴~..........
tokyoeoi
你買好多東西哦~~~WHAT都買~....可以都POST 看看嗎?好用要推薦~
燒錄器也有買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請朋友從大陸帶回來一套了,過年前就會回來了,真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E:

c大 你答對了 那張是人頭紙...賣150
我買的如下
高迪952焊台一個
梅花套螺刀一套
am2帶燈測試儀一個
754燈測試儀一個
台式機478帶燈測試儀一個
775帶燈測試儀一個
agp pc-e帶燈測試儀一個
28款假負載一套(附俄羅斯卡)  一套
一共九張百元人頭紙  原本是903元 店家3元 「沙咪司」 運費130元也算在裡面
其他第二批東西正在物色
如電子放大鏡,預熱台,BIOS燒熱品,pc3000 之類的等等  ^^
我是很想自已去,晚上還可以買些「粉」的~~ 哈
可是家裡不讓我過去,可能怕我過去就不回來了吧=.=

ps:俄羅斯卡  <--這個是和我們的除錯卡一樣 我是覺的這張好像 比PT090A+準
東西大家可以去大陸的寶淘搜尋 都有大致上相同的東西可以「搜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買的店家~可以介紹一下嗎~~濤寶的阿~
付款方式如何~~還有多久到台灣阿~
我想參考他的產品~~叫我朋友大陸幫我買~~因為他不太董我在說WHAT
我想用LINK給他看...比較好~
BIOS燒熱品  我有買一台~~可是~不太好用台灣買的(大陸貨)有些不支援
建議你多做功課~免的後悔~~我想至少要7000元以上的比較好(威龍480以上)
預熱台 我現在看的是W大的那台安泰信的 (雖然小了一點但是便宜(1700元)~不知道效果如何)
還有一台YAHOO賣的LR的產品6300元~~~其他還沒看到不錯的~
pc3000   在修硬碟的...

你買那麼多~你是在開電腦店阿~還是...

网友:
你們真好,都有朋友在大陸幫買!
請問 小V 大,向寶淘買是怎樣的一個情形?
跟買家買嗎?
還有如何匯款?這邊匯到大陸如何算匯率?台灣這邊銀行收的手續費貴不貴?
會不會錢匯過去了收不到東西?有點怕的說!

网友:
回复 网友G:

0.0 c大  你真內行^^ 不過那是我拿來當休閒的一部份
我是有朋友在那請他匯錢 我再用qq和賣家聯絡的 然後就寄來收到囉^^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就是和台灣的y拍一樣啊  只是我當初就是賭看看囉   誰知道運氣真好 被我買到了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原來如此!
我還以為是從台灣直接匯過去呢!
還真羨慕你們的說!

网友:
請問 小V大,
你買的 AGP PCI-E 帶燈測試儀,是150人頭紙嗎?
換算才900元台幣,
網拍賣2500,差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很正常阿~~~ 台灣大概含運費加上它們要賺~~~你可以給他*3
賺很兇~~~~~~~~~~~~~~~~~~~‵

网友:
回复 网友K:

是呀!
他的意思就是:要買不買隨便你!嫌貴,自己跑一趟過去買!
唉!沒本事,只好任人宰割了!

网友:
想問一下~如果我同時有三種370~462~478不同的款式!
是否有要買三種~~還是有萬用型的?
我上網找了相關資料~好像真的只能三種都買呀!
為什麼當初不統一~~唉!

网友:
萬用型 沒有看過~~應該沒有吧~
一種腳位 一個阿~.............
........

网友:
台式機478帶燈測試儀一個
775帶燈測試儀一個
agp pc-e帶燈測試儀一個
28款假負載一套(附俄羅斯卡)  一套
托人代回剛收到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L:

+U  很有的摸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有心得要上來報告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心得要上來報告哦!

報告w大 我最新的心得
是 我拆BIOS把主機板上的焊點也...一起帶下來了
那還有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報告w大 我最新的心得
是 我拆BIOS把主機板上的焊點也...一起帶下來了
那還有救嗎?

你搞成主機板"拔絲"......完蛋了

想辦法重建線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可以!但是你要先找出損壞那一點是跟那一點想連接,再從相連接那一點補一條線過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