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給BIOS一個家

楼主(2009-01-06):
370腳位後期生產的主機板為了省材料,PLCC32的BIOS都沒有裝插座,直接就焊在主機板上,這樣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旦更新BIOS失敗或BIOS故障要重燒時,代誌就大條了。
我們其實可以焊一個插座上去。
昨天carzy1kimo貼文說這種插座很難焊,我們來看要怎麼焊上去︰

要焊插座前,BIOS當然要先用熱風槍拆下來囉!

趁著主機板還熱,將主機板的BIOS焊點稍微加一點錫(一點點就好),然後用熱風槍繼續加熱至接點上的錫開始熔化時,用攝子把BIOS插座放在錫點上,並且將腳對準焊點,這時焊點上的錫應該已經冷卻,我們再用熱風槍以畫圓圈方式加熱至焊點的錫再次熔化。

如果你的方法都正確,完成時至少應該如下圖︰

网友:
恩恩~~謝謝提供~~ 我實驗一下~~要靠經驗~~多焊就可以抓到要領
要讓主機板 先熱 保溫拉~...吹的時候要有點距離 免的樹膠溶化了
可以拔廢版的來練習 因為電子材料行 新的一個要12(高雄)  16(台南)元
問W大 錫爐 應該可以焊吧~  我沒用過~ 但是有用錫爐拆過~(很好拆)
最近用錫爐 加焊BGA(壞的)~~如果溫度夠 點全溶了 用夾子輕推
會有自動歸位 ---真好玩~

网友:
謝謝 w大的教學,
最近一直在練習熱風槍吹焊,總覺得溫度與風速的配合,還有對不同大小的元件吹焊一直抓不到準頭,還好有廢板讓我練習!

网友:
沒風槍.........................嗚.........

网友(2009-02-23):
感謝版主分享  看起來要準備很多雞絲了

网友(2009-06-23):
  要焊這種會傷到零件本體的方法,可以用熱風槍吹主機板背面的相對位置(主機板背面幾乎沒有零件)。

网友:
感謝W大的教學

之前也是把BIOS ROM用熱風槍吹下來後
再把座弄上去
結果沒注意溫度
差點把座熔掉了

网友(2010-02-16):
回复 网友A: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加焊BIOS座的影片,他也是用風槍拆焊,但焊座時是用烙鐵一隻隻將針腳焊上的,熱風槍的溫度不好控制,容易燒壞零件 ,W大的功力高深莫測,才有辦法安全使用:)

网友:
這種座我都是把中間那塊敲掉
然後用烙鐵把腳一隻一隻焊
wish大的方法才是真功夫

网友:
謝謝 w大的教學,
總覺得溫度與風速的配合,還好有廢板讓我練習!

网友:
看來恒溫熱風槍是一定要的裝備..

网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像ayu大說的把中間的塑膠剪掉看是要用鉻鐵或風槍銲上去就好了。

网友B:
哈哈..大大焊的粉美喔..標準作業流程..不愧為師父等及..謝謝又學到一招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大焊的粉美喔..標準作業流程..不愧為師父等及..謝謝又學到一招囉..

中間的塑膠剪掉是最好焊接到PCB板上,記得焊好後把塑膠再貼回去,我遇過flash腳比較圓弧,遇到偷工減料的腳座,少了塑膠有幾支腳會接觸不良。

网友:
其實有熱風槍都還好處理的。溫度別太高,別焊太久就可以了,久了溫度搞了銅線會脫落的。

网友(2010-05-04):
用熱風槍吹,不會把其他的小零件吹走嗎?大大的技術也真厲害。

网友:
大大好厲害,如果是我的話..塑膠座就熔化了 ,
所以我都先吸錫線吸乾淨,再用烙鐵焊pin

网友(2010-07-26):
超級漂亮的啦!!我試了好久才用好一個可是太醜了

网友:
拆過兩顆bios....成功的抓到訣竅~~第一顆熱度不夠主機板銅箔給拔起一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兩次就抓的到訣竅已經算很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