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7VTX技嘉主機板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09-01-06):
這張技嘉的GA-7VTX 462腳位主機板,是前幾天朋友送給我的兩張主機板的第二張,這張主機通電測試的時候,是除錯卡亮一下(約一秒鐘),電源就自動關機了。
很顯然的,這是短路引起保護電路啟動而導至關機,但是我測量主機板上的12V、5V、3.3V.....等等電壓均無短路現象。
這下就奇怪了吧!這要往那裡查呢?大家如果還記得我以前講的主機板原理,你應該會想到南橋的待機電路,請看下圖︰

因為我的拍照技術不太好,不知道紅色Jump這樣大家看的清楚嗎?看不清楚也無所謂,這兩支針腳汙損了。
大家想一想如果這兩支針腳沒有完全短路會發生什麼情形(如果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人,請把舊文再看一遍)?對!會無法開機。
大家組裝電腦的經驗都好過我了,大家是否還記得,如果主機板在開機中,你把主機板BIOS清除Junp拿開,主機板會怎樣?會馬上關機對吧!

把針腳用筆型橡皮擦擦乾淨再試一次︰

果然開機了。
我從以前的貼文中,就陸陸續續跟大家講主機板的原理,大家如果能連貫這些思路,我想你只要加強焊功的部份,你應該可以修好一半的主機板才對,除非你沒有零件或是壞在北、南橋或CPU插座等等。
維修時要以原理做基礎,不要忽略了簡單的地方,這篇就是很好的例子。

网友:
Junp拿開 ~都會閃一下 啟動不起來~~ 小細節~~~
一搬不會去注意的~~~~~~CC...
謝謝W大提供~

网友:
這種接觸不良或空焊的問題最頭疼,往往花了很多時間

檢修,等查到之後都會偷笑一下,走了許多彎路,謝謝提供

寶貴經驗...

网友A:
由此可見這個COMS放電針腳有多麼的關鍵又重要,所以華碩才將這個針腳給取消掉,改為"放電焊點"....

避免這類無謂的後送維修,很顯然維修單位應該碰過很多案例,所以研發單位設計時取消這針腳,用替代方案為之...

JUMPER不良引起的問題我很早就領教過了,早年硬碟很貴的時候我一個朋友的硬碟就是因為設定主從的jumper故障導致

系統偵測不到硬碟存在,在找我處理知道大夥通都同意"硬碟壞掉了"。可是很湊巧的這顆假死硬碟最後成為我的收藏品,

在家裡放了好幾個月後在某日無聊的下午我拿出硬碟欣賞,赫然發現該硬碟針腳有氧化咧,我用小刀輕輕刮除氧化物然後

用去漬油洗了一下硬碟控制電路板,再換上新的jumper之後.....奇蹟出現了!!居然抓到這顆硬碟了

雖然這顆硬碟最後是被我暗槓下來了....但是我體認到小小jumper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別聽書上說用尖嘴鉗夾

jumper,很容易弄壞的....我還是認為用"指甲"去拔取比較恰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此可見這個COMS放電針腳有多麼的關鍵又重要,所以華碩才將這個針腳給取消掉,改為"放電焊點"....

避免這類無謂的後送維修,很顯然維修單位應該碰過很多案例,所以研發單位設計時取消這針腳,用替代方案為之...

JUMPER不良 ...

水~~  好經驗  我找幾顆來"刮刮看" 体驗一下像是買樂透的感覺

网友(2009-07-09):
故障點所造成的故障結果很多樣
不經人提醒,有時很難聯想或推測出來

IDE或Floppy的排針生仙,也會造成硬體偵測不出或偵測出亂碼品牌型號的硬體

网友B:
IDE或Floppy的排針生仙,無法用橡皮擦擦拭,要用啥方法去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IDE或Floppy的排針生仙,無法用橡皮擦擦拭,要用啥方法去污?

可試試牙刷沾去漬油清潔

网友(2010-02-16):
嗯嗯,感謝經驗分享,任何細節都不能放過呢,用心分析用眼觀察

网友(2011-04-22):
我都用小刀刮一刮,再用WD-40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