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M MSI主機板故障不能開機的問題

楼主(2009-01-07):
小弟我的這塊版子在2008年5月過保固,然後在去年六月多時,竟然突然不能開機
原本以為是被雷擊導電所致~~但下大雨那天,我並沒有開過機啊

起先power過電時,led燈都還會亮,第一次cpu的風扇還轉了一下,第二次就不會轉了
之後數次,只有過電時會亮led燈

最後一次是在去年底,power插上,連led燈都沒亮

爬了一些文,可能是某些接腳氧化了,因為我細看所有的電容都沒凸起,也沒爆裂
是否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呢?還是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若是氧化,用橡皮擦拭一遍是否有機會救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嘉你好︰
首先歡迎你來到這個園地。
你先看一下公告,我希望到這裡問問題時,你已經把故障點確定在某一裝置,例如主機板或電源供應器等等,如果是插頭重插、金手指氧化....等問題,我想網路上一般論壇都有詳細討論了。
你自己用交叉比對的方法先確定是那一個裝置故障,再上來提出你的問題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嘉大歡迎你...照片我從yahoo抓一張幫你補上(不是很清楚若有照像機希望照張清楚點)

不能開機的原因很多,到底是雷擊還是cpu的風扇還轉了一下,若有除錯卡能順便報上診斷碼嗎?

若要自己diy一定要有工具,不然都是紙上談兵....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583&extra=page%3D1

网友:
先自己交叉測試~~就是拿好的正常的東西~---記憶體 CPU POWER
顯示卡~ 主機板~~交換測試一下~~

爬了一些文,可能是某些接腳氧化了,因為我細看所有的電容都沒凸起,也沒爆裂
是否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呢?還是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你有看看POWER 嗎?(打開看...電容有沒有爆︶  正常來說大概3年了大概都要 --討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