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維修如何從0開始?

楼主(2009-01-07):
今天專科同學忽然來電告知
該廠上萬台的液晶天天操,已經出現老化情況.
希望我能承接他們廠的維修,但因我個人之前只做
過電腦維修的工作,對液晶可說是一竅不通.

來這請教版上的先進,我該如何起步?
必備的工具有哪些?
是否必須花錢到坊間的補習班上課?

請大家不吝指教...先謝謝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認為自己已有電子維修的技能

在到網路找一家賣液晶材料合作應該

就可接下上萬台生意,液晶顯示器有時

很難修復一般商家都是用萬用型替代(料難買)

跟你合作的廠家會提供你資訊與燒錄配件..等

楼主:
play大大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
小弟住在中部,請問p大有好的網路商家推薦咩?
中部這邊我會找個時間去電子街探訪.
雖說萬事起頭難,但有心做又不恥問,相信慢慢會有成績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業餘玩玩,之前修液晶有跟一位廠商買過零件

老闆人不錯有問題他會盡量回你,電話聯絡也可以

可惜他住屏東,店家名字我用簡訊傳給你(避嫌)

希望有修好液晶顯示器能分享上來...

网友:
其實網拍上維修的覺得很多都是同一個系統 真要做的話可以考慮加入他們的系統
列一下他們常用維修用的料件
15吋TFT偏光片 150 ,   17吋TFT偏光片 170 (有點色澤明亮差異等問題)
15吋燈管 30  , 17吋燈管 200 (燈管老化阻值有差異點不亮或是太暗泛黃或根本就是壞了)
萬用驅動版大概450-550
高壓版看幾燈 大概130-500  ,高壓與電源一體版大概300-450 , 變壓器類200-450
屏線是最討厭的部分30-150 (因為可能找不到合用的需要改或是根本沒辦法替代)
燒錄器3500(真要修直接買好一點比較好) ,  小零件IC類不但像P大說的不好買而且效益不高
真要維修賺錢趕時間時實在不要去修到這些 很浪費時間 , 但是有時間時倒是可以修 能修的好應該會更省成本
有亮線的部分幾乎都是不用修了 頂多是把T-CON想法子壓一壓看能不能接觸好點而解決
整台的維修15 吋600起 17吋800起 19吋1000起
其實基本價一般都是高壓版與燈管或屏線維修的部分要是動到驅動版大概都會超過
-----以上是我之前瀏覽網路出來的大概價格跟情況-----
另外建議你  ,上萬台如果自己要接還是去上一下課比較好 .
加入他們的系統 ,上課費用好像2萬以內.
自己有維修能力比較妥當 不要太依靠合作對象  太危險了 除非沒簽約修不好也沒關悉的人情合作
以前公司有次簽到印表機維護合約 也是找熟的合作廠商 結果這一次因為是接軍方的很大一批
那廠商認為利潤要比較好 價格上常常要抬價或是延遲修復 只好找其他廠商把維修分散開來
不然會趕不上時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是中部維修業晶螢幕的廠商
燒錄器基本上成本大概50~100元左右
可以去爬文,我有POST圖片,零件才幾各而已
但市價大概可以賣到1000~2000,但3500我是沒聽過有人賣這麼貴啦
我門的給客戶的價格是不論大小尺寸都800元(考量給師父的工資和材料費)
任何部份壞都收八百,面板壞不收
所以你壞的地方越貴,送給我修才划算
簡單的你可自行排除,我自己大概可以判定哪裡壞,但我覺得很耗時
直接換替代料比較快,真的,你查線路那些時間,不符成本
至於上課費呢?我是花了3000多元,因為政府有補助
學了改成觸控面板.改廣告機.改可看第四台和子母畫面.和一般維修
你可留意職訓局網站

网友:
回复 网友D:

燒錄器 你上次POST 都可以燒阿~~所有的LCD用的BIOS PLC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店長那種的 也在網拍看過有人賣成品不到200 還有USB介面的產品
而那些價格只是看專門修液晶的人他們的報價 不會是每個人買到的價格
也不清楚這些有什麼不同  只看的出上頭黏的東西比較多加上寫一堆看不懂得功能而已
網拍這類的也有很多超過3500的產品

不過既然店長就是做這行的  相信就不用買那種貴死人的東西了

奇怪...既然 能達到一樣的功能 那為什麼有的黏一堆東西 有的卻可以很精簡
(不討論封裝腳位與型式上的差異需要不同的腳座支援的話)

网友:
店長大大~~~

你維修實務中常常要拆開"LCD面板模組"嗎?

很想看你台灣版的解體過程......

偏光片.....這東西不是跟面板"黏"在一起...可以分開的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市面上的都可以燒啊

但要看有沒有人把"Data" POST出來啊

開機時還可以改成你自己店面名稱或你想要的開機LOGO

网友(2009-02-19):
有店長這樣的人才在本站真是福氣
是否可請店長把維修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网友:
維修這條路是不歸路

其實大概知道問題點在哪裡
投資ㄧ些設備是必要的
偷懶方法是買替代料來處理
如果沒時間去找線路修零件
直接換一個高壓版,AD版,等等
除非對線路很了解,否則會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並不符合機會成本
興奮的時候就是自己能夠修好,不是這樣嗎
很多朋友都是個人工作室,這樣太累了
應該要分工,有維修人員,有接單人員,有採購人員大概3~5人
小組織這樣效果會比較明顯,比單打獨鬥好

网友(2009-07-07):
你說的屏東那家店 是不是在中華路..照相館 = =+
那個老闆超修LCD厲害的......它有賣很多LCD維修的
零件跟材料 高壓版~ 電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