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

楼主(2009-01-07):
常來這裡練功的朋友都知道5VSB是ATX電源供應器的關鍵測試點,由它來判別到底是要修高壓還是修低壓,我說過很多次了,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修高壓,但是,有5VSB要怎麼修?沒有5VSB要怎麼修呢?有5VSB我有講過了,所以今天來探討一下沒有5VSB要怎麼修的問題,我有把以前貼上的一張ATX電路圖放在下方給大家下載,大家下載後把它打開一起對照電路圖。

在ATX電源供應器中,5VSB其實就是擔任輔助電源的角色,只要你插入市電110V電源,輔助電源部份就會自行啟動,它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給主機板提供5VSB輔助電壓,第二是給TL494提供電源。

請打開電路圖,我們從左上角看起,市電的L腳有接一個THR的東西,那叫做熱敏電阻,這種熱敏電阻與一般的感溫的熱敏電阻不同,它是專為設計串聯在電源使用的,為什麼要用它?因為它會在剛加入市電時,提供高阻抗,等電源趨近平穩後呈低阻抗,以保護電源供應器,接著它串接一個6A/250V的保險絲後與N輸入端經過C3、C4做簡單濾雜訊後,一起進入由1N5408組成的橋式整流子進行交直流變換,這個動作稱做整流,由於C5、C6是接成串聯,C5的負端接到C6的正端,如果你把三用電錶切在直流電壓檔,把黑棒接在這點,把紅棒接C5的正端,你會得到一個約150V的正直流電壓,黑棒不動,把紅棒接在C6的負端,你將得到一個約150V的負直流電壓。了解了嗎?簡單說就是以黑棒為零,紅棒接C5正端為正,紅棒接C6負端為負。

為什麼會電容兩端是150V呢?因為交流換直流要乘以根號2,也就是1.414,我們的市電是110V,所以110*1.414=155,這就是150V的由來。這個電壓由於受市電變化沒有經過任何穩壓,所以我只能說是大約150V,你測量起來或許高一些,或許低一些。C5、C6電容兩端都各並聯一個150K的電阻R2及R3,這兩個電阻稱為洩放電阻,至此,整流部份就算完成了。

所以!沒有5VSB時,要先看那兩個大電容有沒有各為150V,沒有的話請往前找,一定就是前面這些零件出問題,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測試點。

接下來我們看正150V(C5或R2)端接了一個R72 4.7Ω的電阻往右一直連接到T3變壓器的初級繞組,這個變壓器就是5VSB的變壓器,另一端經由R76 300K接到Q15 2SC3150電晶體的基極(B),在此電路中,Q15 2SC3150是接成自激振盪的形態,所謂自激振盪,就是自己產生振盪的意思,如果這個電路正常工作,T3的次級繞組受到初級繞組感應後,次級繞組會輸出次級電壓,這個次級電壓的大小是決定在初級繞組與次級繞組的線圈匝數比。

此次級電壓分為兩個繞組,第一組繞組經過BD5二極體做半波整流後,再經C16濾波後成為直流電壓,接入7805穩壓IC輸入端,最後經過7805穩壓IC穩壓輸出後,經過C19濾波及R73洩放電阻後就成為ATX的5VSB輔助電源了。

次級第二個繞組則經由BD6二極體一樣做半波整流後,經過C29濾波後成為直流電壓,直接進入TL494的第12腳,這支腳就是提供TL494的電源所需。這組電壓還有接往Q3、Q4及T2初級,但是這已經不是5VSB的範圍了,而是啟動Q1、Q2的電路,我們等有機會再談。當然!由於這組電壓有連接到啟動Q1、Q2的電路,如果這部份故障,勢必也影響到5VSB的電路,大家在實際維修時,也要注意一下才是。

网友:
謝謝W大~提供~自身的絕活~~~~慢慢吸收~~~感謝~

网友:
 W大謝謝您,抱歉,讓您費心了~

网友A:
感謝W大的講解.....剛好替我解答為啥那C5\C6兩顆大電容規格是用200V的...

還有一點不懂.......假如該POWER拆開後不見7805穩壓IC...那他是怎麼回事呢?

是省略"穩壓"功能還是他用比較便宜的方案替代7805去了...?

网友:
拆了多顆 power 也是沒有看到 78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7805穩壓IC是那張電路圖說的,我當然以它來說明。
並不是每一個電源都使用7805,有的電源是使用電晶體+稽納二極體做穩壓,這個設計變化很多,如果大家要研究,可以從你的電源開始查,道理都是一樣的。

网友:
看了W大的講解
整個順暢許多~
在多的變化基本概念抓到也是可以應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TO:a471
你提及︰剛好替我解答為啥那C5\C6兩顆大電容規格是用200V的...

電容器的耐壓本來就要比工作電壓高,例如︰
主機板上12V供電電壓的濾波電容器一定是用16V或以上,5V及3.3V的濾波電容器一定是用6.3V或以上,所以工作在150V的電容器用200V的耐壓很合理呀!
咦!依你的程度問這個問題就不應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a471
你提及︰剛好替我解答為啥那C5C6兩顆大電容規格是用200V的...

電容器的耐壓本來就要比工作電壓高,例如︰
主機板上12V供電電壓的濾波電容器一定是用16V或以上,5V及3.3V的濾波電容器一定是用6.3V或以上,所以工作在1 ...

不是拉~~~之前光看電路圖看不太懂ㄚ,然後板上又有人說去量電壓搞到電容放炮......然後你們討論時說300V~300V

那我就有想阿....300V都超過額定容忍值了怎麼沒爆掉?!....原來它是串聯+-150V...

因為我沒電子零件基礎麻.....沒從根本打地基.....沒有科班出身的直覺性...看到零件馬上就知道腳位、功能等等細節..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想問W 君

在Q15 SC3150這一個是800V/3A Switching Regulator Applications

想問Q15振盪頻率是多少?,,

另外我一直很納悶為什麼要振盪,因為5VSB吃電流應該很低(7805 1A reg ic)

但是設計成SWITCH 會增加很多零件上成本,難道還有其他原因?

我一直想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對照下圖︰

下圖是我直接測量電晶體的B極。

顯示波型如下︰

我國市電是60Hz,整流過後會變成120Hz。示波器時基2ms,請參照上圖的下半波峰,兩個波峰大約距離4.2格,所以大約是0.0082S,由於F=1/T,所以是1/0.0082=121Hz。

接下來的問題可以顯示你應該是一個有基礎的朋友,至於你的問題回答如下︰

由高壓降低壓除了上述方法外,還有使用傳統的矽鋼片的低頻變壓器變壓,但是要輸出1A的低頻變壓器體積卻很大,所以會用振盪方式配合高頻變壓器來完成。

网友:
太感謝w 辛苦的量測,也很詳細說明,因為我對這一個領域比較不熟,
今天特別找一個POWER SUPPLY MODEL LC-B300ATX 上面寫VSB=2A
量一下5VSB 發現 .....哇...好爛 還好這是公司實驗室的..改天回家量

目前還不能貼圖,,快點找一個地方灌水

网友:
唉! 太慢看到這篇文章了, 我已經把我的電源供應器拆得亂七八糟, 還是找不到問題!!
原來是沒有找對地方!!
感謝W大辛苦的解說, 先好好研讀一番, 再繼續修!!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再裝回去!!

网友:
報告W大, 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5VSB有輸出, 但是電壓不對時(比如說+5VSB輸出10V的電壓), 應該從高壓電路的什麼部分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VSB是10V,原則上7805應該故障了,在更換7805前,先確變壓器輸出電壓是否太高。

网友:
請問 5VSB 在哪兒呢?
在這兒嗎   紅棒接哪兒?  黑棒接哪兒? 電表檔位要切在哪兒?

网友F: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81&extra=page%3D1
腳位圖  看腳位的話5VSB 是PIN9    看顏色的話是紫色孔
紅棒紫色孔 黑棒任一黑色孔 可以量電壓 檔位 直流20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81&extra=page%3D1
腳位圖  看腳位的話5VSB 是PIN9    看顏色的話是紫色孔
紅棒紫色孔 黑棒任一黑色孔 可以量電壓 檔位 直流20V就可以了 ...

謝謝小龐教學
小弟依法量了一下  電表都沒反應 XD(沒接 110v)
接上 110v 量5vsb 量了兩顆電源供應器
數值出現了~~~(很有趣)    一顆是5v 一顆是4.95v

那 4.95v 那顆是不是壞了?

网友F:
沒壞拉 你要求太高了
人家才低一點點而以  一般說法10%內的誤差都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沒壞拉 你要求太高了
人家才低一點點而以  一般說法10%內的誤差都算正常

這兩顆 我接在同一塊主機板
5v 那顆可通電(風扇有轉)
4.95v 那顆風扇沒轉

這樣的話 小弟要做什麼檢測動作來找出故障呢?

网友F:
.... 你可能要另開新帖 尋求幫助了 不然這帖會被拖離而且越來越長
而現在是在問 主機板不開機還是在問電源供應器
其他檢修方面有另外的文章可以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02&extra=page%3D1
有提到強制啟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02&extra=page%3D1
有提到需要檢測的部分(紅框)
另外要先區分出 是交流電部分有問題還是之後的直流電部分有問題(隔離變壓器前還是後)
可以參考這帖(隔離變壓器前)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315&extra=page%3D1
不過要做這些事前 你還需要吸錫線或吸錫筆 不然你東西拆不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F:
.... 你可能要另開新帖 尋求幫助了 不然這帖會被拖離而且越來越長
而現在是在問 主機板不開機還是在問電源供應器
其他檢修方面有另外的文章可以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402&extra=page% ...

ok 謝謝小龐提醒   請大家見諒

小弟會依分類再發帖

网友(2009-07-26):
wish大你好:
60Hz算是低頻,那121Hz是算高頻嗎?
我只是蠻好奇的,變壓器的大小是否會因為頻率多出一倍,而體積會差很多

據我所知,電蚊拍裡面也有這種電路,但是其震盪頻率應該是相當高,但是wish大所量測到的卻只有121Hz,實在有點詭異
仔細看一下波形,裡頭藏著許多細微的ripple,是否那些ripple才是真正的震盪頻率
有點懷疑這台類比示波器的頻寬是否能量測到這種信號?

网友:
若還在Hz級,變壓器體型仍不會有大差異,需到KHz才會看出明顯大小差別,鐵芯材質也會不同。

网友:
還是只能用神來誇...W大,這篇太精彩了。

网友:
受用無窮
感謝大大的告知分享!!

网友(2009-09-10):
感謝 Wish 大大所提供的資料及專業的技術指導, 真的是受用良多.

网友:
今晚下的第二篇文, 明天無薪假有時間好好的啃一啃了. 感謝!

网友:
獲益良多  感謝大大分享所學

网友(2009-10-14):
菜鳥正在收集資料,努力學習中。感謝wish大。。。。

网友:

先下載線路圖再慢慢看希望能看得懂,謝謝!W大分享。

网友(2009-11-14):
充電中...我會將相關資料留存參考,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
感謝 Wish 大大所提供的資料及專業的技術指導.受益良多!:)

网友:
還在吸收中!!
努力努力在努力

网友:
新手來學習 電源修護 看到這裡 還是似懂非懂 但我會努力學習

我電源供應器故障品很多(大約15個) 學習把他一一 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W大的講解.....剛好替我解答為啥那C5C6兩顆大電容規格是用200V的...

還有一點不懂.......假如該POWER拆開後不見7805穩壓IC...那他是怎麼回事呢?

是省略"穩壓"功能還是他用比較便宜的方案替代7805去了...? ...

POWER輔助電源會有7805穩壓IC. 代表該POWER是年代比較久的物品...
現在的POWER不會再有7805穩壓IC了. 因為現今的主機板對於5VSB輔助電源要求比較高. 最少要有2A供應能力

网友(2009-12-16):
謝謝W大
新手學習中

网友: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功力不是靠吃一顆XX丸,就能功力大增,

實力需要靠→學習+再學習+再努力學習,一點一滴累積而成。
但是不學習就永遠=0

希望透過在這裡自修研習,改天也能有W大這種實力與功力^_^

网友:
感謝版主 說明的很細 讓我這個門外漢看了都能略懂,不過要真正懂一定要向板大所說的一邊看圖一邊練習 才能完全了解!!!

网友:
之前只看文字,看完後...還是看沒有...
今天又看了一次,邊看字,對照圖,果然有比較清楚的觀念..
之前真的是看太快了...
不過還是得再多看幾次才行
感謝w大的教學

网友(2010-03-24):
收穫良多
感謝分享

网友:
好文章值得分享~~

网友:
小弟正在努力爬文吸收新的知識!多謝了!

网友(2010-04-27):
這真是受用良多,待機都靠它

网友:
謝謝版大提供資料,對維修我還沒有很熟悉,要學的實在太多了。

网友(2010-06-14):
謝謝W大,先下載再慢慢吸收,感謝~

网友(2010-10-20):
感謝大大分享所學真的是受用良多

网友:
感謝 Wish 大大~提供的資料及專業的技術指導, 真的是受用良多.

网友:
好帖子,讓我不斷的看了又看,想了又想,還是要實際找東西來測一下,會有更多了樂趣。

网友:
從問答中 讓我了解,為什麼使用,高頻變壓器的原因了 ~thanks

网友:
感謝版大,正在吸收中~~

网友:
學習是漫長之路,謝謝大大!!

网友(2010-12-14):
我只有半個腦....研究中

网友:
努力學習中...感謝分享

网友:
大大說的真好~~又學到新東西囉

网友:
請問如果是只有+12VSB的電源,也是這樣處理嗎?浩鑫的PC55只有+12VSB。謝謝!

网友:
W大~~如果橋式整流輸入端為110v那經過橋式輸出後他大概是150v,可是150v不是就分給R2和R03使用嗎?
所以為什麼不跨壓R3=75V,跨壓R2=75V呢? 也就是C5正端=150v C6正端=75v C6負端=0呢? 請幫忙解決小弟的困惑.謝謝@@

网友(2011-01-18):
感謝分享,受益良多
更期待下一個佳文出現

网友(2011-03-23):
收下,吃強胃散,努力學習消化中,感激再感激.

网友:
感謝分享!對照一下自己在修的電源供應器,雖然值不同但大同小異,
另外想請問W大,如果TL494壞了,會導致+5V輸出接近0V嗎?

网友:
正買好電表 努力中

网友(2011-06-13):
吸收別人的經驗,強化自己實力
謝謝w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謝謝Wish大熱情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W大,我也認為121HZ這個結果不妥,一會我會找一隻電源測一下。貼圖說話。

我們這邊是220V50Hz,我也是直接測E腳,結果是18.238kHz,儘管有電壓和頻率上的差別,但我相信不至於有到上千倍的區別。如有不對的地方請各位大大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
這篇是2009/01/07的帖子,距離現在已經兩年多了,雖然這篇撰寫人是我,回答也是我,但是那時拍這張照片的人不是我,我現在無法從照片看出當初拍照片的人示波器探棒夾的位置以及是怎麼夾的,但是如果光從他拍的照片看來數值是對的。
一般切換式電源,振盪頻率都會高出音頻,這點你測出18Khz是比較接近的,可以的話把部份電路圖畫出來比較容易判別。

网友(2011-10-19):
感謝大大的告知分享!!

网友:
了解了解,感謝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