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Q253 ASTEC的電源供應器故障問題

楼主(2009-01-08):
Input:100-250v~4.5A
      50/60/440 Hz
          OR
    DC 120-300V 3.4A
Output
Maximum power With cover: 250 W with 30 CFM forced air,
Adjustment range ±5% min. on main: 5-25 V on 4th output
Supervisory outputs 5 V @ 100 mA regulated, 12 V @ 500mA
Hold-up time 16 ms @ 250 W load, 115 VAC nominal line
Overvoltage protection 5 V output: 5.7-6.7 VDC.
只要一接上電源,保險絲就會直接燒毀,保險絲規格是250v,5A,
背面電路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電源供應器看起來很複雜,但是原理都是一樣的,會燒保險絲的故障都是短路引起,因為保險絲位於交流,所以你要從交流輸入開始檢修,從整流器、濾波電容開始。
你把第一張圖的右上角那片隔離板拆開讓我看一下。

楼主:
拆開右上的圖
右上角背面

黃色圈圈的保險絲沒燒 紅色圈圈的就是只要一插電就燒掉
拆解右上四顆測量,是良品
拆右下部份發現
Q2燒掉了,3隻腳都互相導通,D5是直接暴掉了
目前只發現到這邊,不知道那邊還有可能損壞!
請W大大還有其他先進幫忙在指點一下

楼主:
更換了Q2和D5,情形變成保險絲不會燒掉 但是沒有輸出
請大大們再指點一下可能是哪邊有問題  感謝

网友:
工業用的...很少見呢

网友:
輸入的整流器量量看

楼主:
換了些零件後~插上電源開機後...
就變成下面的慘狀了
有大大能幫忙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沒有電壓而已嗎?怎麼變成燒成這樣?換了些零件?你是換了什麼零件?
這一部份是高壓的部份,附近的零件都要拆下來測量好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換了Q2.Q3這二顆IRF840
還有下方的Q4.Q5這二顆B561
和D4及D5=>BYV26C
之前是只把電源插上去~開機,沒反應以為只是沒輸出!
就馬上關掉了
後來在開一次開久一點,就炸掉了....

网友:
新手菜鳥若小弟,看到這等畫面,真是不敢再輕舉妄動 。
電的東東,一個不小心,一翻二瞪眼,代價不小。

snowmarten,謝謝您的拍照分享,
提醒我們要更加小心,這部分有後續嗎?修好了嗎?

网友:
IRF840 是一棵8A, 500V, 0.850 Ohm, N-Channel Power MOSFET會燒掉代表它的輸出有短路,
你必須一顆一顆IC 量測,並看DATASHEET 知道它的功能,,也才能修下去,,

最快方法是2分法,,但是你必須判斷要怎麼分

网友(2009-02-12):
新手還是從不重要的零件開始,比較保險....
好像壞的更嚴重了....希望能修好...

如果從這種情況還能修好,想必功力會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