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7VA 修復音效問體

楼主(2009-01-08):
CC...這算是替換法吧~~哈哈~~....好像沒有技術~~~~
.......要該要去量 ALC650的供電吧~~~~
我朋友不要的 今天試灌了XP 發覺~~音效在怎樣灌 都沒有用 ...想說DRIVER可能有誤
去原廠(技嘉)抓也一樣 BIOS 音效也開啟..... 都無效
XP 裝置管理員總是 灌不成......realeak AC97 audio for VIA audio(R)controller
總是出現.裝置有問體.打X
   但是 你剛灌完XP 有偵測抓到新硬體..
很奇怪 音效晶片壞了還會抓到新硬體....
之後~~更新了BIOS 到最新F12 也一樣  又更換 F9 還是一樣....
....
換很多XP 該灌的 DRIVER  都灌了 XP版本換了 SP1 跟 SP2 還有現成 同晶片音效晶片一樣的硬碟系統
(這就可以表示主機板有問體了)

看了廢版...AC650 有拔了它~  風槍吹上......CCC....開機 ........
哈哈 近XP 聽到了最熟悉的聲音~~~..........
音效晶片故障...
有一點~~~風槍吹上 很好吹~但是注意虛焊的問體 要再檢查一變 用夾子碰碰每隻腳一下下
有虛焊的要補上 .....
我補了3隻..............焊接技術不好~~練習中....

換完晶片 AC97正常不出現打X

換完晶片 AC97正常不出現打X

228.73 KB, 下載次數: 180

网友:
能把零件順利替換成功,也是技術之一!
(正努力練習吹焊中~)

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 c大 你都用幾度在焊啊? 如果是我我看那隻螃蟹早分解了

网友:
我也要風槍~~我也要風槍啦........嗚.....巧婦難無米之炊...

楼主:
回复 网友B:

330 度C阿~風量 7-8 距離2-3公分~要吹 腳繞圓圈~
30秒後碰一下~會動~再吹一下下~就可以夾起來~

网友:
C大,文中提到要用夾子碰一下每隻腳檢查是否有虛焊,是用什麼夾子檢測呢?
焊這種多腳零件上去時,如何避免腳和腳之間短路呢?感謝.

楼主:
夾SMD的夾子阿~~ 小小的碰一下 會動~就是沒黏好...
黏完~要用放大鏡看~~~不然看不清楚的~我用的是30X

网友:
引用 楼主:
夾SMD的夾子阿~~ 小小的碰一下 會動~就是沒黏好...
黏完~要用放大鏡看~~~不然看不清楚的~我用的是30X

c大 我正在研究要買哪隻放大鏡而以說
另外請問一件事
如果音效晶片陣亡 替換外形大小相同型號不一樣的音效晶片上去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應該要型號一樣~~    下面編號應該可以不一樣~
我知道IO 比較嚴格~有專屬的~  音效只知道~
型號要一樣~~
是否可以別種型號代替~ ~~~~~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09-08-08):
吹IC零件要注意四周的電阻跟電容,吹一吹等一下都不見,最好四周圍貼紙膠帶,防止零件飛走,如果是高手就不用貼耐熱紙膠帶,三兩下就起來,看有沒有虛焊,我的方法是用針線包的針去用看看有沒有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