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DX 華碩主機板求助

楼主(2009-01-09):
請問大家誰的手上有華碩P4SDX的主機板?我想請他幫忙看一下下圖中那個RN5的排阻數值是多少?謝謝!

网友:
@@"W大 這嘛剛好 我也在搞這塊捏  不過我的是不論上哪隻記憶体怎麼插他都在BBBBBBB   =.=
查線路ing=.=

w大你講的內阻是 用對地檔  紅針插io檔板螺絲座  黑針點貼片式電阻的值數嗎?

网友:
看樣子這RN5是空焊....沒東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請問你的主機板RN5上有焊零件嗎?還是只有像我貼的圖一樣,只有焊點而沒有零件?有零件的話請問這個零件上面有字母或數字嗎?有的話請問是寫多少?如果上面沒有字母或數字,你可不可以用三用電錶的Ω檔(電阻檔),幫我測量左邊上、下兩點的阻值是多少?
RN5是一個零件,它的名稱是排阻,這種排阻裡面有兩支電阻,所以有四支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定有東西,這兩點是通往CPU的Clock,沒有它的話CPU工作條件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請問你的主機板RN5上有焊零件嗎?還是只有像我貼的圖一樣,只有焊點而沒有零件?有零件的話請問這個零件上面有字母或數字嗎?有的話請問是寫多少?如果上面沒有字母或數字,你可不可以用三用電錶的Ω檔(電 ...

....我沒有電子放大鏡  還在物色 我都用數位相機放大 你看這樣有沒有東西

附上你要的左上和左下 點數據

左上Ω檔

左上Ω檔

左下Ω檔

左下Ω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你的協助,這片主機板的確很奇怪。

网友:
W大~  我那樣量歐姆檔應該沒錯吧?@@
對了 那我的問題我還沒研究出來捏
我看你的那篇s800 記憶体會bbbbb 的和我這片狀況好像不一樣~~
能否給個提示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協助,這片主機板的確很奇怪。

看吧.....上頭沒東西,因為第一時間TO大就貼出主機板照片了...上頭的狀況不像有東西破掉不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吧.....上頭沒東西,因為第一時間TO大就貼出主機板照片了...上頭的狀況不像有東西破掉不見去...

我叫小v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有去網拍的賣家那裡問,他說RN5上沒焊東西ㄋ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來這篇躲在這裡。
我本來的意思是如果有接排阻,我想請你幫我測量這個排阻的阻值,你用紅棒接地,黑棒測量的方法是測量對地阻值,跟我想知道的排阻阻值意思不一樣 。
擋C1要先確定2.5V主供電及1.25V負載電壓是否正常,負載電壓由兩對記憶體插座中間那一個RT9173A控制,主供電由RT9173A旁邊那個Q50 MOSFET決定,Q50的上面還有一個Q45,它是3.3V的MOSFET,這三者都要正常供電才算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你的熱心協助。

网友:
W大,
我這裡找到一片 ASUS P4SGX,差一個字,但是板子上的編號是:RN11,不知可不可以?
我對 1,2  和 3,4 腳用 R x 10 測量,值為:65歐母(使用指針電表)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是不一樣的,不過還是很感謝你的協助。
這片主機板至少還少兩個零件才能完全修好,等我找到替換零件後再貼上維修實例給大家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I:

w大你是說上假負載後沒有clock信號嗎?

楼主:
回复 网友J:

這只是其中之一,還有記憶體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K:

遺憾,沒能幫上忙!
我在找板子的時候有看到有些是空焊的,
有一塊板子還是兩個,RN2,RN5
難道它們的功能作用會因板子設計的不同而有異嗎?
既然空焊,是不是說有別的元件代替了它?
不好意思,問這個問題會不會不夠專業?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只是其中之一,還有記憶體的問題。

對啊 我那塊就是記憶体的問題~~  真的是沙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