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不是半橋式電路的奇怪POWER

楼主(2009-01-09):
今天去朋友家聊天,無聊時順手把他用來當紙鎮的power拆開來看看.......(來這後啥都想拆開看看)

發現ㄟ~~~不一樣唷.....超級不同ㄝ

這是一顆P3時代的ATX 300W~POWER,它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有下列...

1.只有兩顆變壓器,有主T1變壓器(大顆)和待機電源T3變壓器,沒有T2 MOS管驅動變壓器的存在...

2.MOS管只有1顆!....一般都是兩顆主電源開關管+一顆待機電源開關管三顆黏在散熱片上,它只有一顆在大散熱片上
一顆靠在T3變壓器邊...

3.T2變壓器好像被取代?.......有三顆MCT2201(6PIN)一顆KA3842(8PIN)IC...

這種電路設計的POWER是偷工減料還是另一種設計的電路?

网友(2009-02-19):
引用 楼主:
今天去朋友家聊天,無聊時順手把他用來當紙鎮的power拆開來看看.......(來這後啥都想拆開看看)

發現ㄟ~~~不一樣唷.....超級不同ㄝ

這是一顆P3時代的ATX 300W~POWER,它跟人家不同的地方有下列...

1.只有兩顆變壓器,有 ...

.......(來這後啥都想拆開看看)

a471我跟你一樣耶...自從來到這個論壇之後..

我血液中的電子開始沸騰! 工具狂敗 東西狂拆 !

看論壇文章的時間猶如高中在玩OLG每天都要看巴哈一樣!

网友:
最近也發現一棵
接主機板會開機-可是會當
5VSB-OK PSON-OK 其它輸出電壓也OK
拆下POWER後用一條線將綠線及黑線短路風扇會轉一下又停無法啟動
拆下蕭特基二極體測量無短路
不懂為何接主機板可開機用一條線將綠線及黑線短路風扇會轉一下又停無法啟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問題舊文中早有提過,請參考舊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抱歉!忘了回應你了。
電路設計是千變萬化,沒有一定是要三個變壓器的,不過這種架構對我來說它的確是偷工減料。
附上範例給你看看。

楼主:
感謝W大~我研究研究...

网友(2009-04-03):
這是forward(隔離順向式)型式的電路,這電路跟半橋式都在一般的pc power上常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您的指教...我知道了

网友:
說指教實在不敢當,大家研究研究,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