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N8X華碩主機板開機偵測不到鍵盤的問題

楼主(2009-01-09):
我家有兩台電腦一台PENTIUM3 800M另有一個版子A7N8X搭配K7 1800+
我要將800M的升級成1800+
主機變成
主機板:A7N8X
記憶體DR400 512M*1
顯示卡:技嘉5600XT
*************************
A7N8X那塊是我家人不用了連機殼丟在一旁一段時間
我就拿來升級的,之前那版子還好好的可以用沒有問題
我想請問我電腦組好之後開機出現以下訊息
memory 頻率 is at 100mhz

硬體清單

--.(省略)

--.

--.

keybo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keybord is lock out - unlock the key

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warning!!cpu have been changeed

搜尋C151這顆電容找到這裏,我上面除了keybord error之外還有一個keybord is lock out - unlock the key
的錯誤訊息,鍵盤我已經測試過了沒壞所以是版子的問題,主機板是華碩A7N8X,由以上資訊可以斷定是主機板PS2插孔壞了嗎?
不管有沒有接鍵盤都會出上面的警告
上面我也有找到這個電容了但是實在很小一顆
1.我要如果把它拆下來呢?
2.我家中只有電烙鐵,當初念高職發的,而且它的針頭還蠻大的,要如何拆掉C151呢
3.我也不知道要如何測試PS2是否有故障,我知道他有六孔,要如何測量?
4.我家有三用電腦但是歐姆檔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沒辦法用,是指針式的(學校發的),裡面有兩顆3V電池跟9V電池,歐姆檔是吃哪一個電池呢?
3V的我有換過了一樣歐姆檔還是沒反應。
也不確定是不是拔掉就會好,鍵盤沒弄好沒辦法近BIOS啊

拜託大大可以幫個忙解答一下嗎

楼主:
還有一點奇怪的地方
我要關機的時候,按一下power開關就關機了
正常不是要按約3秒才會關機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BIOS 設定的問體~~你可以看一下說明說~
soft-off  by PWR-BTTN(關機方式)
instant OFF 按一下電源立即關閉系統~
delay 4SEC 須按住電源4秒才會關閉電源 -

自己找一下~上為技嘉的說明
你可能以前有過不正當關機 ~~導致COMS 放電成預設值了~

网友B:
800M的升級成1800+
PENTIUM3 800M  有支援1800嗎~~~????????????
K7 1800+ 跑100外頻 是不對的 正常是133 或166(看制程)
那些英文 是說明
你的鍵盤無法使用~  BIOS檢查錯誤 載入預設值~ CPU的頻率不對需要改變----------哈哈...應該是這樣吧~~~

一般大概都是排容壞掉 不裝那顆也可以....不然你不想裝~那顆排容 直接拿美工刀~割了它
用銲槍~錫加多一點~  就可以取下來~  但是~~用銲槍黏~ 你要考慮~腳度的問體(會卡到PS2的座)~ 不好黏哦 ~~先拿不要的版子實驗~~

測試方式~~你爬爬舊文章~~~~很多~都有相關不懂在提出來~會有很多大大會幫你的~

鍵盤沒弄好沒辦法近BIOS
你可以用USB的鍵盤看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能~~那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M的升級成1800+
PENTIUM3 800M  有支援1800嗎~~~????????????
K7 1800+ 跑100外頻 是不對的 正常是133 或166(看制程)
那些英文 是說明
你的鍵盤無法使用~  BIOS檢查錯誤 載入預設值~ CPU的頻率不對需要改變---- ...

大大不是的
我是一塊技嘉版子搭配p3 800m跟另一塊板子a7n8x搭配amd 1800+
我是要升級p3->1800+
主機板跟cpu一起換不是只有換cpu
正常如果是那個排容故障
我看別人ps2出問題會有keybo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這個訊息
但是我還多了一個keybord is lock out - unlock the key.所以想先問一下是不是有對症
要拆的話我是打算用小刀把它割下來。
我也不懂為何他外頻會是100m,我用ddr400外頻不是應該200m嗎
拜託各位幫幫忙了

网友:
我也不懂為何他外頻會是100m,我用ddr400外頻不是應該200m嗎
拜託各位幫幫忙了

看一下 主機板是否有支援~ 133外頻~或是 主機板上的JUMP 自己找一下
調整一下~ 一般都是AUTO.
再來去官網看一下有沒有發佈新的BIOS 比對你的主機板的版本~
ddr400外頻 他是依照你的 CPU 設的頻率跑的~  有些可以鎖住 外頻 讓他跑400
訊息不代表一切~ PS2 有些 沒有顯示ㄝ~~哈哈~

楼主:
4.中央處理器前置匯流排選擇帽(CPU_FSB)
本選擇帽預設值為(1-2)可支援400*/333/266MHZ前置匯流排
諾設為(2-3),僅可支援200MHZ前置匯流排
我看主機板是預設值啊

楼主:
誰能救我. .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對.那顆151
....你有沒有
看舊的文章阿?~~~找一下~~W大有說明如何判斷~是哪一顆~~~排容~
用3用電表~~~~
.................

网友:
假如你不懂電腦組裝那就別修了.......這邊是討論硬體維修的,不是指導電腦DIY的....

1.請你確認那張主機板上頭的CR2032鋰鈕扣電池電壓是否合乎規範,2.8V以下就換掉...或者更低點才換

2.A7N8X是nVIDIA nForce2晶片組主機板,支援FSB200\266\333\400,等你把鍵盤故障排除後進BIOS
將CPU FSB設為266(133MHZ)即可正確的運作CPU..

3.請翻閱該主機板使用手冊(沒有的話去華碩官網下PDF檔閱讀)看一下這主機板有無鍵盤鎖的設置..

4.假設你的PS/2介面有問題請參照考古文(小弟我問最多)來檢測、處置.....
一般來說把PS/2電路上的排容取下應可解決85~95%的鍵盤故障問題,排組別動~除非它有故障...

5.電表你換了3V是不是也可以換了9V試試看?....他不會爆炸要你命的

6.烙鐵那尖端是"焊頭"....不是針頭...

7.至於按POWER~SW一下就關機如上述,是BIOS設定選項的關係..

建議.....你一步一步來吧!~我們這沒有那種"抓著你的手做給你看"的方式,一切都得你自己"修練"...
否則W大光修主機板這些東西就可以買寶徠花園豪宅了....

先搞清楚PS/2腳座的定義、之後打對地電阻然後回報組值,正常情況是PS/2鍵盤\滑鼠的組值相當,有差很多
就是那個腳位出包....結果出來了大家再告訴你怎麼做....

楼主:
謝謝a471大大願意回答
我版子上確實有鍵盤鎖功能排針(2-pin keylock)
內容:
鍵盤鎖功能可以將鍵盤鎖住以避免不明人士使用電腦
這組兩腳位的排針可以連接到電腦主機面板上的鍵盤鎖開關

手冊裡面只有提到這些,我看他的腳位是原本就空接的
因為我的前面板也沒有這腳位的排線,所以是空接的
照理不是空接就沒問題嗎?還是因為bios電池沒電造成的
確實沒電了(0V)我有去買一顆回來準備換不知道換了能有什麼幫助嗎?
剩下的我想辦法測量電阻有結果再麻煩大大解答一下
是PS2每個孔的阻值都要在10K以上才是正常嗎?
謝謝A471大的回答~感謝

楼主:
我剛測量完了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弄圖片
我是面對PS2插座測量,因為我不知道他每個插孔各是哪一個腳位所以我只能照順序寫出
從右上角順時針滑鼠數值如下:
1.約4K
2.零歐姆
3到6的插孔都是無窮大阻抗
接下來是鍵盤插孔也是從右上角的插孔開始算各是如下:
1.約4~6K歐姆
2.約1~2K歐姆
3.約5K歐姆
4.無窮大
5.約5K
6.無窮大
還有我測量插孔跟C151的接腳,那個WISH嗎?就是圖像是海賊王的大大
他不是說插孔跟C151其中有四隻腳有連通的話就對了
可是我測量起來C151的每個接腳跟PS2的都有互通阻抗啊
我的數值會特別怪嗎?
因為三用電錶很老舊所以指針都會亂飄~誤差很大

楼主:
我剛又測量p3技嘉那塊板子
滑鼠:
1.約5k
2.零歐姆
3.約3k
4.無窮大
5.零歐姆
6.無窮大
鍵盤
1.約3k
2.約5k
3.約5k
4.無窮大
5.約5k
6.無窮大
這塊板子應該是正常的啊
怎麼都小於10k
難道電表已經不堪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本來不想回這張帖子,但是最後我認為我該告訴你,你的問題出在那裡?
由你問的問題我可以看出你根本沒看以前我及大家貼的的基礎文章或轉載文獻,你只想由問一個問題而馬上得到答案,然後解決你的問題。然後你再問一個問題,然後又得到答案,企圖解決問題後再問一個問題.......如此循環..........。
其實我可以馬上告訴你最後的結果是大家不想再回答你的問題,為什麼?因為你的問題有太多人問過,而你只是想大家都不厭其煩的一次又一次解說,可是你從不願意把舊文章都看一遍再發問。舉例來說︰
你看一下第14樓你發的帖子,PS2的腳位我們早有貼上,但是因為你沒有去看,所以你寫123456,你連你要測量什麼都不知道。
你拿一個連是否有壞掉的電錶來測量,最後告訴我們"因為三用電錶很老舊所以指針都會亂飄~誤差很大,難道電表已經不堪使用了??",你覺得你告訴我們上述數值有何意義?

這裡的文章很多都是我自己寫的,我從你問的問題就可以看出你的程度,也可以看出你到底有沒有吸收過,你如果願意,你從最前面開始看,一篇一篇看,你會發現不管發問的人問的多麼淺的問題,我幾乎都會回答,別人也會很樂意回答,我們很歡迎老手相助,也很歡迎新手學習,只要大家有興趣,我都會將我知道的告訴大家。
a471在第11樓說的或許不是很好聽,但是他一眼卻能洞悉你的大方向問題在那裡,以他的程度我想就足以解決你的問題了,只是如果他看到你續問的問題,他可能也接不下去。

楼主:
海賊王大大說的是
a471講的很中肯啊,他也有交我怎麼做啊
怎麼會不好聽
請問一下
開機後cpu風扇有運轉,鍵盤三個燈也會閃一下
但是開機時沒有逼聲銀幕無畫面,會是哪邊出問題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一進來就看到這帖,也順便去看了一下提問注意事項,你好像每一項都沒有遵守ㄋㄟ..............
趕快去看一看....

网友G:
樓主真的應該先從DIY這方面的除錯下去作
因為你的錯誤訊息大都是在說明BIOS無法記憶設定值 也就是電池沒電
至於鍵盤鎖 你應該先嘗試解鎖  怎麼解鎖可能要問華碩比較實際
就算你沒接過那針腳 那針腳也可能因為不小心短路過造成鍵盤鎖住
更新過電池後 再試一次BIOS的清除動作 看看能否解除鍵盤鎖
不行... 在短路一次鍵盤鎖針腳試試看能不能解鎖(最好是問華碩 鍵盤鎖操作上的定義是怎樣)
試過DIY的除錯後在不行 在來考慮電子電路方面的解決方式

如果你連BIOS電池沒電可能造成的問題都不清楚 那真的不該在往電子這方面的除錯方式去思考
-----------------------------------
頻率問題
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warning!!cpu have been changeed
--------------這些都可能是因為電池沒電無法記憶參數就會產生的訊息............

而 keybord is lock out - unlock the key 這個可能因為鍵盤鎖沒解鎖引起的
只有 keybo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才可能跟電子電路相關
但是又怎能知道他是不是因為鍵盤鎖的原因可能導致鍵盤不供電或訊號斷路產生的鍵盤錯誤訊息

另外如果電表會飄 那看你操作上有沒有固定好壓好 不要只是把探針輕輕碰著 這樣他不飄也難
如果電表真的有問題 那麼數據就沒意義了
裡頭電池沒電就要換 測試的機具都沒電怎行

而你新的問題依舊可能與DIY相關
------------------------------------
開機後cpu風扇有運轉,鍵盤三個燈也會閃一下
但是開機時沒有逼聲銀幕無畫面,會是哪邊出問題啊?
-----------BIOS第一個設定畫面就有Halt on 設定
現在你鍵盤找不到他就是會停住 但不會有逼聲 因為你的東西可能都沒壞

不過還是需要請你說清楚一點
現在的狀況與之前會出現
"keybo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keybord is lock out - unlock the key
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warning!!cpu have been changeed"
這些訊息不同?

變成螢幕變黑而已? 已經不會在有之前那些錯誤訊息? 你已經可以使用鍵盤也能進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進來就看到這帖,也順便去看了一下提問注意事項,你好像每一項都沒有遵守ㄋㄟ..............
趕快去看一看....

我有看啊,除了第四點跟第五點,其他都有遵守吧
我急著想要把主機板修好所以才發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真的應該先從DIY這方面的除錯下去作
因為你的錯誤訊息大都是在說明BIOS無法記憶設定值 也就是電池沒電
至於鍵盤鎖 你應該先嘗試解鎖  怎麼解鎖可能要問華碩比較實際
就算你沒接過那針腳 那針腳也可能因為不小心 ...

原本我是要將舊電腦(簡稱p3)升級成為a7n8x搭配k7 1800+(簡稱k7)
k7裝好之後可開機無畫面無逼聲,一直找不到原因,要換回p3結果也是一樣情形
只好上網找救兵,之後有人建議我機殼外裸版測試看是否正常但是我怕會弄壞主機板
所以我將機殼清潔後再安裝一次k7有逼聲且有畫面了但是卡在keyboard error
只好再繼續上網找原因,後來發現很多人都因為鍵盤偵測不到把c151拔掉就正常了
所以我就搜尋到這邊,k7的排容我把它拔掉了問題依然存在,所以我再次想換回我的p3
依然無畫面無逼聲,不知道哪邊出問題
我想會不會是天氣冷有靜電,兩個主機板都被靜電電壞了?

网友G:
你現在是連 P3都變成無畫面無逼聲?
一次應該只說一種情況 不要2台電腦的問題混在一起問又不說清楚現在的問題情況是哪一台
...現在是變成原本能用的P3變成無畫面無逼聲   而想升級的K7卡在keyboard error?...

猜P3可能接觸不良吧 把顯卡與記憶體重新插拔一次 清潔一下有金手指的部分
另外硬碟不接看會不會有開機停住的畫面 硬碟沒接好有時會這樣 不會逼也無畫面

而K7你有試過短路一下鍵盤鎖嘗試過解鎖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引用--->我想會不會是天氣冷有靜電,兩個主機板都被靜電電壞了?

看到這兩句我真的笑死了,應該移至笑話區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現在是連 P3都變成無畫面無逼聲?
一次應該只說一種情況 不要2台電腦的問題混在一起問又不說清楚現在的問題情況是哪一台
...現在是變成原本能用的P3變成無畫面無逼聲   而想升級的K7卡在keyboard error?...

猜P3可 ...

P3的記憶體顯示卡我都有重新插拔但無效,也有用橡皮擦擦過也是無效
硬碟從無畫面開始後我就沒接硬碟了,一直開機我怕硬碟會壞所以早就沒接了
在請問一下我K7這片板子啊,有個電容看起來是壞了嗎?可以判斷他壞掉有何影響嗎?
http://photo.pchome.com.tw/kofkofkof2000/123163929486

网友:
引用 楼主:

P3的記憶體顯示卡我都有重新插拔但無效,也有用橡皮擦擦過也是無效
硬碟從無畫面開始後我就沒接硬碟了,一直開機我怕硬碟會壞所以早就沒接了
在請問一下我K7這片板子啊,有個電容看起來是壞了嗎?可以判斷他壞掉有何影響嗎 ...

A7N8X-X
CPU供電模組的電容鼓包,必須將"那一群"的電容全部更新換掉.......才來談你後面的問題...
這電容故障可大可小,不嚴重的鼓包還能開機運作,嚴重的開不了機...

如果上頭的CR2032電池電壓低於3~2.8V.....你就考慮換掉,7-11、五金賣場、鐘錶店都有賣..
========================================================================
你的問題真的很亂......套藝人許效舜說的名言"代誌沒有傻人所想的簡單"....你不是傻,是DIY的火侯不夠。

從你對"開機"的定義就知道你DIY的技術程度不高,不過不怪你啦,因為現在電腦都模組化了而且幾乎不用設定什麼

東西就可以開機運作,從小學生到需要復建的老人都會組裝電腦........

你從一開始那些BIOS顯示的錯誤訊息根本就不用問,DIY熟手看到就能直接處理掉了,更談不上本論壇中那些具有電子

背景的大大出手...........現在我點出你兩個"已知現有"的問題了.......

楼主:
電池那個您一開始就有講,我昨天就有換電池了
但也是無效,我開機問題就是keyboard error跟鍵盤鎖問題,所以那顆電容應該還可以使用
大大那您是diy熟手嗎?您點出了兩個問題,感謝
那請問還有其他問題?要如何處理?

网友:
ASUS注意一下電容的 極性~~~~很多版子都做顛倒~~你那片~看起來好像~~~~~~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I:

a大 應該是說 一個是BIOS問題  一個是電容問題
而BIOS問題只是屬於DIY類 這可能不太有人會想在討論了
至於電容問題需要更換 可能更換後才能談其他問題
不過還是想再問一次 你到目前為止有嘗試過解鎖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J:

鍵盤鎖我用面板的reset接在鍵盤鎖上
然後出現問題後我按reset鍵就讓那兩個針腳短路了
不過沒用,目前我已換回原本的舊電腦了
謝謝各位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鍵盤可進BIOS嗎?
如果可進就代表鍵盤沒壞
應該是硬體匹配的問題
這種問題很常見的
想要強制開機也是可以的
把BIOS裡面的開機改成 No Error 就可以了
不鳥那些訊息,不過呢匹配問題常常會造成藍頻
另外我沒聽過P3可到1800+  應該是P4會從1.4G或1.5G起跳~3.0G吧
我有一塊462腳位的版子,結果是跑AMD D600MHz你相信嗎
換上2300+的卻無法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那個您一開始就有講,我昨天就有換電池了
但也是無效,我開機問題就是keyboard error跟鍵盤鎖問題,所以那顆電容應該還可以使用
大大那您是diy熟手嗎?您點出了兩個問題,感謝
那請問還有其他問題?要如何處理? ...

鈕扣鋰電池你換了阿....那就好..解決了cmos checksum error - defaults loaded
這問題...假如可以啟動主機有畫面按DEL進BIOS要記得先載入BIOS預設值defaults loaded
,然後按照個別需要設定細節...如時間、年月日...

1.你照片中VRM的電容鼓包,要是還能開機(啟動)就先暫時不管,最後再來換電容..

2.拿你的主機板手冊翻到"系統控制面板"那頁,在鍵盤鎖那兩個腳位上不要插上Jumper、任何東西...
你的鍵盤就解鎖了.....解決keybord is lock out - unlock the key這問題...順便看看
keybo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這訊息會不會消失....假如不會消失再來修PS/2介面

3.warning!!cpu have been changeed這訊息....請將北橋晶片旁邊CPU_FSB的Jumper設定在1-2位置
就可以運作FSB266/333的處理器了,你XP1800+是FSB266的。設定正確這訊息應該會消失...
進BIOS後可以在晶片進階選項中看到相關設定細節....應該都會自動偵測,確認無誤即可不用更動。

你的電腦我修完了,除非PS/2電路真的壞了否則你照著做就可以了.....講完收工

DIY熟手阿?....不知道ㄝ~我搞電腦20年了,DIY最少有15年....從286玩到現在...從動腦筋的組裝到
殘障人士也能組裝的年代......從記憶體只有顆粒的時代到模組的時代...

楼主:
回复 网友L:

首先感謝你撥空回答
1.恩
2.因為這兩個腳位本來就是空接的,但是會有lock這個訊息出來,所以我嘗試將他們短路仍無效,都會跑出鎖住訊息
3.主機板上它的jump預設值就是1-2,我剛再確認一次,確實是1-2
問題仍然存在
有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就是
當開機記憶體容量跑完之後,會聽到主機板有一個小逼聲(ㄉㄧㄝˋ,我不會形容那聲音)
不是開機都ok後那個逼聲,所以是主機板壞了?

bios問題只屬於diy類?那如果是硬體造成bios出問題呢?也屬於diy類?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你撥空回答
1.恩
2.因為這兩個腳位本來就是空接的,但是會有lock這個訊息出來,所以我嘗試將他們短路仍無效,都會跑出鎖住訊息
3.主機板上它的jump預設值就是1-2,我剛再確認一次,確實是1-2
問題仍然存在
有一個比較 ...

2.空接=沒鎖住(作用),請你檢查一下兩個腳位是不是有短路....

3.Jumper設定在1-2位置,那等你鍵盤正常後進BIOS設定CPU FSB為266就可以了...那訊息會消失

那聲音我沒現場聽恕無法回答....

本論壇是以"硬體維修"為討論主題,你必須要確認是"硬體零件故障"才符合我們討論的範圍...

當然啦版主沒說這邊不能問DIY範圍的問題,尚屬模糊空間。這得看板主怎麼定義討論版區的方向了

那你現在鍵盤還無法正常使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M:

已換回奔騰PENTIUM 3 800MEB的CPU搭配技嘉XXX主機板
A7N8X已經冰起來了,沒有解決辦法只好冰起來
他跟我無緣了,A7N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