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蕭特基的代用品

楼主(2009-01-09):
原本的是 YG802C09 不知道能不能用YG902C2來代用

主要是在逆電流的數值上 不清楚這樣的差異能否代用
YG802C09原來數值5mA 想代用的YG902C2是100uA 差距很大
不知道這是代表漏電度更低比較好 還是更容易燒掉

78.33 KB, 下載次數: 284

77.67 KB, 下載次數: 16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你把兩種的Datasheet都找出來,我幫你看。

楼主:
感謝W大
有問過店員
只是他側著頭不是很確定能不能代用
想請問W大一下 之前P大也有找過一顆蕭特基 找不到代用 後來因為太貴了作罷
那次W大說這類零件好像主要看耐壓來尋找替代品
想在詢問 那以STPS20H100CT這顆來說 也可以替代我之前的YG802C09嗎

172.67 KB, 下載次數: 17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從Datasheet看來,YG902C2可以代用YG802C09,只是前者可以瞬間承受的電流較後者低,不過這應該沒關係。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也可以代用。

楼主:
感謝W大 解惑

其實在那跟店員找YG902C2這顆找了一陣子 他說庫存是負值@@
一邊在找時也問他 STPS20H100CT 這種能不能代用 他也說不清楚

STPS20H100CT比YG902C2便宜.....

网友:
使用代用品,不是要先知道元件放在什麼位置嗎?
要先了解周邊的電路結構,光看datasheet應該不夠的。

网友(2009-05-03):
回复 网友C:

我們在設計一個電路時一定會先有它的架構,當然也會知道它供電電壓、電流、頻率......等等,再來我們會尋找可以適應這個電路的零件,所以,當原先的零件買不到時,只要你知道這個零件的特性,買到特性與之相等或更優於原先者,那一定能夠代用。
所以,要代用零件看Datasheet是最正確的方法。

网友(2011-01-04):
要看用在何處,才能決定能否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