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大~~ 問一個笨問題~~關於水銀電池的安培

楼主(2009-01-11):
就素啊~ 板子上面的水銀電池大約需要多少mah
他才是正常的?低於多少就是接近陣亡的

  ... (迷之音...以前讀書都在混...現在才在抱佛腳的水昆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看一下你拍的圖片,它是3.17"V"(右下角),低於3V一般就該回收了。

网友:
主機板上的CR2032鋰鈕扣電池的規格是3V-320mAh

這電池電壓不足COMS資料就會流失,W大他是3V以下就換...

我則是等出現COMS設定流失錯誤訊息才換......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回覆  我處理掉一堆癈電池了

网友:
大概低於2.7v cmos 就記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