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的使用溫度??

楼主(2009-01-12):
想請問大家~拆i/o熱風槍溫度?
           mos管溫度?
           還有cpu座空焊要如何加焊及溫度?
希望各位大大能為我解答~~謝謝~

网友:
IO 跟 MOS 其實都要自己去體會 才能感覺拉~~
正常 我都用 330C 風量開到最大~   對的金屬部位吹(腳) 一分鐘動一下
或幾秒...... IO 也是 ....腳很多小心拔它給用彎了~

CPU 空焊 我只試過 478 BGA  的 先把 白色的座用一字 喬起 小心點不要
弄斷 ....加焊油....之 後風槍吹    裡頭的黑色 比耐高溫  白色不行~~會軟掉~
吹到裡頭的零件 錫溶化了 就-------------  我拿廢版吹的拉~~
我不知道有沒有效~ 我參考          對岸  別人的經驗  自己無聊 試的
..........................所以 不知道這樣行不行..........

楼主:
謝謝大大分享~這樣我大概有個底了~因為昨天我好像吹壞了兩個I/O~因為我溫度調
380度~之前MOS我也都380都OK~看來真的是我調太高了~

网友:
我拆I/O晶片大概只需要300度即可,供你參考.

网友:
插嘴一下....

這溫度應該"視實際情況"來決定吧?

MOS管、I/O晶片應該是焊錫融化就算OK吧?

网友:
  其實熱風槍吹到板子上溫度應該還是要再用某種工具再量測一下
應該不是看「那台機器」上的溫度=.=
鍊了一陣子種覺的會有誤差...  還是要有謀種感覺...我也說不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