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這樣可行嗎

楼主(2009-01-12):
有一組p3 1g  迷你主機板(桌上型三合一),想用notbook外接power,再自己組降壓電組可行嗎(power on 直接用開關打開供電(就像以前at開關power一樣可行嗎,或是一定要再加一片(就像http://tw.f2.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3981756賣的降壓組合),因為那個p3板子只比power大一點點而己,改用notbook 2.5hd,不接內接光碟機,用舊機殼自行切割所須大小, 我想改成隨身主機學一些php等小東西,又不想加再公用主機上,上班用應該夠小,夠我用),求教各位大大或是有
第三種改法

网友(2009-04-30):
給你最好的建議......
直接買NB比較快
攜帶又方便
總比你每天上班都抱台主機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用notbook外接power.接p3 1g  迷你主機板.因為那個p3板子只比power大一點點而己
可行.但也能說.不可行

您的主板好像是.坎入式或稱車載系統用的17*17左右的板子吧
您要先知道您需求的電壓各要多少及W數才能!知道您要用的POWER要哪種的
有的主板需+12V.+5V.+3.3V.-12V.......有的主板只要+12V.+5V

再說您的CPU是哪種的
您想選用的POWER.W數夠嗎?

一般notbook用的POWER通常為19V.4A(76W)是不太夠用的

比較建議您用Custom / Flex ATX .的mini POWER或1U高的伺服機POWER
非廣告供您參考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520144041

网友:
直接買NB比較快
我同意

网友(2011-01-04):
可發揮研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