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散熱風扇固定座一問

楼主(2009-01-12):
請教各位前輩,如何把圖中478散熱風扇固定座在不損壞4個白色的固定插頭下,順利的把固定座給拆下來?
我有幾次都把4個白色的固定插頭給拆壞!
我也發現有些不知是不是塑膠硬化的關係,稍一用力4個白色的固定插頭一下子就碎掉了!

希望各位前輩如有好的“撇步”,請傳授一下吧! 謝謝,感恩喔!

网友:
找很小隻的起子
從 後面通 就可以起來了~~~~
我都是這樣拆的~

楼主:
謝謝 C大 的指教,
我一直都從上方拔,忘了還有下方!

网友:
主機板背面有四個黑色包白色的釦子.......用小的一字起子"退"白色的釦子....散熱器底座即可拆下

那外圍黑色那個也是個釦子,它是讓白釦子尚未插入時可以先"扣住"主機板,白色插入後就上"鎖"確保住了..

黑扣也是可以拿掉,小心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