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數量的問題

楼主(2009-01-12):
請問各位大師,主機板上有的供電是使用單個MOSFET,有的使用雙個MOSFET,請問這是為什麼?
像南橋、北橋或記憶體供電等等大部份是使用單個MOSFET,但是CPU的供電就幾乎都是雙MOSFET,當然我也看過南橋或北橋供電的使用雙MOSFET。
請問這兩種有什麼不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單MOSFET大多是以線性穩壓方式處理,雙MOSFET都是以切換式處理,切換式可以看成是兩個MOSFET輪流供應,所以在同樣條件下,它可以提供較大的電流輸出。
由於較新式的處理器越跑越快,需要的電力供給也越來越重,以後的南、北橋甚至是記憶體供電電路可能都會變成是切換式的也說不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
本來要下線了,剛好看到W大回覆真是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