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E VER1.03無法開機問題求助

楼主(2009-01-13):
各位先進好!對不起突然冒出來問問題!
在這個討論區見識到各位先進的專業,我想我一定可以在這裡學到很多技術。

我手邊有一片 ASUS P4PE VER1.03 主機板,是很久以前從故障電腦上拆下來的,重新接上電源後,主機板上 SB_PWR1 燈號會亮,按下Power switch後,電源供應器風扇、CPU風扇、顯示卡風扇都會轉,可是銀幕沒有畫面,電腦也沒有發出一短聲嗶。
拔掉RAM的話,電腦會一直循環地發出長聲嗶;可是拔掉顯示卡,電腦卻完全沒有反應。
把RAM及顯示卡裝回去後接上診斷卡, 診斷卡顯示"FF"。
可以請教各位先進接下來我應該從哪裡下手呢??謝謝!!
(對不起,手邊正好沒相機稍後再將照片補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很高興你遵守提問注意事項,也很歡迎你喜歡這個園地。

除錯卡顯示FF表示主機板工作條件不足,也就是不工作,但是你卻說不插記憶體聽的到警告音,照理說聽的到記憶體警告音,表示主機板已開始工作 ,並走到記憶體時未通過檢查,然後發出長嗶聲,除錯卡應該是顯示C1。

你確定CPU供電正常後,應該是主機板上只插CPU不插記憶體及顯示卡,然後在只插除錯卡下開機試看看擋什麼代碼,記得檢修的原則︰除錯卡上沒有警告(顯示)記憶體錯誤,則不要插記憶體,同樣的,沒警告(顯示)顯示卡錯誤,則不要裝顯示卡。除了一些特殊的板子除外。

楼主:
W大您好!感謝您這麼快就回覆我的問題!!
看了您的指點後,我又重新作了一次檢測,結果如下:
1.主機板只接上CPU及診斷卡
   電腦一直循環地發出長嗶聲,診斷卡上FRAME、+5V、IRDY、+3.3V燈號亮,RESET燈號滅,代碼顯示「FF」。
2.加上記憶體
   電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診斷卡上FRAME燈號閃動,+5V、IRDY、+3.3V燈號亮,RESET燈號滅,代碼顯示「FF」。
3.加上顯示卡
   電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診斷卡上FRAME燈號閃動,+5V、IRDY、+3.3V燈號亮,RESET燈號滅,代碼顯示「FF」。

另外,CPU是否正常供電我不確定,因為我沒有量過CPU座的電源,我會再找時間量一下。謝謝!!

网友:
循環的BB聲有意義的喔~根據BIOS品牌的不同代表不同的意思.....

檢查一下主機板上頭jumper設定是否正確的被設置....

CPU核心電壓可以針對VRM電路中最後輸出的電桿線圈做量測.....那的電壓就是CPU核心電壓了

网友:
先把最基本的的判斷都做完了   記得交叉測試 -----就是拿好的RAM CPU VGA CARD POWER
.....................
~~~再來!就是把3用電表 搬出來!!.....

网友:
當三用電表拿出來後 就是開始上工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關心,報告一下今天的狀況,請大家提供我查修的建議!

有關CPU的供電,原本想直接用針插在CPU座上量,不過找不到比較細的針,怕弄壞CPU座,所以就採用A大提供的方法,量VRM電感端(希望沒誤解A大的意思,量錯地方),電壓是1.55V(我的電錶是很舊的指針式電錶,誤差很大,以上是用2.5V檔量的,用10V檔量到的居然是2V)。

我的主機板經過以上的折騰,診斷卡居然出現新的代碼!!
1. 主機板只接上CPU及診斷卡
    電腦一直循環地發出長嗶聲,診斷卡上FRAME、+5V、IRDY、+3.3V燈號亮,RESET燈號
    滅,代碼顯示從「FF」「C0」「E1」,最後停在「E1」。
2. 主機板接上CPU、診斷卡、記憶體
    電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診斷卡上FRAME燈號閃動,+5V、IRDY、+3.3V燈號亮,RESET燈
    號滅,代碼顯示「FF」「C0」「A8」,然後「C0」、「A8」循環閃動。
3. 主機板接上CPU、診斷卡、記憶體、顯示卡
    電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診斷卡上FRAME燈號閃動,+5V、IRDY、+3.3V燈號亮,RESET燈
    號滅,代碼顯示「FF」「C0」「A8」,然後「C0」、「A8」循環閃動。

网友:
各家BIOS的不同嗶聲
AMI
1短音        DRAM復新失敗
1長音3短音音    DRAM錯誤
1長音8短音     顯示測試失敗
2短音        DRAM同位檢測失敗
3短音        基本64K RAM測試失敗
4短音        系統時鐘錯誤
5短音        CPU處理器錯誤
6短音        主機板鍵盤控制器錯誤
7短音        CPU中斷錯誤
8短音        顯示卡記憶體寫入/讀取錯誤
9短音        ROM BIOS檢查碼錯誤
10短音       CMOS 關機暫存器寫入/讀取錯誤
11短音       快取記憶體故障
Award
1短音        系統啟動正常
2短音        CMOS設定錯誤
1長音1短音     DRAM或主機板錯誤
1長音2短音     顯示錯誤(顯示器或顯示卡)
1長音3短音     鍵盤控制器錯誤
1長音9短音     主機板Flash RAM或EPROM錯誤(BIOS損壞)
不斷地響(長音)   DRAM沒插好或損壞
不斷地響      電源,顯示器未和顯示卡連接好
重覆短響      電源有問題
Phoenix
1短         系統啟動正常
1短1短1短      系統開機初始化失敗
1短1短2短      主機板錯誤
1短1短3短      CMOS或電池失效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驗錯誤
1短4短3短      EISA時序器錯誤
1短3短1短      RAM復新錯誤
3短1短2短      主DMA暫存器錯誤
3短1短3短      主中斷處理暫存器錯誤
3短2短4短      主機板鍵盤控制器錯誤
3短4短2短      顯示錯誤(顯示器或顯示卡)
4短2短2短      關機錯誤
4短4短1短      串列埠錯誤
4短4短2短      並列埠錯誤

楼主:
多謝P大提供這麼詳細的資料!!
我的主機板說明書只簡單的說了其中四項!!
真是太感謝了!!

网友:
有核心電壓...那VRM區塊OK....供電正常

网友:
你的還會跑碼~~~... 你有時也要壓壓~南北僑 還有CPU座~~
看看是不是空焊  -------------        壓住...按RESET 或 PW 再上電一次....
看還有沒有在跑碼!   ---               不是壓了就放開----------------
COMS 有沒有清空 放電~一下~.....................
CPU座有沒有扣緊........遇過一次沒扣緊的~~(CPU座空焊 扣了就可以跑 正常開機)

网友:
請問記憶體是否良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關心,在此跟大家說聲抱歉,因為我擺了個大烏龍!!

昨天向同事借顯示卡及記憶體,交叉測試之後,發現換上記憶體診斷卡代碼顯示「4E」,FRAME及IRDY燈號閃動,+5V及+3.3V燈號亮,RESET燈號滅,電腦發出短聲嗶!?開機了!!、、、、、、、、、、原來問題出在記憶體!!

所以,晚上就到電腦街買了顯示卡及記憶體,以後才能先把簡單的問題先檢查出來!!

最後感謝各位的協助,感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記憶體~放久了 會常常接觸不良的~~~要用嚓子猛嚓.....CC..

記憶體也有壞顆粒的時候~~但是還是可以開機~~但是會有怪怪的
如作業系統灌一半 掛掉的~~..

网友(2010-01-01):
用好的零件交叉排除故障,這是我出問題會做的第一個動作。

因為在十五年前吧!我有一台裝有TV卡的電腦,用了很久之後出問題了。什麼都正常,只有TV不能看。想當然,就直接懷疑顯示卡上的TV部分壞了。準備送修。(當時很多觀念都缺乏,但是很會組裝電腦)就在送修前一刻,無聊,就想,反正拆下來了,裝到同學那邊試試。結果一試正常。

當然後來就知道是POWER的問題了。能開機、運作正常,又有一段時間了,誰會去懷疑POWER。從那次以後就變得更小心謹慎了。

因為TV卡去送修,回來的結果一定是好的。那就誤會別人又白忙。
(那塊TV卡到現在都很健康,只不過只能用在win95)

网友:
另外還有一件$%@$在心裡的事。

有一次組裝電腦,拆拆裝裝了很久才捉到,是剛買的CPU是壞的。心中真是幹得要死,這一牌的過我的手的沒有一顆是用壞的,怎麼會買來就壞了。

拆拆裝裝的,大概有裝十台的心力。當天又寒流,騎著機車去更換。更幹的是,那是幫別人裝的電腦。

网友:
所以要維修主機板之前 先確認Power.記憶體與顯卡的好壞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