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51MP-RE主機板不過電

楼主(2009-01-13):
前天又翻出一塊有問題的板子,將所有電源接上,無法啟動不過電,後來爬了一下文,將4pin 12V的電源拔掉,
果真可以啟動電源了.是4pin的電源短路了,使用三用電表蜂鳴檔測試,結果其中有兩各pin短路,但我測試好的板子之後,
才知道原來其中兩各pin短路是正常的,之前文章有提到可能是某些元件壞了,請教各位大大我下一步該如何確認是哪各元件掛點呢?
感恩,謝謝,附上圖片

网友:
也是要一步一步來~ 先量量 對地組值  12V 多少~  ---轉2極檔 紅棒接地
黑接 12V (4PIN)
你可以看12V 接上哪各元件~~自己跑一下 ........

楼主:
C大剛才有再量一下其中兩各pin對地阻值0.069,其中兩各pin短路無阻值.
這樣算是正常嗎?

网友:
ATX 4PIN  1 接地  2接地  3 +12    4+12
兩各pin短路無阻值--因為是地  是正常

兩各pin對地阻值0.069   不正常~  組值 那麼小~~已經導通了~...
所以一定是有短路的~  你要跑線路~看它接哪各元件~~~通常都是接
MOSFET ...你翻一下舊資料~......有說明哦.....
因為你4PIN 接上短路. 所以不能上電測量 MOSFET電壓~....
就...........拆下它...量量有沒有壞掉....通常我遇到的是看它的供電為哪種方式
幾相供電...有的會不只短路 一顆..

我的經驗拉~~~...................
不知道會不會誤導n_112|

楼主:
感謝C大,小弟查線路後,將其相關MOSFET吹下檢查,果然有一顆MOSFET短路,換上後,即可開機.感謝.
再量一下對地阻值,果然大很多,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carzykimo越來越有大師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C.....只懂一點點拉~....真怕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