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上電後馬上關機的問題研究之12V短路篇

楼主(2009-01-13):
自從開版以來,這個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重提,我也對主機板的電源電路做過很多篇的解說,但是來這裡的朋友大多不想看舊文,只想提問題,一直在炒冷飯的情形下,久了我想大家也不太想回了。
    這篇算是我對以前沒提到的,或不太清楚的部份再做一次解說,希望大家能重新有所認識。

    當我們在測試一片好壞不明的主機板時,為了怕燒毀處理器,所以我們會不插處理器或插上假負載代替,接下來我們要插上除錯卡,當我們短路主機板的開機排針時,如果發現除錯卡點亮了一下或電源供應器的風扇轉了一下就自動關機的話,我們大致上可以判定是短路造成保護電路動作了(當然此時請確定你的BIOS清除資料的Jump位置正確及排針是乾淨的)。
    接下來我們可以把12V 4Pin的插頭從主機板上拔除,只留下ATX 20 Pin的插頭在主機板上,你再次嘗試短路主機板上的開機排針,看看是否能夠啟動,如果可以啟動了,那很明顯的是主機板上12V 4Pin的部份短路了。
    12V 4Pin主要是提供CPU主供電的來源,它短路的話,你強制開機有可能會擴大災情,所以你必須先排除這個部分的故障,排除這個故障的方法就是對地測量阻值,測量時你只需要一張裸板,也就是先拔除在主機板上的除錯卡、20 Pin ATX插座等東西,把數位電錶切在蜂鳴檔,紅棒接主機板的對外插座金屬部份、黑棒接主機板上4Pin 12V的黃色線端,看看是否真的短路?如果是的話,數位電錶會發出嗶嗶聲,如果發出嗶嗶聲,請持續測五至十秒鐘,因為這嗶嗶聲有可能是電容器充電造成的誤判,如果嗶嗶聲持續不停,我們就可以判定是12V 4Pin短路了。
    主機板上12V電源有那些裝置會使用?除了CPU供電電路之外,還有COM Port、PCI插座及風扇與監控電路,有的甚至I/O晶片都有使用,但是以經驗上來說,壞最多的首推處理器供電的MOSFET,至於這方面如何檢修?請大家看一下舊文,裡面有很詳盡的解說,當然,濾波的電解電容器故障、短路也是不能忽略。
    如果不插12V 4Pin插座也無法啟動呢?playx說有的主機板不插這個12V 4Pin插座無法開機的情況除外,那短路點就圍繞在上述的COM Port、PCI插座及風扇與監控電路中了,此時大家要仔細查看靠近主機板上RS-232 COM Port附近的xxxx232 IC,是否有晶片燒毀的痕跡?燒毀的痕跡通常會在晶片表面禿一個小點或爆裂,I/O晶片及監控晶片也是相同,I/O晶片大家很容易找到,監控晶片一般都是位於靠近CPU的附近。
    如果晶片都沒有燒毀的痕跡,我們只能拆除晶片來測試了,說到這裡,有的維修人員會使用割線路的方式來斷開短路點,我是認為這種方式大家不要學,因為主機板的線路都很細,割斷後還是要修補斷線也是很麻煩。那要從那個晶片開始拆呢?我建議是從RS-232開始,再來是監控晶片,最後才是I/O晶片。為什麼?因為RS-232的晶片最好拆,監控晶片不是每一片都有,I/O最難拆所以留在最後,要拆I/O晶片之前,你一定要先看過I/O晶片的Datasheet,確定該I/O晶片有使用12V才需要拆,如果I/O晶片的12V輸入腳有保險絲或低歐姆電阻,這你就好運了,你可以拆這個就好,而不必要先把I/O晶片拆下來,那如果12V是直通I/O晶片呢?假使你的焊工夠細,你也可以先把I/O晶片的12V輸入腳小心的抬離主機板上的焊點,測試看看是否不再短路,這樣或許你可以少拆一次I/O晶片。

    遇到12V短路的情況大多就是這些,如果你有遇到我沒提到的,歡迎大家共同討論,下次我們再來研究其它電源短路造成不開機的部份。

网友:
多謝W大的精闢的講解,大部份的人都沒有耐心先爬文後再問問題,我也常犯這種毛病!

网友:
感謝W大的指導~小第一開始也不知規定!常犯這種毛病!
但最近都在研究舊文~增加自己的知識!
謝謝板大的說明囉!

网友:
真的很多人 心急~ 就忘了看舊文~...........
當初我來這也是~~  偶爾也會翻翻舊文~.....

网友:
感謝W大教導,小弟虛心受教.
解說的明瞭簡單,感恩

网友:
抄收
目前一直在讀舊文

网友:
 這一篇介紹的真是"祥細"

网友:
小弟是新手
看完這篇感覺經驗直增加了不少
感謝W大一直願意分享>o<

网友:
問問題之前,都會先找舊文是否有相同的問題提問過,再跟著裡面討論的步驟去檢查,
直到發現新問題時才發問,這樣才會使這各園地更好.

网友:
Wish大大你好...
這篇文章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的,所以本來是不想回的
不過後來想想還是說一下好了

這篇文章我第一次看的時候,看到一半時就沒有在看下去了,因為我覺得有問題
試著再看第二遍時,依然如此,覺得不對,所以還是沒有把他看完
心裡還想說你怎麼會寫出這種有問題的教學文章
後來勉強不去理會覺得有問題的地方把他看完
當怎個文章都看完後,先前覺得有問題的地方,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別人不會?
.....
想了些時候...終於想通了,問題應該在於標題還有我先入為主的想法
或許這問題只會出在有經驗的人的身上,沒經驗的人應該是不會發現有什麼不對的
試想當一個有經驗的人看到如標題的故障時會有什麼想法,應該都是"供電有短路"
且文中也有提及"可以判定是短路造成保護電路動作了"
而當他讀到中間這一段
"如果不插12V 4Pin插座也無法啟動呢?(略)那短路點就圍繞在上述的COM Port、PCI插座及風扇與監控電路中了"
心裡應該會出現OS"不對吧,不只12V短路會,5V短路也會,3.3V短路也會呀"
心中因此出現了疑問...可能也就看不下去了...

而當不去理會覺得有問題的地方看到最後一段時...
才發現...原來這篇只探討12V的短路現像

或許這問題是因個人資質差,領悟能力不好,但是難免會有相似的人
所以建議將標題改為"主機板上電後馬上關機的問題研究之12V短路篇"
或是於文章開始時先提及探討範圍,應該就能避免有人出現像我一樣的疑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高興你願意提出你的看法,我的回答如下︰
我至少有兩篇以上有提過,我不是寫書的,我無法做一個有系統的講解,說的白一些就是我想到什麼就會寫什麼,一段時間後如果你把它整理起來,或許就比較完整了。
你提出的標題部份謝謝你的建議,我會把它改過來。另外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註明待閱後刪?就留著吧!

网友:
謝謝W大大那麼精細的講解....讓我這個初學者受益良多~~~~

网友(2009-02-24):
感謝w大的分享 現在還在學習中

网友:
寫的很棒~~受教了!回去慢慢消化~~

网友(2009-06-04):
看完這篇又了解到12V短路時的處理方法
感謝W大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多久前才丟掉一片跟這種故障情形一樣的問題,如果早點發現這個網站或許可以修好也說不定。

网友(2009-10-04):
但最近都在研究舊文~增加自己的知識!
謝謝板大的說明囉!

网友:
看這篇文章的大大們....記得檢修拆除晶片來測試前......舊文中還有電容短路處理方式....W大曾經指導如何測試....參考下列網址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804

网友:
除了因Low-side MOSFET故障,造成的輸入端12V與GND間短路而會不開外,High-side MOSFET故障時也會因為12V直通Vcore輸出端,而使主機板過電瞬斷,此時在拔下處理器時,12v與gnd是不會呈現低阻抗的(插上後則會直接測量到cpu內部vcore電路而呈現低阻抗),此時若測量12V與Vcore輸出端間呈現近似短路時,就表示High-side MOSFET已經擊穿。

网友:
感謝W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09-11-07):
我都很乖的聽話一直在看舊文喔,雖然我還有很長的路要努力 ,謝謝W大啦 辛苦了

网友:
有些舊文我都要看好多次才會了解一點,加油,加油。

网友:
給各位大大見笑  這片就是短路 心酸的是換好版子也被我吹壞了(拔太用力銅箔跟著上來了)

短路

短路

短路

短路

网友C(2009-12-14):
紅棒接地線,黑棒接12V

不是黑棒接地線嗎? 紅棒接12V

還是這邊都沒有關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紅棒接地線,黑棒接12V

不是黑棒接地線嗎? 紅棒接12V

還是這邊都沒有關係的?

這邊 W大 用的的是數位電錶切在蜂鳴檔,所測量的是半導體正逆向阻值,與歐姆檔會有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你好
你的教學中提到這幾句話(把數位電錶切在蜂鳴檔,紅棒接主機板的對外插座金屬部份、黑棒接主機板上4Pin 12V的黃色線端)
其中你說的紅棒接主機板的對外插座金屬部份,你說的是機板上面鎖在機殼上的螺絲孔的接腳嗎?

另外請問假負載如何使用呢?要先插上後需要把主機板插上power開電送電嗎?但為何拍拍上看到有些額外要插4pin的電呢?
假付載買哪一家好呢?目前都是775機板具多,謝謝大大

我是新手必非做機板維修或電子人員:)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只能祝它一路好走了似乎搞的還滿糟的但多了經驗,我只有烙鐵其他沒
如果有遇到無法修,沒熱風槍~:)

网友:
我不是讀電子的從事的也非電子相關的工作,不管新文舊文,這裡每一帖對我來說都是寶藏,所以閒閒沒事就喜歡到這裡看文,只看不回感覺很沒禮貌,但要回又不知要回什麼,還望版大勿怪.

网友:
精闢的講解,讓人一看就懂!真是可人兒

网友(2010-04-04):
w大解說的好詳細,實在太感謝了

网友:
看到這12V短路研究篇~有感覺挖到寶說....
新手上路ING
感謝大大的細心講解~

网友(2010-11-04):
謝謝板大的說明囉!

网友:
很多人潛水的原因,就是海讀舊文,我也是這習慣,但是文內說的清楚明白,沒有遇到狀況,還是不知道如何引用,除非碰上了,燒了某個元件什麼的,才會想起在哪篇文章裡看過相關的說明,然後來個後悔莫及,這就是新手的學習之路啊! 我就是這樣的情形!
看文的領悟力,不等於實際的操作力,經過失敗之後的理解,才是最真實的經驗吧?!

网友:
新手的我 ~ 認真的在看old 文章~
      大大你辛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wish大分享,看得懂是一回事, 唉 做起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東西壞掉了,都會想要趕快修好,一碰到瓶頸,會想要放棄 ,過幾天再去碰它,再過幾個星期就完全不想看它了!

网友:
Wish版大已經吸收了辛勞你了

网友(2011-06-09):
知道囉.....正深入研讀中....真是一篇文驚醒夢中人.

网友:
有用的文章多看幾次就會記得

网友:
我想問一下
我的電腦有點類似上述W大所說的情況
但是我的電腦很奇怪  插上記憶體後  電腦只要經過開機畫面之後就整個停擺
CPU的風扇以及其他的都沒上電了
然後拔掉記憶體他會一直跑一直跑  反而只是一直逼一直逼而已
那這是甚麼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