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T-E 無法從power sw開機

楼主(2009-01-14):
從朋友那接收一塊P4T-E的版
作工走線很漂亮 尤其是北橋到Rambus的部份

所以上來請教看看有沒有救

基本上無法透過power sw來觸發開機 (power是好的)

拔掉12V AUX power也不行

利用短路綠黑線  是可以過電  不過沒畫面  也沒beep聲

主機板上綠色power指示燈有亮  但通電後  南橋有點熱

另外下方記憶體的下面有兩個有點焦黃的電晶體

正面

背面

型號一個是ED502S  一個是C5706

不過電晶體特性我不懂  也不知道要哪種來替代

爬文有可能影響開機的是硬體監控晶片 AS99127F

請問一下有可能是哪邊故障?

网友:
有兩張圖片(圖2和3)是死圖,可額外在貼其他的連結嗎??
(我也是新手,過來這網站看看...)

网友:
可先投資一塊除錯卡
你可以先找舊文看看再說

楼主:
另外發現  power插上板子  未過電時  南橋就很熱  幾乎到燙手的地步  這應該不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正常~~~帶機~ 就熱~通常~~~~~~有短路
‵`南僑~~不保~..........
SB3.3V 你可以量一下對地值 為多少~
你可以吹下 內建網卡~試試 看還熱不熱~ -------(我是看別人的經驗)

网友(2009-06-06):
我在想南橋死亡的機率很大也!

网友:
開機電路不能工作,強制開機可開機,電壓監視通過了.
但是南橋不繼續工作,依P C R 檢查程序,power ok,
Clock部分是否查過?

网友(2009-09-16):
請問~如果版子上有類是這樣的地方~一班都是有高溫產生
這是不是表示有地方的電壓過高?

网友:
通常電路板焦黃代表是電流輸出增大,晶體上熱量來不及發散造成溫升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