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上其它電源短路的研究

楼主(2009-01-14):
上次說明了12V端短路造成的故障,這次來談談其它電源的故障分析。
主機板上ATX電源除了12V外,還有5V、3.3V、-12V、-5V、5VSB(3.3VSB)及Power Good(PG)等等。
首先我們從5V這部份先看,主機板上直接使用5V的有那些呢?
一、CPU的供電,這點請注意,如果你是維修478以後的主機板,那是使用12V,如果你是使用370的,由於370時代沒有12V 4Pin插座,所以它是使用5V。
二、電源管理晶片,不過這點也要注意,有的電源管理晶片也有使用12V,但以我看到過的都是5V比較多。
三、USB供電,大家都知道USB是使用5V,這點就不用多說了。
四、網路卡,不管是外接或內建網路卡,它的晶片大多是使用5V供電,但是因為網路卡支援遠端開機功能,所以它還有5VSB待機電源供應給它。
五、RS-232 Com Port,這類晶片都是xxxx232,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晶片大家不要看它小小一顆,你下載它的Datasheet看一下,它居然然是主機板上唯一使用+12V、-12V、+5V及-5V四種電源集一身的傢伙。
六、I/O晶片,I/O晶片使用的電源要看Datasheet,但是使用5V及3.3V是很常見的。

如果+5VSB有短路,我建議從網路卡晶片先拆,以我的經驗5VSB短路的情形網路卡晶片最多,而不是南橋。
如果+5V有短路,370的主機板則要檢查CPU的主供電電路及MOSFET,478則先拆RS-232,最後才是I/O。因為RS-232比I/O好拆,當然,如果晶片供電輸入腳有保險絲或低歐姆小電阻,那可以先拆下試試看短路是否有解除,有的話再拆晶片。
如果主機板是華碩或微星的,則要注意它們的專用開機及Reset晶片,它們也是有用到+5V,所以它也要列入考慮。

使用3.3V的電源也有很多,像北、南橋、Clock晶片、網路卡晶片及I/O晶片等等,不過以我的經驗還沒遇到3.3V端短路到關機的情形,3.3V端有零件短路一般只會短路的零件發高熱,所以我們只要摸一摸各晶片的溫度,大致上就可以判定是那個晶片有問題。
跟上面一樣,如果主機板是華碩或微星的,也要注意它們的專用開機及Reset晶片,它們也是有可能用到3.3V,所以它也要列入考慮。
差一點忘了提,主機板上面的音效晶片很多都使用3.3V的,所以千萬別忽略它。

网友:
知道了....隨著主機板架構不同,電源種類使用的差異也很大,找出那些"用戶"然後加以排除就對了..

网友:
感謝W大提供電源基本常識,以便維修時可以準確判斷何種晶片故障.
這篇文章可以讓我們知道哪各電源短路時,有可能是哪種晶片故障.

网友(2009-06-10):
回复 网友A:

原來主機板上有專用晶片是主管開機及RESET喔!又學了一招了。

网友:
謝謝 W大無私的分享,感恩!

网友B:
SORRY...問一個蠢問題....如何判斷  哪一個電源短路...會冒煙嗎?..

网友(2009-10-12):
感恩...謝謝提供真棒的維修資料...好好研究...參考一下

网友:
各電路晶片吃的是幾V的確是要記下來不然就不好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RRY...問一個蠢問題....如何判斷  哪一個電源短路...會冒煙嗎?..

我也是要先解決如何判斷是+12V   -12V  5V 3.3V 哪個短路?

剛剛找到的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6432&extra=page%3D1

這裡真好~~~~

网友:
謝謝W大大,真是好文一篇~推~~~

网友:
短路是主機板故障的常客
能清楚的掌握各類短路狀況
則完修率至少能提高五成
感謝WISH長老的無私
讓我在這裡進步了不少
但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說明了12V端短路造成的故障,這次來談談其它電源的故障分析。
主機板上ATX電源除了12V外,還有5V、3.3V、-12V、-5V、5VSB(3.3VSB)及Power Good(PG)等等。
首先我們從5V這部份先看,主機板上直接使用5V的有那些呢?
一、C ...

感謝W大提供電源基本常識

网友:
謝謝W大,很受用.:)

网友(2009-11-19):
對於維修幫助很大之思路文章
感恩 分享
如果是775的版子不知是否也適用呢?

网友(2010-11-04):
謝謝W大,很受用

网友:
大大,我有一片版子,GA-8N-SLI。出現3.3V短路阻值14歐,會因MOS短路造成的嗎?北橋比較燙,未接CPU,但可開機,有時會保護電路關機!北橋會不會燒掉?

网友:
mos短路應該基本電壓就不良了,3v短路但可開機表示主零件沒有損壞,但是週邊有沒有燒掉就不知道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