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651MP-RZ 不開機實測數值,請大大們提供一下意見

楼主(2009-01-15):
因為有一塊不開機 就拿假負載開始來測試實驗...
假負載上的全部數值都正常只有一個點不正常
不知道站上的大大們 看的懂這個點是什麼意思嗎?...

网友:
那是CPU核心電壓阿,請你檢查主機板上頭VRM電路....就是ATX12V 4PIN插頭開始的電路...

還有,你可以透過VRM電路上的L2電感來確認該電壓與假負載上有無一致....(就是MOS管輸出處的那幾個)

网友:
因為上假負載....它會模擬CPU   所以會有電壓~cpu的電壓多少~
1.49   應該 是正常的  那點只是參考~...
若太高就不行~

楼主:
orz... 原來 那我再查查還有哪幾點不正常 =.= 不開機就是不開機 除錯卡就是給你00   不給FF
再附上一張剛剛量測5V附近的數值

還有PG值好像不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問題非常好,PG這樣對不對?不對的話從那裡查?CPU的PG是我開版以來從來沒有提到的地方,它不正常影響到什麼?它跟ATX的PG有何相關?
大家先想一想,歡迎貼上你的想法,等一下我再寫一篇專文。

网友B:
PG     POWER GOOD 電源好的意思...

所有供電都正常~才會有PG..

我不懂得電源管理IC 那各PG 跟ATX的PG 常常搞混~...
應該是查...各項供電 電源  還有電源IC.
這是我知道的一小小部分~不知道有沒有說錯~CC.....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我的電源管理ic 和板子說88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請問你cpu 的reset電壓是多少?是否接近1.49v還是0V...謝謝

一般cpu 無pg信號

1.  atx 電源

2.  cpu 供電 (VRM) 的電源控制IC

3.  atx 電源第8腳(灰色線)-->南橋-->CPU

4.  華碩或微星的主機板---排除   因為你是技嘉的板子

楼主:
報告p大 0.398v  用帶燈假負載測試的

reset有反應
...  還在摸索中

對了 華邦的電源控制83627和 83697可以互換使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帶燈假負載可以量電壓?我的意思是說一般假負載上的復位電壓?

在我的維修經驗裡復位電壓應該都是近似核心電壓......

一般型號不同就無法取代,你可以找datasheet比較看看..

楼主:
可以量電壓啊  請參考一下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來是這種帶燈假負載,我以為是全燈式假負載...

根據你提供的reset電壓,在我看來是有點偏低不正常,

如果是我的話會做以下檢測,給你參考不一定是正確?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58&extra=page%3D1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92&extra=page%3D1

楼主(2009-03-21):
這塊答案找出來了就是bios故障 不過捏 bios拆下時連線路也跟著被拆下了=.= 所以囉~~
這塊很多通病都是在bios  手邊有3塊都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F:

T大我也要謝謝你,因為你這篇讓我功力更上層樓.

今日IO若是ITE就可能是要換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PG     POWER GOOD 電源好的意思...

所有供電都正常~才會有PG..

我不懂得電源管理IC 那各PG 跟ATX的PG 常常搞混~...
應該是查...各項供電 電源  還有電源IC.
這是我知道的一小小部分~不知道有沒有說錯~CC..... ...

請教大大ATX上有個POWER-GOOD CPU有個POWER-GOOD 兩者的差異性

哪一個才是電源管理I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不知道你在問誰?我先回好了,當然是後者..

主機板上的pg電壓不見得是來自電源ic或atx 第8腳,

有些ite io 本身就有提供pg電壓,w大有寫一篇關於

pg的文章你可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58&extra=page%3D3

网友:
8S651MP-RZ 這塊版不開機案例真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