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31有電源無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09-01-15):
同事拿一台BENQ FP731有電源無畫面LCD給我維修,拆開量測發現PF751(3A電阻式保險絲)燒斷開路,一定有零件短路造成,循線量測發現Q759(2SC5707電晶體)擊穿短路,更換新品後再將背板銲點重銲一遍(注意4個高壓變壓器及高壓電容接點一定要補錫重銲否則撐不久),裝回測試OK。BENQ Q7系列都有此症頭,大家可參考一下。

37.79 KB, 下載次數: 697

231.98 KB, 下載次數: 829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nq 液晶顯示器好像都有這個通病,謝謝w大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謝謝WET大大分享~維修的經驗~~甘恩~~

网友:
謝謝 wet大分享寶貴的維修經驗,
當前先把主機板的維修基礎打好,為將來維修LCD做好準備!

网友:
wet大
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解析度高一些的圖片
那2張電路圖看不清楚好可惜喔....流口水中

网友:
嚴重一點的話像零件編號D10PF06(有可能也有其他邊號)也會燒掉
我遇到的是D10PF06,零件取得可上露天拍賣
借大大的圖零件為於Q743

网友:
請問wet大大去邊到可以買到c5707

請問wet大大去邊到可以買到c5707,我在香港無法買到謝謝.

网友:
wet大大~請教一下~

借圖上的零件位置 FP751 也就是安裝保險絲的位置!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樣型號的機器,跟板大的問題一樣!

C5707擊穿 我有更換好了

接著我將燒掉的保險絲拆掉,量FP751的位置 會短路一下!之後就無限大~

奇怪的地方是理應直接測量應該是開路,總是會短路一下1秒左右!

假設FP751的兩點為A-B
首先 A點接紅棒 B點接黑棒 會短路1秒左右 接著 開路
神奇的 A點接黑棒 B點接紅棒 會短路1秒左右 接著開路
如果不交換的話 就會一直是開路! 有種在量電容的感覺><"

請問我該從哪邊開始檢修?

网友(2009-04-19):
請問一下D10PF06壞了,可以用fu0924n代嗎?

网友:
可以哦,我有實際用過。

网友:
今天老師剛好上這堂

今天老師剛好上這堂,加深印象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FP731電路圖放大上傳OK.

网友(2009-05-22):
大大維修教學還有圖片,真的很清楚,超感謝的。

网友(2009-10-24):
謝謝大大的教學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超實用的啦

网友:
謝謝分享
連線路圖都有

网友(2009-11-24):
非常感謝你!

跟你一模一樣的問題,不過我只查出來跟你一樣的位子的C5707故障,3A電阻在版子上量是OK的...拆下來量就..................開路= = ,如果沒看到你這一篇,又不知要花多少時間了....我是維修lcd的新手,來到這裡,真的只能說,收獲良多!!感謝這裡的前輩!

网友:
我的也是FP731症狀跟你一樣,看了大大的文章,想說來個DIY
因為我不會量電晶體是好壞,我四個都換掉,還有保險絲,
花了82元,我的FP731活過來了也。
謝謝大大的分享唷~~

网友(2010-02-21):
我的也是FP731症狀跟你一樣,但換完後一插電源,畫面反白,電源指示燈未亮,
但按電源開關可以動作,亮綠燈畫面正常可以顯示,再按電源開關指示燈熄滅,
但畫面反白,不知有拿位高手,知道是什麼東西故障,非常感謝指教,感恩啊.

网友:
電壓要測量一下,雖然是通病.也有例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FU9024檢查或是更換新品了嗎?FU9024短路
會造成背光無法關閉.

网友:
有沒有人要LM2576

有沒有人要LM2576
我的信箱:z123a1234567@gmail.com

网友:
我的FP731也是發生同樣的無畫面,換掉PF751(我的是黑色的,燒斷了)與Q759(壞)與Q760(未壞)就OK了;感謝WET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海燕大指點,已更換FU9024 *2 就OK.
謝謝喔,感恩啦.

网友:
之前曾遇到一台和版主同型號的LCD 但是毛病是畫面黑白反覆交替,不知道有沒有修好的機會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種情形大部份為電源供應不足,將直流電源輸出端的電容更新應該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激您的指導,很可惜的是那時尚未到本板挖寶,不知向高手請教,所以那台fp731就進回收場了!

网友:
今天剛修好一台...都是c5707惹的禍啦.....換掉就好了..

网友:
感謝芬香剛好有一部螢幕故障需要用到謝謝

网友(2010-04-26):
高壓線圈要補錫和換掉 5707 這是BENQ的老問題。

网友(2010-05-28):
高壓電路震盪用電容也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F:

tony大.感覺是您量到電容那兩腳.您可試著拆掉電容再量一次看看嗎.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實用的維修經驗

网友:
這電路圖很實用唷,先回在收~~感謝

网友:
感謝無私分享 !!

感謝無私分享 !!

网友:
值得學習及參考,謝謝

网友(2010-08-29):
還好有快樂媽味

液晶螢幕可以起死回生^^

感謝大大

网友G:
請問狼大c5707用三用電表如何測量??

网友:
說明這麼詳細還附電路圖…
真的是高手…小弟尚在學習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請問狼大c5707用三用電表如何測量??

請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D%E7%8B%BC%E4%BB%94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D%E7%8B%BC%E4%BB%94

感謝狼大^^
用心在學習中

网友(2010-10-27):
剛剛兔媽的BENQ突然沒畫面了, 拆開換了一堆電容後仍無畫面..
參考這篇文章才發現有個保險絲...
用250V/2A玻璃管代用後, 完修...

祗是有一顆470uF/35v的電容因為手邊沒料, 用顆330uF/35V的代用...
怕代用出事, 還特地移到靠110V電源那邊...
不知道會不會出事.... (怕)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 wet大分享寶貴的維修經驗

网友(2010-11-27):
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謝謝 分享寶貴的維修經驗

网友(2011-10-01):
這台 BENQ FP731 17吋(黑色) 是從回收廠購買450元回來試修的
情況與 樓主: wet大  BENQ FP731 的故障點是一模一樣 只是電解電容完美如新  考慮之後還是全部更換(黑金剛電容)
感謝 wet大 特別重點提醒 (注意4個高壓變壓器及高壓電容接點一定要補錫重銲否則撐不久),免除經驗不足的危機.
用VGA視訊產生器 燒機三天(一天12小時)OK 之後再更換接觸不良的按鍵開關6只 再裝機完整 現正在實機上線耐測中...
今天100.10.5日 耐測還在順利的進行中...感謝有您的示範

网友:
謝謝wet大分享,,,,完修經驗 ,  您有在玩股票厚, 要小心ㄡ~~~~~

网友:
感謝提供寶貴心得及資料!!:)

网友:
謝謝w大分享維修經驗..